STC15单片机按键松开会乱码,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楼主(2019-03-03):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GPIO.h"//里面是延时函数和初始化

uc bs[]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
按键扫描
**********************/
ui keys_scanning ()
{
ui key_x,key_y,key;
    P1=0xf0;
   delay(1);
  if(P1 != 0xf0)
  {
   delay(1);
   P1=0xf0;
      delay(1);
   if(P1!=0xf0)
   {
   switch(P1)
    {
     case 0xe0:key_x=0;break;
     case 0xd0:key_x=1;break;
     case 0xb0:key_x=2;break;
     case 0x70:key_x=3;break;
    }
   P1=0x0f;
   delay(1);
   switch(P1)
    {
     case 0x07:key_y=0;break;
     case 0x0b:key_y=1;break;
     case 0x0d:key_y=2;break;
     case 0x0e:key_y=3;break;
    }
   }
   else
   {
    key=0;
   }
  }
  key = key_x*4+key_y;
  return(key);
}
/**********************
数码管显示
**********************/
void display(unsigned int shuzi)
{
P0=0x00;
P3=bs[shuzi/1000%10];
P0=0x10;
delay(1);

P0=0x00;
P3=bs[shuzi/100%10];
P0=0x20;
delay(1);

P0=0x00;
P3=bs[shuzi/10%10];
P0=0x40;
delay(1);

P0=0x00;
P3=bs[shuzi%10];
P0=0x80;
delay(1);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IO_Itin();
  while(1)
  {
     display(keys_scanning());
    delay(5);
  }
}

网友A:
如何你能不用delay来做,差不多就好了。

网友B:
按键扫描改这样试试
/**********************
按键扫描
**********************/
ui keys_scanning ()
{
        ui key_x,key_y,key;
        P1=0xf0;
        _nop_();
        if(P1!=0xf0)
        {
                delay(10);
                if(P1!=0xf0)
                {
                        switch(P1)
                        {
                                case 0xe0:key_x=0;break;
                                case 0xd0:key_x=1;break;
                                case 0xb0:key_x=2;break;
                                case 0x70:key_x=3;break;
                        }
                        P1=0x0f;
                        _nop_();
                        switch(P1)
                        {
                                case 0x07:key_y=0;break;
                                case 0x0b:key_y=1;break;
                                case 0x0d:key_y=2;break;
                                case 0x0e:key_y=3;break;
                        }
                        key = key_x*4+key_y+1;//1~16
                        return(key);
                }
        }
        else        return 0x00;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键扫描改这样试试

多谢大佬,已解决

网友C:
用数码管的话要消影

网友D:
看看是怎样解决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按键扫描改这样试试

很好,就是要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