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ds18b20+lcd1602红外遥控调整时间单片机程序问题

楼主(2019-03-03):
求大神指导一下我这个初学者
就红外遥控调整时间,我按一下键,时间就一直走,停不下来,我的程序在附件里
/*******************************************************************************
* 实验名                           : 万年历实验
* 使用的IO             :
* 实验效果       :1602显示时钟,按K3进入时钟设置,按K1选择设置的时分秒日月,按K2选择
*选择设置加1。
*        注意                                         :
*******************************************************************************/

#include<reg51.h>
#include"lcd.h"
#include"ds1302.h"
#include"ds18b20.h"

sbit IRIN=P3^2;
sbit K1=P3^1;
sbit K2=P3^0;
sbit K3=P3^3;
sbit K4=P3^4;
void datapros(int temp);
void Int0Configuration();
void LcdDisplay();
void delay(uint i);
void IrInit();
void hongweiyaokong();
unsigned char SetState,SetPlace,SetStat;

unsigned char IrValue[6];

   //误差 0us

/*******************************************************************************
* 函数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Int0Configuration();
        LcdInit();
        IrInit();
        Ds1302Init();
        while(1)
        {
                datapros(Ds18b20ReadTemp());
                hongweiyaokong();
                if(SetState==0)
                {
                        Ds1302ReadTime();
                }
                else
                {
                        if(K1==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000);        //消除抖动
                                if(K1==0)
                                {
                                        SetPlace++;
                                        if(SetPlace>=7)
                                                SetPlace=0;
                                }

                                while((i<50)&&(K1==0))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000);
                                        i++;
                                }
                                i=0;
                        }
                        if(K2==0)                //检测按键K2是否按下
                        {
                                delay(1000);        //消除抖动
                                if(K2==0)
                                {
                                        TIME[SetPlace]++;
                                        if((TIME[SetPlace]&0x0f)>9)                                         //换成BCD码。
                                        {
                                                TIME[SetPlace]=TIME[SetPlace]+6;
                                        }
                                        if((TIME[SetPlace]>=0x60)&&(SetPlace<2))                //分秒只能到59
                                        {
                                                TIME[SetPlace]=0;
                                        }
                                        if((TIME[SetPlace]>=0x24)&&(SetPlace==2))                //小时只能到23
                                        {
                                                TIME[SetPlace]=0;
                                        }
                                        if((TIME[SetPlace]>=0x32)&&(SetPlace==3))                //日只能到31
                                        {
                                                TIME[SetPlace]=0;
                                        }
                                        if((TIME[SetPlace]>=0x13)&&(SetPlace==4))                //月只能到12
                                        {
                                                TIME[SetPlace]=0;
                                        }
                                        if((TIME[SetPlace]>=0x7)&&(SetPlace==5))                //周只能到7
                                        {
                                                TIME[SetPlace]=1;
                                        }
//                                        if(SetPlace==5)                //月只能到12
//                                        {
//                                                TIME[SetPlace]=;
//                                        }
                                }

                                while((i<50)&&(K2==0))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000);
                                        i++;
                                }
                                i=0;

                        }
                        if(K4==0)                //检测按键K2是否按下
                        {
                                delay(1000);        //消除抖动
                                if(K4==0)
                                {
                                        TIME[SetPlace]--;
                                        if((TIME[SetPlace]&0x0f)==0)                                         //换成BCD码。
                                        {
                                                TIME[SetPlace]=9;
                                        }
                                        if((TIME[SetPlace]<=0x00)&&(SetPlace<2))                //分秒只能到59
                                        {
                                                TIME[SetPlace]=9;
                                        }
                                        if((TIME[SetPlace]<=0x00)&&(SetPlace==2))                //小时只能到23
                                        {
                                                TIME[SetPlace]=9;
                                        }
                                        if((TIME[SetPlace]<=0x00)&&(SetPlace==2))                //小时只能到23
                                        {
                                                TIME[SetPlace]=9;
                                        }
                                        if((TIME[SetPlace]<=0x00)&&(SetPlace==2))                //小时只能到23
                                        {
                                                TIME[SetPlace]=9;
                                        }
                                        if((TIME[SetPlace]<=0x00)&&(SetPlace==2))                //小时只能到23
                                        {
                                                TIME[SetPlace]=9;
                                        }
//                                        if(SetPlace==5)                //月只能到12
//                                        {
//                                                TIME[SetPlace]=;
//                                        }
                                }

                                while((i<50)&&(K4==0))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000);
                                        i++;
                                }
                                i=0;

                        }

                }
                LcdDisplay();
        }
}

/*******************************************************************************
* 函数名         : LcdDisplay()
* 函数功能                   : 显示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LcdDisplay()
{

        LcdWriteCom(0x80+0X40);
        LcdWriteData('0'+TIME[2]/16);                                //时
        LcdWriteData('0'+(TIME[2]&0x0f));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TIME[1]/16);                                //分
        LcdWriteData('0'+(TIME[1]&0x0f));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TIME[0]/16);                                //秒
        LcdWriteData('0'+(TIME[0]&0x0f));

        LcdWriteCom(0x80);
        LcdWriteData('2');
        LcdWriteData('0');
        LcdWriteData('0'+TIME[6]/16);                        //年
        LcdWriteData('0'+(TIME[6]&0x0f));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TIME[4]/16);                        //月
        LcdWriteData('0'+(TIME[4]&0x0f));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TIME[3]/16);                        //日
        LcdWriteData('0'+(TIME[3]&0x0f));
        LcdWriteCom(0x8D);
        LcdWriteData('0'+(TIME[5]&0x07));        //星期

}
/*******************************************************************************
* 函数名         : Int0Configuration()
* 函数功能                   : 配置外部中断0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Int0Configuration()
{
        //设置INT0
        IT1=1;//跳变沿出发方式(下降沿)
        EX1=1;//打开INT0的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
/*******************************************************************************
* 函数名         : Int0()
* 函数功能                   : 外部中断0 中断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Int0() interrupt 2
{
        delay(1000);
        if(K3==0)
        {
                SetState=~SetState;
                SetPlace=0;
                Ds1302Init();
        }
}
/*******************************************************************************
* 函数名         : Delay10ms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延时10ms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uint i)
{
        while(i--);
}
void datapros(int temp)
{
        float tp;
        if(temp<0)
        {
                LcdWriteCom(0x80+0X4a);
                 LcdWriteData('-');
                temp=temp-1;
                temp=~temp;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
        else
        {
                LcdWriteCom(0x80+0X4a);
                LcdWriteData('+');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
        LcdWriteCom(0x80+0X4b);
        LcdWriteData('0'+temp/10000/1000);
        LcdWriteData('0'+temp%10000/1000);
        LcdWriteData('0'+temp%1000/100);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temp%100/10);
        LcdWriteData('0'+temp%10);
}
void IrInit()
{
        IT0=1;//下降沿触发
        EX0=1;//打开中断0允许
        EA=1;        //打开总中断

        IRIN=1;//初始化端口
}
void ReadIr() interrupt 0
{
        uchar Time;
        uchar j,k;
        uint err;
        Time=0;
        delay(700);        //7ms
        if(IRIN==0)                //确认是否真的接收到正确的信号
        {

                err=1000;                                //1000*10us=10ms,超过说明接收到错误的信号
                /*当两个条件都为真是循环,如果有一个条件为假的时候跳出循环,免得程序出错的时
                侯,程序死在这里*/
                while((IRIN==0)&&(err>0))        //等待前面9ms的低电平过去
                {
                        delay(1);
                        err--;
                }
                if(IRIN==1)                        //如果正确等到9ms低电平
                {
                        err=500;
                        while((IRIN==1)&&(err>0))                 //等待4.5ms的起始高电平过去
                        {
                                delay(1);
                                err--;
                        }
                        for(k=0;k<4;k++)                //共有4组数据
                        {
                                for(j=0;j<8;j++)        //接收一组数据
                                {

                                        err=60;
                                        while((IRIN==0)&&(err>0))//等待信号前面的560us低电平过去
                                        {
                                                delay(1);
                                                err--;
                                        }
                                        err=500;
                                        while((IRIN==1)&&(err>0))         //计算高电平的时间长度。
                                        {
                                                delay(10);         //0.1ms
                                                Time++;
                                                err--;
                                                if(Time>30)
                                                {
                                                        return;
                                                }
                                        }
                                        IrValue[k]>>=1;         //k表示第几组数据
                                        if(Time>=8)                        //如果高电平出现大于565us,那么是1
                                        {
                                                IrValue[k]|=0x80;
                                        }
                                        Time=0;                //用完时间要重新赋值
                                }
                        }
                }
                if(IrValue[2]!=~IrValue[3])
                {
                        return;
                }
        }
        if(IrValue[2]==0x45)
        {
                SetState=~SetState;
                SetPlace=0;
                Ds1302Init();
        }
}

void hongweiyaokong()    //红外遥控
{
        if(SetState==0)
        {
                Ds1302ReadTime();
        }
        else
        {
                if(IrValue[2]==0x43)
                {
                        SetPlace++;
                        if(SetPlace>=7)
                        {
                                SetPlace=0;
                        }
                        if(IrValue[2]==0x43)
                        {
                                IrValue[2]!=~IrValue[3];
                        }
                }

                if(IrValue[2]==0x09)
                {
                        TIME[SetPlace]++;
                        if((TIME[SetPlace]&0x0f)>9)                                         //换成BCD码。
                        {
                                TIME[SetPlace]=TIME[SetPlace]+6;
                        }
                        if((TIME[SetPlace]>=0x60)&&(SetPlace<2))                //分秒只能到59
                        {
                                TIME[SetPlace]=0;
                        }
                        if((TIME[SetPlace]>=0x24)&&(SetPlace==2))                //小时只能到23
                        {
                                TIME[SetPlace]=0;
                        }
                        if((TIME[SetPlace]>=0x32)&&(SetPlace==3))                //日只能到31
                        {
                                TIME[SetPlace]=0;
                        }
                        if((TIME[SetPlace]>=0x13)&&(SetPlace==4))                //月只能到12
                        {
                                TIME[SetPlace]=0;
                        }
                        if((TIME[SetPlace]>=0x7)&&(SetPlace==5))                //周只能到7
                        {
                                TIME[SetPlace]=1;
                        }
                        if(IrValue[2]==0x09)
                        {
                                IrValue[2]!=~IrValue[3];
                        }
                }

        }
}

网友A:
描述不清,高手们无法帮你哦。
放一堆程序有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描述不清,高手们无法帮你哦。
放一堆程序有啥用?

抱歉,是我的错,我其他模块正常,就是用红外遥控调整时间只要按下那个键,我设的SetPlace 这个变量就一直加,除非你按别的键才会停下来,我要的是按一下它就加1;
void hongweiyaokong()    //???????
{
        if(SetState==0)
        {
                Ds1302ReadTime();                //??????
        }
        else
        {
                if(IrValue[2]==0x43)          //???????????????£??????
                {
                        SetPlace++;
                        if(SetPlace>=7)
                        {
                                SetPlace=0;
                        }

                }

                if(IrValue[2]==0x09)                //????
                {
                        TIME[SetPlace]++;
                        if((TIME[SetPlace]&0x0f)>9)                                         //????BCD??
                        {
                                TIME[SetPlace]=TIME[SetPlace]+6;
                        }
                        if((TIME[SetPlace]>=0x60)&&(SetPlace<2))                //????????59
                        {
                                TIME[SetPlace]=0;
                        }
                        if((TIME[SetPlace]>=0x24)&&(SetPlace==2))                //С?????23
                        {
                                TIME[SetPlace]=0;
                        }
                        if((TIME[SetPlace]>=0x32)&&(SetPlace==3))                //??????31
                        {
                                TIME[SetPlace]=0;
                        }
                        if((TIME[SetPlace]>=0x13)&&(SetPlace==4))                //??????12
                        {
                                TIME[SetPlace]=0;
                        }
                        if((TIME[SetPlace]>=0x7)&&(SetPlace==5))                //??????7
                        {
                                TIME[SetPlace]=1;
                        }
}

        }
}

网友B:
变量清0了么

楼主:
SetPlace 作用是选择秒,分,时,日,月,年的,麻烦您能说的具体一点,新手 比较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