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18b20 程序问题求大神解答,为何数码管显示一直是959

楼主(2019-03-04):
程序功能:检车DS18B20并显示数码管上;奈何数码管一直显示A959;
#include<STC8.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FOSC  12000000L
sbit w1=P1^0;
sbit w2=P1^1;
sbit w3=P1^2;
sbit w4=P1^3;//数码管位选
sbit k1=P1^4;
sbit k2=P1^5;
sbit k3=P1^6;
sbit k4=P1^7;
sbit DS=P5^4;数据口
sbit g=P5^5;
           //define interface
uint temp;             // variable of temperature
uchar flag1;            // sign of the result positive or negative
uchar code SM[]={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uchar code SM5[]={
0xbf,0x86,0xdb,0xcf,
0xe6,0xed,0xfd,0x87,
0xff,0xe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void nb(uint z)   //??
{
uint x,y;
     x=z;
for(x;x>0;x--)
   for(y=110;y>0;y--);
}

void delay(uint count)      //delay
{
  uint i;
  while(count)
  {
    i=200;
    while(i>0)
    i--;
    count--;
  }
}
void dsreset(void)       //send reset and initialization command
{
  uint i;
  DS=0;
  i=103;
  while(i>0)i--;
  DS=1;
  i=4;
  while(i>0)i--;
}
bit tmpreadbit(void)       //read a bit
{
   uint i;
   bit dat;
   DS=0;i++;          //i++ for delay
   DS=1;i++;i++;
   dat=DS;
   i=8;while(i>0)i--;
   return (dat);
}
uchar tmpread(void)   //read a byte date
{
  uchar i,j,dat;
  dat=0;
  for(i=1;i<=8;i++)
  {
    j=tmpreadbit();
    dat=(j<<7)|(dat>>1);
  }
  return(dat);
}
void tmpwritebyte(uchar dat)   //write a byte to ds18b20
{
  uint i;
  uchar j;
  bit testb;
  for(j=1;j<=8;j++)
  {
    testb=dat&0x01;
    dat=dat>>1;
    if(testb)     //write 1
    {
      DS=0;
      i++;i++;
      DS=1;
      i=8;while(i>0)i--;
    }
    else
    {
      DS=0;       //write 0
      i=8;while(i>0)i--;
      DS=1;
      i++;i++;
    }
  }
}
void tmpchange(void)  //DS18B20 begin change
{
  dsreset();
  delay(1);
  tmpwritebyte(0xcc);  // address all drivers on bus
  tmpwritebyte(0x44);  //  initiates a single temperature conversion
}
uint tmp()               //get the temperature
{
  float tt;
  uchar a,b;
  dsreset();
  delay(1);
  tmpwritebyte(0xcc);
  tmpwritebyte(0xbe);
  a=tmpread();
  b=tmpread();
  temp=b;
  temp<<=8;             //two byte  compose a int variable
  temp=temp|a;
  tt=temp*0.0625;
  temp=tt*10+0.5;
  return temp;
}
void display(uint temp)   //&Iuml;&Ocirc;&Ecirc;&frac34;&sup3;&Igrave;&ETH;ò
{
   uchar A1,A2,A2t,A3;
      A1=temp%10;
     A2=temp/10%10;
    A3=temp/100%10;
    w1=0;
    P3=SM[A1];
    nb(50);
    w1=1;
    w2=0;
    P3=SM[A2];
    nb(50);
    w2=1;
    w3=0;
    P3=SM[A3];
    nb(50);
    w3=1;
    w4=0;
    P3=0x77;nb(50);
    w4=1;
}

void main()
{
uchar a;
    tmpchange();
    display(tmp());

   while(1)
  {tmpchange();
  display(tmp());
  }
}

网友A:
程序要分开调试:
先别管ds18b20 程序,你的数码管显示对吗?是不是想显示什么都无问题?
18b20读出数据后要转换,转换对吗?给一个读出数据,,能显示正确否?
以上全对了,再研究DS18B20程序。。。。。。

网友B:
已经定义了一个全局变量
uint temp;             // variable of temperature
然而,又定义了这个
void display(uint temp)   //&Iuml;&Ocirc;&Ecirc;&frac34;&sup3;&Igrave;&ETH;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要分开调试:
先别管ds18b20 程序,你的数码管显示对吗?是不是想显示什么都无问题?
18b20读出数据 ...

谢谢回答 ;数码管显示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定义了一个全局变量
uint temp;             // variable of temperature
然而,又定义了这个

谢谢 ,但是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
通电直接就显示A959好像没有检测

网友C:
1.单从显示看A959,A百位错误," A3=temp/100%10;"最高位直接求模A3=temp/100;
2.温度转换有问题,没考虑负温度,当时温度低于0度你处理的是补码。
3.        temp=temp-1;
        temp=~temp;
        tp=temp;
        temp=tp*0.0625*10+0.5;
4.你英语太好注释看不太明白,所以水平有限只能看怎么多。

网友D:
temp 是全局变量就别再返回temp   你可以把temp定义在uint tmp()  这里面就行了。  楼主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E:
P3=0x77;这个显示A,
tmpread()返回0xFF,
tmp()函数中经过计算返回temp的值是0x9FFF,
A1=temp%10;
A2=temp/10%10;
A3=temp/100%10;
这三个值是0x09.0x05,0x09,对应的是SM数组中的位置,第九个,第五个,第九个,即959。
调试的时候可以从temp往上回溯,注意char和int的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P3=0x77;这个显示A,
tmpread()返回0xFF,
tmp()函数中经过计算返回temp的值是0x9FFF,

貌似是初始化的问题 12晶振 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貌似是初始化的问题 12晶振 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有这个意思,建议完整的接上传感器看看。
如果有问题先在tmp()里下个断点调试,看一下tmpread()的返回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这个意思,建议完整的接上传感器看看。
如果有问题先在tmp()里下个断点调试,看一下tmpread()的返回值 ...

初始化失败了应该,发图发不上去

网友F:
坛子里有案例,找一下看看

网友G(2019-04-05):
数码管和温度分开试试

网友H:
要单个单个模块调试,才对。调好了再整合

网友G:
转换或者数码管有问题

网友I(2023-06-11):
引用 网友E:
P3=0x77;这个显示A,
tmpread()返回0xFF,
tmp()函数中经过计算返回temp的值是0x9FFF,

感谢,说白了就是时序问题,导致初始化失败,或者读出的数据错误,全部为0x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