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EC/EN60950-1电源安规标准细则文件下载

楼主(2019-03-04):
一、 安规零件的选用

序号

零件

1
插头
尺寸必须符合安规要求

2
电源线
必须有VDE或其它等效认证

3
偶合器
必须有VDE或其它等效认证

4
热保险丝
必须有VDE或其它等效认证

5
电流保险丝
必须有VDE或其它等效认证,特别地申请中国认证时, 电流保险丝必须有CQC认证

6
X/Y电容
A,必须有VDE或其它等效认证

B,L-LL-N间的电容必须为X电容,X电容间的桥接电阻(单位兆欧)X电容容量(单位微法)的乘积通常不得小于1S,以满足电容的放电要求

C,P-S,或初级对地间的电容必须为Y电容,Y电容间的桥接电阻至少为两个且它们的参数及类型必须完全相同并需使用VDE认证的电阻

D,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间允许用两个Y电容桥接,这两个Y电容的参数及类型必须完全相同

7
光偶
必须有VDE或其它等效认证

8
NTC/PTC
必须有VDE或其它等效认证

9
Varistor
必须有VDE或其它等效认证

10
插头支撑件胶料
A,必须有UL黄卡

B,外壳防火等级:V-1最小

C,需能承受最少125度的球压测试

11
PCB
A,必须有UL黄卡,特别地申请中国认证时, PCB必须有CQC认证

B,防火等级:V-2最小

C, 需能承受最少125度的球压测试

D, 电流保险丝的类型及保护接地端子/保护连接端子的标志均需标示在PCB

12
外壳物料
A,必须有UL黄卡

B,防火等级:V-1最小

C, 需能承受最少(外壳温升+40)的球压测试

13
变压器绕组
必须有UL黄卡

14
胶带
必须有UL黄卡

15
胶芯物料
A,必须有UL黄卡

B,外壳防火等级:V-2最小

C,需能承受最少125度的球压测试

16
内部连接线
A,必须有UL黄卡

B,线身温度必须能满足实际使用温度要求

17
套管
必须有UL黄卡

二、 电气间隙及爬电距离
1, L-N 间须至少满足基本绝缘
2, 保险丝两引脚间需至少满足基本绝缘
3, 初次级电路之间,光藕初次级之间,变压器初次级之间(含初级绕组/初级PIN/初级铜箔 对次级绕组/次级PIN/次级铜箔),Y电容初次级间均需满足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初级带电部件同外壳外部可触及部位间需满足最少0.4mm的穿透绝缘或双重绝缘/加强绝缘要求
参考IEC60950-1 table 2H,2J,2L,基本绝缘,附加绝缘,加强绝缘(或双重绝缘)需满足以下要求(工作电压以250V AC 或354V峰值计算):
基本绝缘/附加绝缘: 电气间隙CL:2..mmMin, 爬电距离2.5 mm Min
双重绝缘/加强绝缘: 电气间隙CL:4..mmMin, 爬电距离5.0 mm Min
备注1:计算电气间隙及爬电距离,允许对内部零件施加10N的力
备注2:计算电气间隙及爬电距离时,污染等级以2级计
备注3:计算电气间隙及爬电距离时,物料级别通常为IIIb
备注4:计算爬电距离时,允许用插值法

三、高压及绝缘要求
1、高压

/

工作电压小于等于184V  峰值时的测试电压
工作电压大于184V峰值但小于354V 峰值时的测试电压
基本绝缘/附加绝缘
1000V AC 1414V DC
1500V AC2121V DC
双重绝缘/加强绝缘
2000 V AC 2828V DC
3000V AC4242V DC
备注:开关电源建议用DC电压进行高压测试.

2、绝缘电阻
IEC/EN60950-1对绝缘电阻无要求.

四、正常温升(通常带满载进行测试)
1, 测试电压
a,测试电压为电源电压的+6%-  -10%,或
b, 额定电压为230V时, 测试电压为230V的+/-10%,或
c, 生产商指定的更宽的电压范围

2,测试频率为 50HZ /60HZ

3, 环境温度
最大的环境温度为25度或生产商指定的更大值

4, 绕阻允许的最高温度
T《零件允许的最高温度+环境温度-生产商指定的最大的环境温度
举例:B级绝缘物料允许的最高温度为120, 测试的环境温度为25,
-若生产商没有指定最大的环境温度, T120+25-25,T 120(热偶法测试时T还需减10)
-若生产商指定最大的环境温度为40,则则 T120+25-40,T 105(热偶法测试时T还需减10)
具体零件的温度限定见表4B

5,正常温升测试的接收标准
测试过程中,温度保险丝及电流保险丝不允许动作,零部件温度不得超出表4B的要求,测试后产品需立即通过高压测试
五、异常测试(通常带满载进行测试)
1, 测试电压
a,测试电压为电源电压的+6%-  -10%,或
b, 额定电压为230V时, 测试电压为230V的+/-10%,或
c, 生产商指定的更宽的电压范围

2,测试频率为 50HZ 和或60HZ

3, 环境温度
最大的环境温度为25度或生产商指定的更大值

4,测试方法
a)开路或短路半导体零件和电容
b)组合电路中会导致出现能量过分消耗的内部错误
c)满足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的Y电容不必进行单一故障测试

5, 异常测试的接收标准
异常测试过程中不允许出现:
---火蔓延到设备外部,并且
---发出金属融化物
---外壳出现变形致使电气间隙及爬电距离不符要求
---A级绝缘物料温度超过150度, E级绝缘物料温度超过165度,B级绝缘物料温度超过175度,F级绝缘物料温度超过190度,H级绝缘物料温度超过210度

异常测试过程后不允许出现:
-----高压失败

六、接触电流(泄露电流)
---可接触不见及电路没有连接到保护接地时,接触电流0.25mA Max
---手持设备测试设备端子通过主保护接地端子时, 接触电流0.75mA Max
---可移动设备测试设备端子通过主保护接地端子时, 接触电流3.5mA Max
---固定设备或其它设备, 接触电流3.5mA Max

七、机械要求
1, 外壳需能承受250N的固定力5 S
2, 产品外壳内的零件均需承受10N的固定力5 S
3, 直插式设备对排插产生的力矩不得超过0.25Nm
4, 直插式设备跌落要求:产品需承受高度为1米的跌落3次
5, 台式设备的水平表面需承受直径为50mm重量为500克的钢球从1.3m高度自由跌落的冲击, 垂直表面则需承受钢球从1.3m高度进行的摆击测试
6,应力缓解测试: 产品需承受至少70度(或外壳正常温升测试时的最大温度加10K,取较大值)7小时
-------完成了1-6的测试后,试验指不允许接触到危险带电部件(超过42.4V AC 或60V DC为危险电压) )且高压测试必须仍然符合要求.
7、电源线的相关要求:
a,电源线线材要求
电源线以不可拆卸方式连接的设备总重不超过3公斤的, PVC包胶线材最低级别为227IEC52(最低为H03VV系列线材); 超过3公斤的, PVC包胶线材最低级别为227IEC53(最低为H05VV系列线材)
如电源线以可拆卸方式连接的, PVC包胶线材最低级别为227IEC52(最低为H03VV系列线材), 设备没有重量限定.
如有接地保护, 芯线颜色须为绿/黄.

b, 电源线截面积要求
导体截面积按下表:

设备额定电流 (A)

最小导体规格(mm2)
标称截面积
AWG
不超过 6
0.75 (电流小于3A的, 可以使用不超过2米的0.5mm2线材)
18 (0.8)
超过6不大于10
0.75(可折除电源线, 连接尾插额定电流为10A的, 按IEC60320  <C13, C15, C15A,  and C17> 长度不超过2米); 1.0
16 (1.3)
超过10不大于 13
1.0(可折除电源线, 连接尾插额定电流为16A的, 按IEC60320 <C19, C21,  and C23> 长度不超过2米);

1.25
16 (1.3)
超过13不大于16
1.0(可折除电源线, 连接尾插额定电流为16A的, 按IEC60320 <C19, C21,  and C23> 长度不超过2米);

1.5
14 (2)
c, 电源线长度要求
---使用了0.5mm2线材作为电源线时,电源线长度不得超过2, 其余情况对电源线长度无要求
---例外
特别地,UL60950-1要求产品外部的连接线不得超过3.05m,且需使用标示了温度/电压值的VW-1 或FT-1或更好的线材.

d, 电源线拉力要求
按下表所列拉力值, 施加25次, 每次1秒, 线材位移不能大于2mm.

设备总重量(kg)

拉力(N)
M≤1
30
1<  M≤4
60
4<M
100

附件内还有开关电源标准测试方法:

网友A:
正要这方面的资料!谢谢!

网友B:
也在找这方面的资料!谢谢!

网友C:
不错啊,用的上

网友D(2020-01-09):
很好的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E(2020-11-30):
最新认证标准升级为IEC/EN62368-1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