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lcd12864在一行如何显示多个变量的值?

楼主(2019-03-04):
12864在一行如何显示多个变量的值  如a=2,b=3,C是点,d=5 ,e=6

让12864显示23.56

网友A:
对于12864来说没有什么变量不变量,它驱动是128*64个点,你让哪个点亮它就亮哪个点。你要显示23.56,先告诉它在什么位置,再告诉它,让组成23.56那些点亮。这样就OK了。

网友B:
这个也问?资料上应该有咋显示吧;

网友C:
不断刷新频率就可以了

网友D:
首先要看你的12864是否有字库芯片,如果有的话你的送显方式一般是发送字符,你只需要将你的变量串植入到你将要发送的字符串中就可以了,如果你屏幕是ASCII码接收,那你就做个HEX转ASCII码的函数就可以了。要是没有字库芯片,你发送的是点阵数据,那你就做个0~9数字点阵的表,然后查表送显就可以了。

网友E:
把这几个变量放在一个数组里,显示数组就行吧

网友F:
你需要再复习基础知识。

网友G(2019-11-11):
printf("%d%d%.%d%d",a,b,c,d,e);

网友H:
假设你的“写指令”和“写数据”函数已经写好了,初始化也完成了,下面是一种写法:

code uchar TabNumASCII[10] = {'0','1','2','3','4','5','6','7','8','9'}; //液晶屏显示数字字符表格
code uchar TabLineAddr[4] = {0x80,0x90,0x88,0x98};

float flData = 23.56;   // 原始值
unsigned int uiNumber = flData * 100;   // uiNumber = 2356; 如果直接取整数上一行可以省略

uiNumber %= 10000;    // 过滤无效位,可省略这行
// 设置显示位置
// LCD12864_WriteCommand(y + x);
LCD12864_WriteCommand(TabLineAddr + x);  // i = 0~3; 第几行,  x是字符横向位置
LCD12864_WriteData(TabNumASCII[uiNumber / 1000]);       // 显示千位:2
LCD12864_WriteData(TabNumASCII[uiNumber % 1000 / 100]); // 显示百位:3
LCD12864_WriteData('.');
LCD12864_WriteData(TabNumASCII[uiNumber % 100 / 10]);
LCD12864_WriteData(TabNumASCII[uiNumber % 10]);

这只是常见的一种写法,写法很多。

补充:在显示汉字的时候,有的编译器需要选择字符编码为中文简体GB2312,是否需要设置根据实际情况决定。

编码

编码

注:昨天发上去的代码不知道为什么不完整,特编辑了一下。

网友H:
补充:如果真是显示多个变量,那就直接写成这样:

LCD12864_WriteCommand(TabLineAddr[0] + 2);  // 设置显示位置
LCD12864_WriteData(TabNumASCII[a]); // 显示a
LCD12864_WriteData(TabNumASCII
); // 显示b
LCD12864_WriteData('.');
LCD12864_WriteData(TabNumASCII[c]);
LCD12864_WriteData(TabNumASCII[d]);

LCD12864_WriteCommand()和LCD12864_WriteData()换成你自己程序里的函数。

网友H:
不知道为什么?第一次审核后代码不全,编辑后还是不完整,下面截个图:

修正

修正

i和x要换成实际需要的位置,例如,第一行第二个字符(汉字)位置写成:(TabLineAddr[0] +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