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人体热释电给到STC89单片机信号 单片机没有反应啊

楼主(2019-03-04):
求解答

网友A:
你想要它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啊?

网友B:
电压不够,51是5v单片机,那个传感器是3V的

网友C:
你先检测一下高低电平看一下,或者你单片机的设置不正确

网友D:
你应该添加检测人体热释电的模块啊!

网友E:
检测热释电信号口电平变化,然后对应的执行相应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不够,51是5v单片机,那个传感器是3V的

那该怎么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