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单片机和12v l298n共地的问题

楼主(2019-03-04):
电源是12v的开关电源,降压到5v给单片机供电,然后又给12v的l298n供电,现在单片机和l298n还需要共地吗?怎么共地?

网友A:
需要共地,可以使用0欧姆电阻或0uH电感,将模拟地和数字地直接连接.

网友B:
有STM32F103的资料吗,蟹蟹了

网友C:
要是隔离开关电源,就需要共地,或者用光耦隔离驱动;要是非隔离开关电源,就不需要共地,开关电源内部已经共地了。

网友D:
需要共地。
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开,然后在 单片机ADC端口附近通过0R电阻共地。
数字系统走线不要走到模拟地区域。

网友E:
12v如果是同步降压稳压器压降到5V已经共地了,,

网友F:
公用电源的地端即可。

网友G:
有原理图才好确定;按你描述,应该是已经共地了,注意功率地和数字地不要串扰即可。

网友H:
如果你是用L298N芯片做这事儿,就当我没说。
如果你是用L298N模块做这事儿,就好办了:
这个模块输入12V——我用八节干电池,它有一个5V的输出,正好给单片机供电

网友I:
这个问题分几种情况看:
1、如果是用光耦隔开就不用。
2、没有用光耦就要共地,也就是地线要连接到一起,形成电流电压闭合环路。
3、地线最好采用单点共地,不能做到单点共地中间加电感隔开,因为电机是感性负载,容易造成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