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RFID门禁系统,还可以加点什功能呢?

楼主(2019-03-04):
(图片)

网友A:
加后备电源,防止停电就打不开门;平时进入低功耗模式,有人靠近/有卡靠近则恢复正常模式。

网友B:
加入灯光提示,绿光通过,红光停止

网友C:
赞同一楼的,加一个后备电源就有你搞的了,到时候一个充电电路,一个220V转充电电压的,加一个两个LED提示一下刷卡成功与否,停电就滴滴声...加一块就有点难度了,毕设肯定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