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AD采集多个通道的模拟量的问题分析

楼主(2019-03-04):
各位大拿,小弟最近在做一个小项目,有些想法但因为没有实际经验,所以到坛子里来请教各位大拿,主要有如下几点:
1、各个通道的模拟量因为涉及到不同的传感器类型,有的输出信号是电压,有的输出是电流,有的是阻值变化,我想需要在信号调理电路将各路信号全部调理为AD量程内的电压信号吧?
2、AD在采样时,是不是需要在单片机程序内控制切换多路开关,进行循环采样?多路开关切后,AD是不是要重新进行稳定和校正?

网友A:
第二个问题,不同单片机采样有区别,最好先选好单片机型号再考虑这个问题

网友B:
你说的基本正确

网友C:
如果对AD采样精度要求不十分高可以选用内置AD功能的MCU。常见此类MCU有8~12位AD采样精度。所有模拟信号幅度都要调整到0~VCC电压范围,多通道采样由软件控制,采样结果保存在自定义的缓存中,根据不同需求进行后期处理。

网友D:
1,如果你的采样信号全是模拟信号的话,而且都不是固定形式的,那是肯定要先用运放转换成电压的形式才行,而且电压要在单片机的采样电压范围之内,至于电路,就取决于你的传感器了
2,要用个怎么样采样方法,就看你单片机的片上资源了,不过,大多单片机都是只有一个ADC的,多路转换是一定要的,每个采样电路都会有一个采样的滤波电容,和一些PN结电容,有的单片机会自动放掉这些电容的电量,有的则是要你去放掉.
所以,在从这一路转换到下一路的时候,要注意加个延时,而有的单片机则是要先从这一路转换到下一路,但先不启动ADC,延时一下再启动ADC,这个延时和切换的方法和你所用的单片机有关,有所不同的.但原则是一样的:就是注意转换的时候不要让数量串到一块了

网友B:
什么叫硬件设计,在这里:解决你的1,就叫硬件设计!
什么叫软件设计,在这里:解决你的2,就叫软件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