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中单片机自动下载软件出现Debug Assertion Failed!这个问题

楼主(2019-03-04):
各位大神帮帮忙,Debug Assertion Failed! 看看怎么处理?

网友A:
提示缺啥就补啥呗

网友B:
最简单用STC提供的下载器或者你芯片厂家提供的。

网友B:
用这个下,普中下载超时比较多了。链接:https://pan.baidu.com/s/1msLPVwLOXFtg2MbadIiyXw
提取码:6ion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网友C:
看来这个下载软件是C++写的,你的电脑少了相应的库文件吧,其实玩很多游戏时,都要加装这个的——就是提示框最上边的那个内容。

网友C:
点错了,没说完。
你看看你自己的电脑里,有没有这些程序,有就应该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缺啥就补啥呗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用STC提供的下载器或者你芯片厂家提供的。

是的,其他的可以,不过是冷启动,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下,普中下载超时比较多了。链接:https://pan.baidu.com/s/1msLPVwLOXFtg2MbadIiyXw
提取码:6ion ...

好的,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点错了,没说完。
你看看你自己的电脑里,有没有这些程序,有就应该没问题了。

我看看啊!多谢了

网友C:
楼主,今天我碰到你说的问题了。
现像是这样的:我刚才下载了程序,再下一次就不行了,以后都不行了。故障与你的截图一样。
我记不得我的操作了,估计是操作中让这个下载软件要记录的东西没搞好,或者说是软件的问题。

我是这样解决的:将原来的下载软件和记录(一个ini文件)删除,重新在网上找一个安装上就好了。
你快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今天我碰到你说的问题了。
现像是这样的:我刚才下载了程序,再下一次就不行了,以后都不行了。故障 ...

ini文件在哪找嘞?和那个软件是在一块的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ini文件在哪找嘞?和那个软件是在一块的吗?

出现问题时,我看到那个文件的,现在又看不到这个文件了。没看到就不管了,重新安装一次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现问题时,我看到那个文件的,现在又看不到这个文件了。没看到就不管了,重新安装一次看看吧

已经解决了,谢谢你了

网友D(2019-04-13):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谢谢你了

楼主,你是怎么解决的呢?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求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是怎么解决的呢?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求教,谢谢

不好意思啊,其实我也没解决,那个软件有时候好有时候又不能用了,莫名其妙,上次我说我解决了是那软件突然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