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可以正常运行仿真怎么不正常了?

楼主:
单片机上都可以正常运行 ,PROTEUS 8 PROFESSIONAL 上运行就这样的结果,什么原因呀???

网友A(2019-03-04):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仿真时液晶屏显示的时候有时候不对,软件的问题

网友B:
咋整的,LCD1602数据线往哪接呢?

网友C:
仿真的时候选lcd选对了么?

网友D:
仿真图LCD的数据接口没有与单片机正常连接。

网友E:
不是呀我用的别的简单点的程序试了的,LCD可以正常显示,就这个不行.
显示的大概情况是正常.
黑方框是自定义的字符,那个q应该是1,
然后就是字数不会变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仿真图LCD的数据接口没有与单片机正常连接。

不会吧,哪里接错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