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上下左右滚动的可调式单片机16x64点钟时钟(源代码+仿真)

楼主(2019-03-04):
可调式点阵时钟,带温度显示,proteus仿真,并且可以上下左右滚动

64点阵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 A B C D 对应P1.0; P1.1 ; P1.2; P1.3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滚屏事件定义****
#define         MSG_MV_L         1         //左移
#define         MSG_MV_R         2        //右移
#define         MSG_MV_U    3        //上移
#define         MSG_MV_D    4        //下移
#define         MSG_NONE         0        //无
uchar MSG_MV = 0;
//========================
//****显示状态定义****
#define STA_gTIME        1        //滚动显示时间
#define        STA_gTEMP        2        //滚动显示温度
#define        STA_gWORD        3        //滚动显示文字
#define        STA_sTIME        4        //静态显示时间
#define        STA_sWEEK        5        //静态显示星期
#define        STA_sDATE        6        //静态显示日期
#define STA_sYEAR        7        //静态显示年份
#define        STA_sTEMP        8        //静态显示温度
#define        STA_sWORD        9        //静态显示文字
#define STA_CHG                10        //校时模式
#define STA_SONG        11        //滚动显示诗歌
#define STA_COPYRIGHT        12        //开机显示
uchar STATE = 1;
//=========================
//****校时状态定义****
#define CHG_HOUR        1        //调整小时
#define CHG_MIN                2        //调整分
#define CHG_SEC                3        //调整秒
#define CHG_MON                4        //调整月
#define CHG_DAY                5        //调整日
#define CHG_WEEK        6        //调整星期
#define CHG_YEAR        7        //调整年
uchar CHANGE = 1;
uchar hide_times = 0;        //校时闪烁时间变量
uchar HIDE = 0;                //隐藏显示标志位
uchar TMP_TIME = 0;
//=========================
//****按键定义****
sbit  key0 = P1^0;
sbit  key1 = P1^1;
sbit  key2 = P1^2;
sbit  key3 = P1^3;

#define KEY0        0x0e
#define KEY1         0x0d
#define KEY2         0x0b
#define KEY3         0x07

#define KEY0_S        0x0e        //KEY0短按下
#define KEY1_S        0x0d        //KEY1短按下
#define KEY2_S        0x0b        //KEY2短按下
#define KEY3_S        0x07        //KEY3短按下
#define KEY0_L        0x1e        //KEY0长按下
#define KEY1_L        0x1d        //KEY1长按下
#define KEY2_L        0x1b        //KEY2长按下
#define KEY3_L        0x17        //KEY3长按下
#define KEY_NONE        0        //无按键
uchar MSG_KEY = KEY_NONE;
uchar key_times = 0;        //持续时间
uchar key_keep_times = 0;
uchar cur_key_val = 0;
uchar key_done = 0;        //按键事件有无做好
uchar exit = 0;        //校时状态下长时间无按键退出
//=========================
//uchar time_read_times = 0;        //读时间
//uchar tem_read_times = 0;        //读温度
//=========================
//****引脚定义****
sbit  CLK =P2^5 ;                  //74HC595移时钟
sbit  STB =P2^4        ;          // 74HC595锁存信号
sbit  Red=P2^7        ;          //红色数据输出引脚低电平有效
sbit  Greed=P2^6;         //全屏控制使能0,低电平有效
sbit  OE = P0^7;           //全屏使能
//========================
//****DS1302****
sbit SCLK=P0^5;   //位定义1302芯片的接口,时钟输出端口定义在P2.4引脚
sbit DATA=P0^6;   //位定义1302芯片的接口,数据输出端定义在P2.5引脚
sbit RST=P0^7;    //位定义1302芯片的接口,复位端口定义在P2.6引脚

typedef struct __SYSTEMTIME__
{
        uchar Second;
        uchar Minute;
        uchar Hour;
        uchar Day;
        uchar Month;
        uchar Week;
        uchar  Year;
}SYSTEMTIME;        //定义的时间类型
SYSTEMTIME Time;

//=========================================
//****18B20****
sbit DQ = P0^4
;  //定义DS18B20端口DQ

unsigned char data  temp_data[2] = {0x00,0x00} ;
unsigned char data  temp_ram[5] =   {0x00,0x00,0x00,0x00,0x00} ;
unsigned char code  ditab[16] =    {0x00,0x01,0x01,0x02,0x03,0x03,0x04,0x04,
                                    0x05,0x06,0x06,0x07,0x08,0x08,0x09,0x09};
//==========================================
bit presence  ;
uchar SendData;                  //要发送的数据变量
uchar hang;                        //行扫描变量  (半屏只有16行,所以hang=0到15)
uchar move_times = 0;        //左右移动位数
uchar start_word = 0;

uchar data h_dispram[10];         //显示缓存
uchar code *disword[26];        //显示文字指针

void  Keyscan (void); //修改参数按键扫描子程序
void  Sendping(); //发送半屏子程序
void  Put_Wdispram(uchar first_word);//
void  Put_Hdispram(); //把显示文字放入显示缓存
void  Move_Left();        //左移
void  Move_Right();        //右移
void  RL_Move();
void  UD_Move();
void  Show_Line();
void  Show_Move_Word(uchar code *WORDS[][8]);
void  delay();
void  SendByte(void);
void  RowsCan(void);
void  Disp_Temperature();
void Put_gTEMP();
void Change_obj();

uchar ReadKey1();

uchar code MY_WORDS[][16]=
                                        {
{0x21,0x11,0x11,0x02,0x97,0x52,0x52,0x12,0x2F,0x22,0xE2,0x22,0x23,0x20,0x20,0x20},

**************详见51hei附件****************
{0x00,0x00,0x80,0x04,0xFC,0x00,0x04,0xF8,0x00,0x00,0x00,0x00,0x80,0x00,0x00,0x00},/*"宁",1*/
{0x00,0x06,0x14,0x24,0x3F,0x44,0x7F,0x04,0x24,0x3F,0x24,0x24,0x25,0x04,0x00,0x00},
{0x00,0x02,0x02,0x92,0x12,0x12,0xD2,0x12,0x52,0xD2,0x52,0x42,0x82,0x0C,0x04,0x00},/*"制",2*/
{0x00,0x0C,0x08,0x09,0x11,0x1A,0x34,0x54,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00},
...
};

void Put_Wdispram(uchar code *WORDS[][8]){        //,uchar first_word
        uchar i;
        disword[0] = &NO_WORDS[12][0];
        for(i=1;i<25;i++){
                disword[i] = &WORDS[i-1][0];        //first_word+
        }
}

void  Put_Hdispram(){
        uchar i;
        for(i=0;i<10;i++){
                h_dispram[i] = *(disword[i+start_word]+hang);        //
        }
}

void Move_Left(){
        uchar i;
        for(i=0;i<9;i++){
                h_dispram[i] = (h_dispram[i] << (move_times)) | (h_dispram[i+1] >> (8-move_times));
        }
}

void Move_Right(){
        uchar i;
        for(i=9;i>0;i--){
                h_dispram[i] = (h_dispram[i] >> (move_times)) | (h_dispram[i-1] << (8-move_times));
        }
}

void RL_Move(){
        //
        switch(MSG_MV){
                case MSG_MV_L:        //左移
                        Move_Left();
                        break;
                case MSG_MV_R:        //右移
                        Move_Right();
                        break;
                case MSG_NONE: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Move_Up(){
        //
        uchar i,j,m,n;
        for(m=0;m<16;m++){
                for(n=0;n<8;n++){
                        for(j=0;j<16-m;j++){
                                for(i=0;i<10;i++){
                                        h_dispram[i] = *(disword[i]+m+j);                //
                                }
                                Show_Line();
                        }
                        for(j=16-m;j<16;j++){
                                for(i=0;i<10;i++){
                                        h_dispram[i] = *(disword[i+8]+m+j-16);                //0x00
                                }
                                Show_Line();
                        }
                }
        }
}

void Move_Down(){
        //
        uchar i,j,m,n;
        for(m=0;m<16;m++){
                for(n=0;n<8;n++){
                        for(j=0;j<m;j++){
                                for(i=0;i<10;i++){
                                        h_dispram[i] = *(disword[i+8]+15-m+j);                //
                                }
                                Show_Line();
                        }
                        for(j=m;j<16;j++){
                                for(i=0;i<10;i++){
                                        h_dispram[i] = *(disword[i]-m+j);                //0x00
                                }
                                Show_Line();
                        }
                }
        }
}

void UD_Move(){
        //
        switch(MSG_MV){
                case MSG_MV_U:        //左移
                //        Move_Up();
                        break;
                case MSG_MV_D:        //右移
                //        Move_Down();
                        break;
                case MSG_NONE: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Show_Line(){
        uchar m;
        OE=1;
        for(m =0;m<8;m++)
        {
                SendData = h_dispram[m+1];
                SendByte();
        }
        STB = 0;
        STB = 1;                 //上升沿数据锁存
        RowsCan();                //行扫描
        OE = 0;
//        delay();        //
}

void Show_sWord(){
        int m,i;//
        hang = 0;
        for(m=0;m<14;m++){
                for(i=0;i<16;i++){
                        Put_Hdispram();        //把第i行放入行缓冲
                        Show_Line();
                        //delay();        //看需要
                }

        }
}
void Show_Move_Word(uchar code *WORDS[][8]){
        int m,i;
        while(1){
        for(m=0;m<6;m++){        //若要上下移动 m=16
                //hang = 0;
                for(i=0;i<16;i++){
                        Put_Hdispram();        //把第i行放入行缓冲
                        RL_Move();        //是否要左右移动
                        Show_Line();
                        //delay();        //看需要
                }
        //UD_Move();        //是否要上下移动
        }
        //========================================
        //测试左移右移        切换时有跳变!!
//        if(MSG_MV){
                move_times++;
                if((move_times == 9) && (MSG_MV == MSG_MV_L)){
                        move_times = 1;
                        Put_Wdispram(WORDS);
                        start_word++;
                        switch(STATE){
                                case STA_gTEMP:
                                        Read_Temperature();
                                        Disp_Temperature();                                   //
                                        Put_gTEMP();          //
                                        if(start_word > (sizeof(TMP_WORDS)/16 - 8))
                                                MSG_MV = MSG_MV_R;
                                        break;
                                case STA_gWORD:
                                        if(start_word > (sizeof(MY_WORDS)/16 - 8))
                                                MSG_MV = MSG_MV_R;
                                default:
                                        break;
                        }
                if(start_word > (sizeof(TMP_WORDS)/16 - 4))
                                MSG_MV = MSG_MV_R;
                }
                else if((move_times == 9) && (MSG_MV == MSG_MV_R)){
                        move_times = 1;
                        Put_Wdispram(WORDS);  //
                        start_word-- ;
                        switch(STATE){
                                case STA_gTEMP:
                                        Disp_Temperature();                                   //
                                        Put_gTEMP();
                                                break;
                                default:
                                        break;
                        }
                        if(start_word < 1){
                                MSG_MV = MSG_MV_L;
                                return;
                        }
                }
//        }
                }
}
void Show_All_Word(){
        int m,i;
        //MSG_MV = MSG_MV_L;
        for(start_word = 0;start_word < 8;start_word++){
                for(move_times = 0; move_times < 8;move_times++){
                        for(m=0;m<4;m++){        //若要上下移动 m=16
                                for(i=0;i<16;i++){
                                        Put_Hdispram();        //把第i行放入行缓冲
                                        RL_Move();        //是否要左右移动
                                        Show_Line();
                                }
                        }
                }
        }
}

void delay()
{
        uint i;
        for(i=0;i<40;i++);
}

//------------------------------------
//----------字发送子程序-----------
        void SendByte(void)
                {
                   uchar m;
                   for(m=0;m<8;m++)
                   {
                                   CLK = 0;
                                Red = (SendData & 0x80);                  //红屏显示
                    //        Greed =  (SendData & 0x80);                  //绿屏显示
                                  SendData =SendData<<1;
                                CLK = 1;          //移位时钟上升沿
                   }
                }
//-----------------------------------
//----------行扫描子程序-------------
           void RowsCan(void)
           {
                        P2 = P2 & 0xf0;
                        P2 = P2 | hang;
                        hang++;
                        if (hang>=16)
                        {
                                hang =0x00;
                        }
                }

                void initial(void)
                   {
                          OE = 1;
                        Red = 1;
                        Greed = 1;
                        SendData = 0x00;
                        hang = 0x00;

                 }
/*****************************************************
函数功能:延时若干微秒
入口参数:n
***************************************************/
void delaynus(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i;
// for(i=0;i<n;i++)
      ;
}
/*****************************************************
函数功能:向1302写一个字节数据
入口参数:x
***************************************************/
void Write1302(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SCLK=0;            //拉低SCLK,为脉冲上升沿写入数据做好准备
  delaynus(2);       //稍微等待,使硬件做好准备
  for(i=0;i<8;i++)      //连续写8个二进制位数据
    {
            DATA=dat&0x01;    //取出dat的第0位数据写入1302
                delaynus(2);       //稍微等待,使硬件做好准备
                 SCLK=1;           //上升沿写入数据
                 delaynus(2);      //稍微等待,使硬件做好准备
                 SCLK=0;           //重新拉低SCLK,形成脉冲
                 dat>>=1;          //将dat的各数据位右移1位,准备写入下一个数据位
          }

}
/*****************************************************
函数功能:根据命令字,向1302写一个字节数据
入口参数:Cmd,储存命令字;dat,储存待写的数据
***************************************************/
void WriteSet1302(unsigned char Cmd,unsigned char dat)
{
   RST=0;           //禁止数据传递
   SCLK=0;          //确保写数居前SCLK被拉低
        RST=1;           //启动数据传输
        delaynus(2);     //稍微等待,使硬件做好准备
        Write1302(Cmd);  //写入命令字
        Write1302(dat);  //写数据
        SCLK=1;          //将时钟电平置于已知状态
        RST=0;           //禁止数据传递
}
/*****************************************************
函数功能:从1302读一个字节数据
入口参数:x
***************************************************/
unsigned char Read1302(void)
{
   unsigned char i,dat;
        delaynus(2);       //稍微等待,使硬件做好准备
        for(i=0;i<8;i++)   //连续读8个二进制位数据
         {
           dat>>=1;       //将dat的各数据位右移1位,因为先读出的是字节的最低位
                if(DATA==1)    //如果读出的数据是1
                 dat|=0x80;    //将1取出,写在dat的最高位
                 SCLK=1;       //将SCLK置于高电平,为下降沿读出
                 delaynus(2);  //稍微等待
                 SCLK=0;       //拉低SCLK,形成脉冲下降沿
                 delaynus(2);  //稍微等待
          }
  return dat;        //将读出的数据返回
}
/*****************************************************
函数功能:根据命令字,从1302读取一个字节数据
入口参数:Cmd
***************************************************/
unsigned char  ReadSet1302(unsigned char Cmd)
{
  unsigned char dat;
  RST=0;                 //拉低RST
  SCLK=0;                //确保写数居前SCLK被拉低
  RST=1;                 //启动数据传输
  Write1302(Cmd);       //写入命令字
  dat=Read1302();       //读出数据
  SCLK=1;              //将时钟电平置于已知状态
  RST=0;               //禁止数据传递
  return dat;          //将读出的数据返回
}
/*****************************************************
函数功能: 1302进行初始化设置
***************************************************/
void Init_DS1302(void)
{
  unsigned char flag;

    flag= ReadSet1302(0x81);
        if(flag&0x80)        {      //判断时钟芯片是否关闭
   WriteSet1302(0x8E,0x00);                 //根据写状态寄存器命令字,写入不保护指令
   WriteSet1302(0x80,((0/10)<<4|(0%10)));   //根据写秒寄存器命令字,写入秒的初始值
        WriteSet1302(0x82,((18/10)<<4|(18%10)));   //根据写分寄存器命令字,写入分的初始值
        WriteSet1302(0x84,((21/10)<<4|(21%10))); //根据写小时寄存器命令字,写入小时的初始值
        WriteSet1302(0x86,((23/10)<<4|(23%10))); //根据写日寄存器命令字,写入日的初始值
        WriteSet1302(0x88,((7/10)<<4|(7%10))); //根据写月寄存器命令字,写入月的初始值
        //WriteSet1302(0x8A,2);
        WriteSet1302(0x8c,((10/10)<<4|(10%10)));   //根据写小时寄存器命令字,写入小时的初始值
                WriteSet1302(0x90,0xa5);
        WriteSet1302(0x8E,0x80);
  }
  //如果不想每次都初始化时间,也就是掉电后还想让时钟继续走时的话 就用上面的语句

  /*--------------------这是每次都初始化的语句-----------------*/
    /* WriteSet1302(0x8E,0x00);                 //根据写状态寄存器命令字,写入不保护指令
   WriteSet1302(0x80,((0/10)<<4|(0%10)));   //根据写秒寄存器命令字,写入秒的初始值
        WriteSet1302(0x82,((18/10)<<4|(18%10)));   //根据写分寄存器命令字,写入分的初始值
        WriteSet1302(0x84,((21/10)<<4|(21%10))); //根据写小时寄存器命令字,写入小时的初始值
        WriteSet1302(0x86,((23/10)<<4|(23%10))); //根据写日寄存器命令字,写入日的初始值
        WriteSet1302(0x88,((7/10)<<4|(7%10))); //根据写月寄存器命令字,写入月的初始值
        //WriteSet1302(0x8A,2);
        WriteSet1302(0x8c,((10/10)<<4|(10%10)));   //根据写小时寄存器命令字,写入小时的初始值
                WriteSet1302(0x90,0xa5);
        WriteSet1302(0x8E,0x80);
        */

}
void write_time1302(){
    WriteSet1302(0x8E,0x00);                 //根据写状态寄存器命令字,写入不保护指令
    WriteSet1302(0x80,Time.Second);   //根据写秒寄存器命令字,写入秒的初始值
        WriteSet1302(0x82,Time.Minute);   //根据写分寄存器命令字,写入分的初始值
        WriteSet1302(0x84,Time.Hour); //根据写小时寄存器命令字,写入小时的初始值
        WriteSet1302(0x86,Time.Day); //根据写日寄存器命令字,写入日的初始值
        WriteSet1302(0x88,Time.Month); //根据写月寄存器命令字,写入月的初始值
        WriteSet1302(0x8A,Time.Week);
        WriteSet1302(0x8c,Time.Year);   //根据写小时寄存器命令字,写入小时的初始值
        //        WriteSet1302(0x90,0xa5);
        //WriteSet1302(0x8E,0x80);
}

//读时间
void Read_TIME(){

        RST=0;                 //拉低RST
          SCLK=0;                //确保写数居前SCLK被拉低
          RST=1;                 //启动数据传输
          Write1302(0xbf);       //写入命令字
        Time.Second = Read1302() & 0x7f;
        Time.Minute = Read1302() & 0x7f;
        Time.Hour = Read1302() & 0x7f;
        Time.Day = Read1302() & 0x7f;
        Time.Month = Read1302() & 0x7f;
         Time.Week= Read1302() & 0x7f;
        Time.Year = Read1302() & 0x7f;
        SCLK=1;          //将时钟电平置于已知状态
        RST=0;           //禁止数据传递

        /*unsigned char ReadValue;   //储存从1302读取的数据
        ReadValue = ReadSet1302(0x81);   //从秒寄存器读数据
        Time.Second =ReadValue&0x7f;//(ReadValue&0x70) + (ReadValue&0x0F);//将读出数据转化
         ReadValue = ReadSet1302(0x83);  //从分寄存器读
     Time.Minute = ReadValue&0x7f;//(ReadValue&0x70) + (ReadValue&0x0F); //将读出数据转化
     ReadValue = ReadSet1302(0x85);  //从时寄存器读
     Time.Hour = ReadValue&0x7f;//(ReadValue&0x70) + (ReadValue&0x0F); //将读出数据转化
     ReadValue = ReadSet1302(0x87);  //从分寄存器读
     Time.Day = ReadValue&0x7f;//(ReadValue&0x70) + (ReadValue&0x0F); //将读出数据转化
         ReadValue = ReadSet1302(0x89);  //从分寄存器读
     Time.Month = ReadValue&0x7f;//(ReadValue&0x70) + (ReadValue&0x0F); //将读出数据转化
        ReadValue = ReadSet1302(0x8B);  //从时寄存器读
        Time.Week= ReadValue&0x7f;//(ReadValue&0x70) + (ReadValue&0x0F); //将读出数据转化
         ReadValue = ReadSet1302(0x8d);  //从分寄存器读
     Time.Year = ReadValue&0x7f;//(ReadValue&0x70) + (ReadValue&0x0F); //将读出数据转化

   */ }

void Put_Adispram(uchar a){
        uchar i;
        //第一屏"今天是:"
        disword[a+1] = &NO_WORDS[12][0];        //空格
        for(i=0;i<6;i++)
                disword[a+i+2] = &TIME_WORDS[i][0];
        disword[a+8] = &NO_WORDS[11][0];        //":"
        //第二屏
        //disword[4] = &TIME_WORDS[];

}

//将年份放入到显示缓存
//需要参数:缓冲区首地址下标
void Put_Ydispram(uchar i){
        disword[i+1] = &NO_WORDS[12][0];
        if(Time.Year < 30 && !HIDE){
                disword[i+2] = &NO_WORDS[2][0];
                disword[i+3] = &NO_WORDS[0][0];
                }
        else if(!HIDE){
                disword[i+2] = &NO_WORDS[1][0];
                disword[i+3] = &NO_WORDS[9][0];
                }
        disword[i+4] = &NO_WORDS[Time.Year>>4][0];
        disword[i+5] = &NO_WORDS[Time.Year&0x0f][0];
        disword[i+6] = &TIME_WORDS[6][0];
        disword[i+7] = &TIME_WORDS[7][0];        //年
        disword[i+8] = &NO_WORDS[12][0];
}
//将星期放入到显示缓存
//参数:缓冲区首地址下标
void Put_Kdispram(uchar i){
        disword[i+1] = &NO_WORDS[12][0];
        disword[i+2] = &TIME_WORDS[12][0];
        disword[i+3] = &TIME_WORDS[13][0];        //星期
        disword[i+4] = &TIME_WORDS[14][0];
        disword[i+5] = &TIME_WORDS[15][0];
        if(STATE== STA_CHG &&HIDE){
                disword[i+6] = &NO_WORDS[12][0];                //
                disword[i+7] = &NO_WORDS[12][0];                  //
                }
        else{
                disword[i+6] = &WEEK_WORDS[Time.Week*2-2][0];                //
                disword[i+7] = &WEEK_WORDS[Time.Week*2-1][0];                  //
                }
        disword[i+8] = &NO_WORDS[12][0];
}

//将日期放入到显示缓存
//参数:缓冲区首地址下标
void Put_Ddispram(uchar i){
        disword[i+1] = &NO_WORDS[Time.Month>>4][0];                 //小时高位
        disword[i+2] = &NO_WORDS[ Time.Month&0x0f][0];                //小时地位
        disword[i+3] = &TIME_WORDS[8][0];                //-
        disword[i+4] = &TIME_WORDS[9][0];                 //分钟高位
        disword[i+5] = &NO_WORDS[ Time.Day>>4][0];                //分钟地位
        disword[i+6] = &NO_WORDS[Time.Day&0x0f][0];                //-
        disword[i+7] = &TIME_WORDS[10][0];                  //秒高位
        disword[i+8] = &TIME_WORDS[11][0];                 //秒地位
}

//将时间放入到显示缓存
//参数:缓冲区首地址下标
void Put_Tdispram(uchar i){
        disword[i+1] = &NO_WORDS[Time.Hour>>4][0];                 //小时高位
        disword[i+2] = &NO_WORDS[ Time.Hour&0x0f][0];                //小时地位
        disword[i+3] = &NO_WORDS[ 11 ];                //-
        disword[i+4] = &NO_WORDS[Time.Minute>>4][0];                 //分钟高位
        disword[i+5] = &NO_WORDS[ Time.Minute&0x0f][0];                //分钟地位
        disword[i+6] = &NO_WORDS[ 11 ];                //-
        disword[i+7] = &NO_WORDS[Time.Second>>4][0];                 //秒高位
        disword[i+8] = &NO_WORDS[ Time.Second&0x0f][0];                //秒地位
}
//===================================
//*****关于温度检测部分*****
void Put_gTEMP(){
//        uchar i;
//        Put_Wdispram(TMP_WORDS,0);
        disword[6] = &NO_WORDS[temp_ram[3]][0];                 //百位
        disword[7] = &NO_WORDS[temp_ram[2]][0];                //十位
        disword[8] = &NO_WORDS[temp_ram[1]][0];                //个位
        disword[10] = &NO_WORDS[temp_ram[0]][0];                //小数
        disword[12]        = &NO_WORDS[12];                //空格
        disword[13]        = &NO_WORDS[12];                //空格
         //
}

void Put_sTEMP(uchar i){
        disword[i+1] = &NO_WORDS[12];                //空格
        disword[i+2] = &NO_WORDS[12];//&NO_WORDS[temp_ram[3]][0];                 //百位
        disword[i+3] = &NO_WORDS[temp_ram[2]][0];                //十位
        disword[i+4] = &NO_WORDS[temp_ram[1]][0];                //个位
        disword[i+5] = &TMP_WORDS[8][0];        //小数点
        disword[i+6] = &NO_WORDS[temp_ram[0]][0];                //小数
        disword[i+7] = &TMP_WORDS[10][0];
        disword[i+8] = &NO_WORDS[12];                //空格
}
void Put_Cpyrt(uchar i){
        uchar m;
        for(m=0;m<8;m++)
                disword[i+1+m] = &CPYRT_WORDS[m];
}
void Show_Cpyrt(){
        uchar i;
        for(i=1;i<9;i++)
                disword[i] = &NO_WORDS[12];
        Put_Cpyrt(8);
        Move_Down();
        Put_Cpyrt(0);
        Put_Tdispram(8);
        Move_Down();
}

//========================
//参数i:放入第几屏缓存
//参数j:诗歌第几页
//========================
void Put_Song(uchar i,uchar j){
        uchar m;
        for(m=0;m<8;m++)
                disword[i+1+m] = &SONG_WORDS[j+m];
}
//显示诗歌
void Show_Song(){
        uchar i;
        Put_Song(8,0);
        Move_Up();
        for(i=0;i<3;i++){
                Put_Song(0,i*8);
                Put_Song(8, (i+1)*8);
                Move_Up();
                }
        Put_Song(0, 3*8);
        Put_Tdispram(8);
        Move_Up();
}

//======================
//*滚动显示所有信息*
//======================
void Show_All_Info(){
        Put_Adispram(8);
        Move_Down();        //切换效果

        Put_Adispram(0);
        Put_Ydispram(8);        //XXXX年
        Show_All_Word();

        Put_Ydispram(0);        //XXXX年
        Put_Ddispram(8);
        Show_All_Word();

        Put_Ddispram(0);
        Put_Kdispram(8);
        Show_All_Word();

        Read_Temperature();
        Disp_Temperature();
        Put_Kdispram(0);
        Put_Tdispram(8);
        Show_All_Word();

        Read_Temperature();
        Disp_Temperature();
        Put_Tdispram(0);
        Put_sTEMP(8);
        Show_All_Word();

        Read_TIME();
        Put_sTEMP(0);
        Put_Tdispram(8);
        Move_Up();

}

/*us级延时函数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um)
{
  num = num*2;
  while( --num ) ;
}

/*初始化ds1820                                      */
/*******************************************************************/
Init_DS18B20(void)
{
     DQ = 1 ;      //DQ复位
     Delay(8) ;    //稍做延时

     DQ = 0 ;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90) ;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 = 1 ;       //拉高总线
     Delay(8) ;

     presence = DQ ;    //如果=0则初始化成功 =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100) ;
     DQ = 1 ;

     return(presence) ; //返回信号,0=presence,1= no presence
}

/* 读一个字节                     */
/*******************************************************************/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 = 0 ;
unsigned char dat = 0 ;

for (i = 8 ; i > 0 ; i--)
  {
    DQ = 0 ; // 给脉冲信号
    dat >>= 1 ;
    DQ = 1 ;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 |= 0x80 ;
    Delay(4) ;
  }

    return (dat) ;
}

/* 写一个字节                                         */
/*******************************************************************/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 0 ;
  for (i = 8 ; i > 0 ; i--)
  {
    DQ = 0 ;
    DQ = dat&0x01 ;
    Delay(5) ;

    DQ = 1 ;
    dat>>=1 ;
  }
}

/* 读取温度                            */
/*******************************************************************/
Read_Temperature(void)
{
     Init_DS18B20() ;

     WriteOneChar(0xCC) ;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  //读取温度寄存器

     temp_data[0] = ReadOneChar() ;   //温度低8位
     temp_data[1] = ReadOneChar() ;   //温度高8位
}

/* 数据转换与温度显示                                              */
/*******************************************************************/
void Disp_Temperature()
{
  temp_ram[4]=temp_data[0]&0x0f ;
  temp_ram[0]=ditab[temp_ram[4]]+0x30 ;     //查表得小数位的值

  temp_ram[4]=((temp_data[0]&0xf0)>>4)|((temp_data[1]&0x0f)<<4) ;
  temp_ram[3]=temp_ram[4]/100+0x30 ;
  temp_ram[1]=temp_ram[4]%100 ;
  temp_ram[2]=temp_ram[1]/10+0x30 ;
  temp_ram[1]=temp_ram[1]%10+0x30 ;

    if(temp_ram[3]==0x30)        //高位为0,不显示
   {
     temp_ram[3]=0x20 ;
     if(temp_ram[2]==0x30)      //次高位为0,不显示
     temp_ram[2]=0x20 ;
   }

}
/*
void start_time(){
        Time.Year = 0x10;
        Time.Month = 0x7;
        Time.Day = 0x23;
        Time.Hour = 0x21;
        Time.Minute = 0x58;
        Time.Second = 0x0;
        Time.Week = 0x5;
}*/

//=================
//****校时函数****
//=================
void Change_Time(){
        //
        MSG_MV = MSG_MV_L;
        move_times = 0;
        start_word=0;
        TMP_TIME = Time.Hour;
        TR1 = 1;                //开启定时器1闪烁
        do{
                switch(CHANGE){
                                case CHG_HOUR:
                                case CHG_MIN:
                                case CHG_SEC:
                                        Put_Tdispram(0);
                                        break;
                                case CHG_MON:
                                case CHG_DAY:
                                        Put_Ddispram(0);
                                        break;
                                case CHG_WEEK:
                                        Put_Kdispram(0);
                                        break;
                                case CHG_YEAR:
                                        Put_Ydispram(0);
                                        break;
                                default:
                                        break;
                                }
                Show_sWord();
                //if(!key_done)
                //        ReadKey1();
                }while(ReadKey1() != KEY3_S && exit < 10);                //MSG_KEY
        Change_obj();        //保证退出校时无隐身
        HIDE = 0;
        key_done = 0;
        //key_done = 1;        //按键事件处理完成
        TR1 = 0;                //关闭定时器1闪烁

}
//==================
//****对象切换****
//==================
void Change_obj(){
        switch(CHANGE){
                                case CHG_HOUR:
                                        if(Time.Hour == 0xcc)
                                                Time.Hour = TMP_TIME;
                                        TMP_TIME = Time.Minute;
                                        break;
                                case CHG_MIN:
                                        if(Time.Minute == 0xcc)
                                                Time.Minute = TMP_TIME;
                                        TMP_TIME = Time.Second;
                                        break;
                                case CHG_SEC:
                                        if(Time.Second == 0xcc)
                                                Time.Second = TMP_TIME;
                                        TMP_TIME = Time.Month;
                                        break;
                                case CHG_MON:
                                        if(Time.Month == 0xcc)
                                                Time.Month = TMP_TIME;
                                        TMP_TIME = Time.Day;
                                        break;
                                case CHG_DAY:
                                        if(Time.Day == 0xcc)
                                                Time.Day = TMP_TIME;
                                        TMP_TIME = Time.Week;
                                        break;
                                case CHG_WEEK:
                                        if(Time.Week == 0xcc)
                                                Time.Week = TMP_TIME;
                                        TMP_TIME = Time.Year;
                                        break;
                                case CHG_YEAR:
                                        if(Time.Year == 0xcc)
                                                Time.Year = TMP_TIME;
                                        TMP_TIME = Time.Hour;
                                        break;
                                default:
                                        break;
                                }
}
//==================
//****加加函数****
//功能: 0x19 ++  =0x20
//==================
uchar Add_num(char *num){
        ++(*num);
        if(((*num) & 0x0f) == 0x0a){
                *num += 0x10;
                *num &= 0xf0;
                }
        return *num;
}
//==================
//****校时加加****
//==================
void Add_Time(){
        switch(CHANGE){
                                case CHG_HOUR:
                                        if(HIDE){
                                                if(Add_num(&TMP_TIME) == 0x24)
                                                        TMP_TIME= 0;
                                                }
                                        else{
                                                if(Add_num(&Time.Hour) == 0x24)
                                                        Time.Hour = 0;
                                                }
                                        break;
                                case CHG_MIN:
                                        if(HIDE){
                                                if(Add_num(&TMP_TIME) == 0x60)
                                                        TMP_TIME= 0;
                                                }
                                        else{
                                                if(Add_num(&Time.Minute) == 0x60)
                                                        Time.Minute= 0;
                                                }
                                        break;
                                case CHG_SEC:
                                        if(HIDE){
                                                if(Add_num(&TMP_TIME) == 0x60)
                                                        TMP_TIME= 0;
                                                }
                                        else{
                                                if(Add_num(&Time.Second) == 0x60)
                                                        Time.Second = 0;
                                                }
                                        break;
                                case CHG_MON:
                                        if(HIDE){
                                                if(Add_num(&TMP_TIME) == 0x13)
                                                        TMP_TIME= 0;
                                                }
                                        else{
                                                if(Add_num(&Time.Month) == 0x13)
                                                        Time.Month= 1;
                                                }
                                        break;
                                case CHG_DAY:
                                        if(HIDE){
                                                if(Add_num(&TMP_TIME) == 0x32)
                                                        TMP_TIME= 0;
                                                }
                                        else{
                                                if(Add_num(&Time.Day) == 0x32)
                                                        Time.Day= 0;
                                                }
                                        break;
                                case CHG_WEEK:
                                        if(HIDE){
                                                if(Add_num(&TMP_TIME) == 0x08)
                                                        TMP_TIME= 1;
                                                }
                                        else{
                                                if(Add_num(&Time.Week) == 0x08)
                                                        Time.Week= 1;
                                                }
                                        break;
                                case CHG_YEAR:
                                        if(HIDE){
                                                if(Add_num(&TMP_TIME) == 0xa0)
                                                        TMP_TIME = 0;
                                                }
                                        else{
                                                if(Add_num(&Time.Year) == 0xa0)
                                                        Time.Year = 0;
                                                }
                                        //if(Add_num(&Time.Year) == 0x24)
                                        //        Time.Year= 0;
                                        break;
                                default:
                                        break;
                                }
}
//==================
//****减减函数****
//功能: 0x20 --  =0x19
//==================
uchar Cut_num(char *num){
        --(*num);
        if(((*num)&0x0f) == 0x0f){
                //*num -= 0x10;
                *num &= 0xf9;
        }
        //if((*num == 0xf9)
                //*num = 0x99;
        return *num;
}
//==================
//****校时减减****
//==================
void Cut_Time(){
        switch(CHANGE){
                                case CHG_HOUR:
                                        if(HIDE){
                                                if(Cut_num(&TMP_TIME) == 0xf9)
                                                        TMP_TIME= 0x23;
                                                }
                                        else{
                                                if(Cut_num(&Time.Hour) == 0xf9)
                                                        Time.Hour = 0x23;
                                                }
                                        break;
                                case CHG_MIN:
                                        if(HIDE){
                                                if(Cut_num(&TMP_TIME) == 0xf9)
                                                        TMP_TIME= 0x59;
                                                }
                                        else{
                                                if(Cut_num(&Time.Minute) == 0xf9)
                                                        Time.Minute= 0x59;
                                                }
                                        break;
                                case CHG_SEC:
                                        if(HIDE){
                                                if(Cut_num(&TMP_TIME) == 0xf9)
                                                        TMP_TIME= 0x59;
                                                }
                                        else{
                                                if(Cut_num(&Time.Second) == 0xf9)
                                                        Time.Second = 0x59;
                                                }
                                        break;
                                case CHG_MON:
                                        if(HIDE){
                                                if(Cut_num(&TMP_TIME) == 0xf9)
                                                        TMP_TIME= 0x12;
                                                }
                                        else{
                                                if(Cut_num(&Time.Month) == 0xf9)
                                                        Time.Month= 0x12;
                                                }
                                        break;
                                case CHG_DAY:
                                        if(HIDE){
                                                if(Cut_num(&TMP_TIME) == 0xf9)
                                                        TMP_TIME= 0x31;
                                                }
                                        else{
                                                if(Cut_num(&Time.Day) == 0xf9)
                                                        Time.Day= 0x31;
                                                }
                                        break;
                                case CHG_WEEK:
                                        if(HIDE){
                                                if(Cut_num(&TMP_TIME) == 0xf9)
                                                        TMP_TIME= 0x7;
                                                }
                                        else{
                                                if(Cut_num(&Time.Week) == 0xf9)
                                                        Time.Week= 0x7;
                                                }
                                        break;
                                case CHG_YEAR:
                                        if(HIDE){
                                                if(Cut_num(&TMP_TIME) == 0xf9)
                                                        TMP_TIME= 0x99;
                                                }
                                        else{
                                                if(Cut_num(&Time.Year) == 0xf9)
                                                        Time.Year = 0x99;
                                                }
                                        //if(Cut_num(&Time.Year) == 0x99)
                                        //        Time.Year= 0;
                                        break;
                                default:
                                        break;
                                }
}

//======按键======
uchar ReadKey(){
        //
        if(!key_done){
        switch(MSG_KEY){
                case KEY0_S:STATE = STA_sTIME;
                                        break;
                case KEY1_S:STATE = STA_gWORD;        //STA_sWEEK
                                        break;
                case KEY2_S:STATE = STA_gTEMP;
                                        break;
                case KEY3_S:STATE = STA_gTIME;
                                        break;
                case KEY0_L:STATE = STA_CHG;
                                        break;
                case KEY1_L:STATE = STA_SONG;
                                        break;
                case KEY2_L:STATE = STA_gTEMP;
                                        break;
                case KEY3_L:STATE = STA_gWORD;        //STA_sTIME
                                        break;
                default:        break;
                }
                }
        key_done = 1;        //按键事件处理完成
        return MSG_KEY;
}
//=======================
//****校时按键处理****
//=======================
uchar ReadKey1(){
        //
        if(!key_done){
        switch(MSG_KEY){
                case KEY0_S:                //切换校时对象
                case KEY0_L:
                                        exit = 0;
                                        TR1 = 0;                //关闭定时器1闪烁
                                        Change_obj();
                                        if(CHANGE++ >= CHG_YEAR)
                                                CHANGE = CHG_HOUR;
                                        TR1 = 1;                //开启定时器1闪烁
                                        break;
                case KEY1_S:                //加加
                case KEY1_L:
                                        exit = 0;
                                        TR1 = 0;                //关闭定时器1闪烁
                                        Add_Time();
                                        TR1 = 1;                //开启定时器1闪烁
                                        break;
                case KEY2_S:                //减减
                case KEY2_L:
                                        exit = 0;
                                        TR1 = 0;                //关闭定时器1闪烁
                                        Cut_Time();
                                        TR1 = 1;                //开启定时器1闪烁
                                        break;
                case KEY3_L:
                case KEY3_S:
                                        return KEY3_S;
                default:        break;
                }
                }
        key_done = 1;        //按键事件处理完成
        return 0;
}
//===========================
void Tinit(){
        TMOD = 0x11;
        TH0 = 0xD8;
        TL0 = 0xF0;
        TH1 = 0x42;
        TL1 = 0xCA;
        TR0 = 1;
        //TR1 = 1;
        ET0 = 1;
        ET1 = 1;
        EA = 1;
}

timer0() interrupt 1{
        TH0 = 0xb1;
        TL0 = 0xe0;

        if(P1 != 0xff) {//若有键按下
                cur_key_val = P1&0x0f;        //记录按键值
                if(key_times < 150)
                        key_times++;
                else{
                        key_keep_times++;         //长按连击
                        if(key_keep_times >= 10){  //10 1秒连击10次
                                key_keep_times = 0;
                                MSG_KEY = 0x10 | cur_key_val;
                                key_done = 0;        //按键事件复位
                                }
                        }
        }else{
                if(key_times > 2 && key_times < 100 && key_done){        //短按键
                        MSG_KEY = cur_key_val;
                        key_done = 0;         //按键事件复位
                        }
                else if(key_times >= 100 && key_done){        //长按键
                        MSG_KEY = 0x10 | cur_key_val;
                        key_done = 0;         //按键事件复位
                        }
                key_times = 0;
                key_keep_times = 0;
                }
}

timer1() interrupt 3{
        if(STATE == STA_CHG){
                TH1 = 0x42;
                TL1 = 0xCA;
                if(hide_times++ == 8){
                        HIDE = 0;        //显示
                        switch(CHANGE){
                                case CHG_HOUR:
                                        Time.Hour =TMP_TIME;
                                        break;
                                case CHG_MIN:
                                        Time.Minute = TMP_TIME;
                                        break;
                                case CHG_SEC:
                                        Time.Second = TMP_TIME;
                                        break;
                                case CHG_MON:
                                        Time.Month = TMP_TIME;
                                        break;
                                case CHG_DAY:
                                        Time.Day = TMP_TIME;
                                        break;
                                case CHG_WEEK:
                                        Time.Week = TMP_TIME;
                                        break;
                                case CHG_YEAR:
                                        Time.Year = TMP_TIME;
                                        break;
                                default:
                                        break;
                                }
                 }
                 if(hide_times > 17){
                         hide_times = 0;
                        HIDE = 1;        //隐藏
                        exit++;
                        switch(CHANGE){
                                case CHG_HOUR:
                                        TMP_TIME = Time.Hour;
                                        Time.Hour = 0xcc;
                                        break;
                                case CHG_MIN:
                                        TMP_TIME = Time.Minute;
                                        Time.Minute = 0xcc;
                                        break;
                                case CHG_SEC:
                                        TMP_TIME = Time.Second;
                                        Time.Second = 0xcc;
                                        break;
                                case CHG_MON:
                                        TMP_TIME = Time.Month;
                                        Time.Month = 0xcc;
                                        break;
                                case CHG_DAY:
                                        TMP_TIME = Time.Day;
                                        Time.Day = 0xcc;
                                        break;
                                case CHG_WEEK:
                                        TMP_TIME = Time.Week;
                                        Time.Week = 0xcc;
                                        break;
                                case CHG_YEAR:
                                        TMP_TIME = Time.Year;
                                        Time.Year = 0xcc;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void Compute_State(){
        switch(Time.Second){
                case 0x1:
                        //STATE = STA_gTIME;
                        break;
                case 0x2:
                        STATE = STA_sYEAR;
                        break;
                case 0x15:
                        STATE = STA_sTEMP;
                        break;
                case 0x31:
                        STATE = STA_sDATE;
                        break;
                case 0x40:
                        STATE = STA_sWEEK;
                        break;
                case 0x50:
                        STATE = STA_sTEMP;
                        break;
                default:
                        break;
                }
        if(Time.Minute%2 == 0 && Time.Second == 0)
                STATE = STA_gTIME;
        if((Time.Minute&0x0f)%5 == 0 && Time.Second == 30)
                STATE = STA_gTEMP;
        if((Time.Minute&0x0f) == 7 && Time.Second == 0)
                STATE = STA_gWORD;
        if((Time.Minute&0x0f) == 3 && Time.Second == 0)
                STATE = STA_SONG;
}
//;---------主程序循环--------------
                   void main()
                {
                        int i;
                        initial();
                        Tinit();
                        Init_DS1302();
                        Read_TIME();        //读取时间
                        Read_Temperature();
                        Show_Cpyrt();
                        //start_time();
                        //write_time1302();
                        MSG_MV = MSG_MV_L;
                        STATE        = STA_sTIME;
                        while(1)
                        {
                           ReadKey();
                                switch(STATE){
                                        case STA_gTIME:
                                                //添加代码
                                                MSG_MV = MSG_MV_L;
                                                move_times = 0;
                                                start_word=0;
                                                Read_TIME();        //读取时间
                                                Show_All_Info();
                                                MSG_KEY = KEY0_S;        //回到时间画面
                                                key_done = 0;
                                                break;
                                        case STA_gTEMP:
                                                Put_Wdispram(TMP_WORDS); //,start_word++
                                                Read_Temperature();
                                                  Disp_Temperature();
                                                  Put_gTEMP();
                                                //Move_Down();
                                                  Show_Move_Word(TMP_WORDS);
                                                MSG_KEY = KEY0_S;        //回到时间画面
                                                key_done = 0;
                                                break;
                                        case STA_gWORD:
                                                //添加代码
                                                Put_Wdispram(MY_WORDS); //,start_word++
                                                //Move_Down();
                                                  Show_Move_Word(MY_WORDS);
                                                MSG_KEY = KEY0_S;        //回到时间画面
                                                key_done = 0;
                                                break;
                                        case STA_sTIME:
                                                //添加代码
                                                MSG_MV = MSG_MV_L;
                                                move_times = 0;
                                                start_word=0;
                                                Read_TIME();        //读取时间
                                                Put_Tdispram(0);
                                                Show_sWord();
                                                Compute_State();
                                                break;
                                        case STA_sDATE:
                                                //添加代码
                                                MSG_MV = MSG_MV_L;
                                                move_times = 0;
                                                start_word=0;
                                                Read_TIME();        //读取时间
                                                Put_Ddispram(8);
                                                Move_Down();
                                                Put_Ddispram(0);
                                                for(i=0;i<8;i++)
                                                        Show_sWord();
                                                Read_TIME();
                                                Put_Tdispram(8);
                                                Move_Up();
                                                MSG_KEY = KEY0_S;        //回到时间画面
                                                key_done = 0;
                                                break;
                                        case STA_sWEEK:
                                                //添加代码
                                                MSG_MV = MSG_MV_L;
                                                move_times = 0;
                                                start_word=0;
                                                Read_TIME();        //读取时间
                                                Put_Kdispram(8);
                                                Move_Up();        //Move_Down();
                                                for(i=0;i<8;i++){
                                                        Read_TIME();        //读取时间
                                                        Put_Kdispram(0);
                                                        Show_sWord();
                                                        }
                                                Read_TIME();
                                                Put_Tdispram(8);
                                                Move_Down();        //Move_Up();
                                                MSG_KEY = KEY0_S;        //回到时间画面
                                                key_done = 0;
                                                break;
                                        case STA_sYEAR:
                                                MSG_MV = MSG_MV_L;
                                                move_times = 0;
                                                start_word=0;
                                                Read_TIME();        //读取时间
                                                Put_Ydispram(8);
                                                Move_Down();
                                                for(i=0;i<8;i++){
                                                        Read_TIME();        //读取时间
                                                        Put_Ydispram(0);
                                                        Show_sWord();
                                                        }
                                                Read_TIME();
                                                Put_Tdispram(8);
                                                Move_Up();
                                                MSG_KEY = KEY0_S;        //回到时间画面
                                                key_done = 0;
                                                break;
                                        case STA_sTEMP:
                                                //添加代码
                                                MSG_MV = MSG_MV_L;
                                                move_times = 0;
                                                start_word=0;
                                                Read_Temperature();
                                                  Disp_Temperature();
                                                Put_sTEMP(8);
                                                Move_Up();        //Move_Down();
                                                for(i=0;i<8;i++)        {
                                                        Read_Temperature();
                                                          Disp_Temperature();
                                                        Put_sTEMP(0);
                                                        Show_sWord();
                                                        }
                                                Read_TIME();
                                                Put_Tdispram(8);
                                                Move_Down();        //Move_Up();
                                                MSG_KEY = KEY0_S;        //回到时间画面
                                                key_done = 0;
                                                break;
                                        case STA_sWORD:
                                                //添加代码
                                                break;
                                        case STA_CHG:
                                                //校时模式
                                                Change_Time();
                                                write_time1302();
                                                Read_TIME();
                                                Put_Tdispram(8);
                                                Move_Up();
                                                MSG_KEY = KEY0_S;
                                                break;
                                        case STA_SONG:
                                                MSG_MV = MSG_MV_L;
                                                move_times = 0;
                                                start_word=0;
                                                Show_Song();
                                                MSG_KEY = KEY0_S;
                                                key_done = 0;
                                                break;
                                        default:
                                                break;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