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zet6+磁控开关+zigbee智能化机场导航助理源码调试

楼主(2019-03-04):
主要就是串口发送和外部中断使用啦,相关指令可以对应修改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stdio.h"
void UART_PutChar(USART_TypeDef* USARTx, uint8_t Data);
void UART_PutStr (USART_TypeDef* USARTx, uint8_t *str);

int main(void)
{
          u8 t;
          u8 kaiji_flag=1;
          u8 len;
          u16 times=0;
    s16 a=0;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2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uart2_init(115200);
          uart3_init(9600);
//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while(1)
        {                //a++;
//            if(a==4)
//                        UART_PutStr(USART1,"@@PlayFlashText#001$");//开机提示语音:欢迎使用智能化机场导航助理
//      UART_PutStr(USART3,"3");//开机提示语音:欢迎使用智能化机场导航助理
//                        UART_PutStr(USART1,"1");//开机提示语音:欢迎使用智能化机场导航助理
//                        UART_PutStr(USART2,"2");//开机提示语音:欢迎使用智能化机场导航助理
                        // USART_SendData(USART1,1);
//        switch(qidian_flag)
//{
//        case 1:if(DIDIAN==1&&zhongdian_flag==1)       //位于1号入口处
//               {
//                                        DIDIAN=0;
//
//                                        USART_SendData(USART1,0x01); //蓝牙发送至APP,显示位于1号入口
//                                        delay_ms(3000);
//
//                                }
//
//          break;
//   case 2: if(DIDIAN==1&&zhongdian_flag==1)       //位于问讯处
//               {
//                                        DIDIAN=0;
//
//                       USART_SendData(USART2,0x03); //蓝牙发送至APP,显示位于1号入口
//                 delay_ms(3000);
//
//                                }
//          break;
//  case 3:if(DIDIAN==1&&zhongdian_flag==1)
//               {
//                                        DIDIAN=0;
//
//                      USART_SendData(USART2,0x10);
//                                        delay_ms(3000);
//
//                                }
//          break;
//
//
//         case 4:if(DIDIAN==1&&zhongdian_flag==1)
//               {
//                                        DIDIAN=0;
//
//                      USART_SendData(USART2,0x10);
//                                        delay_ms(3000);
//
//                                }
//          break;

//                         case 5:if(DIDIAN==1&&zhongdian_flag==1)
//               {
//                                        DIDIAN=0;
//
//                     USART_SendData(USART2,0x10);
//                                        delay_ms(3000);
//
//                                }
//          break;
//
//                         case 6:if(DIDIAN==1&&zhongdian_flag==1)
//               {
//                                        DIDIAN=0;
//
//                      USART_SendData(USART2,0x10);
//                                        delay_ms(3000);
//
//                                }
//          break;
//
//                         case 7:if(DIDIAN==1&&zhongdian_flag==1)
//               {
//                                        DIDIAN=0;
//
//                     USART_SendData(USART2,0x10);
//                                        delay_ms(3000);
//              // USART_SendData(USART2,0);
//                                }
//          break;
//}

if(times%30==0)
{
//        LED0=!LED0;//闪烁LED,提示系统正在运行.
USART_SendData(USART1,1);
        delay_ms(3);
        //USART_SendData(USART1,2);
}
delay_ms(30);
//                }
        }
}

void UART_PutChar(USART_TypeDef* USARTx, uint8_t Data)
{   USART_ClearFlag(USARTx, USART_FLAG_TC);
    USART_SendData(USARTx, Data);
        delay_ms(3);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

void UART_PutStr (USART_TypeDef* USARTx, uint8_t *str)
{
    while (0 != *str)
    {
        UART_PutChar(USARTx, *str);
        str++;
    }
}
extern void UART_PutChar(USART_TypeDef* USARTx, uint8_t Data);
extern void UART_PutStr (USART_TypeDef* USARTx, uint8_t *str);

网友A(2019-06-20):
不知道是不是在 stm32 上移植了 ZigBee?
目前接触的都是 CC2530 上跑的 z-st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