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stm32F103+TLC549做一个电机电流检测电路?

楼主(2019-03-04):
现在手里有TLC549,直流电机,怎么做一个电机电流检测电路

网友A:
TLC549是一个8位ADC,stm32F103自带12位ADC,你要用一个自带12位ADC的STM32去调取一个8位ADC的数据吗?
如果你要求的电流数度不是0.几mA的话,就用一个采样电阻串联在电机的回路中,然后用一个运放把信号放大直接送单片机进行ADC就可以了

网友B:
串电阻采样电流,信号经运放放大之后,输入到AD芯片,MCU读取,还可以软件进行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TLC549是一个8位ADC,stm32F103自带12位ADC,你要用一个自带12位ADC的STM32去调取一个8位ADC的数据吗?
如果 ...

为什么要放大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放大呢?

看你直流电机的电流,如果电流不大,串联一个0.1欧的电阻,1A的电流在话,在串联的电阻上面产生的压降就是0.1V,这应该不会的多大影响。
但如果你是大电流5A或者10A又或者以上的话,那就要考虑到串联电阻的大小和功率了,这时候应该就要串联一个0.01欧的电阻,这样一来在电阻上面的损耗就不大,但压降同时也变小了,单片机的ADC检测到的数字量就有点少了,误差比较大,就得先用一个运放把取样的电压先放大,然后再进行A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直流电机的电流,如果电流不大,串联一个0.1欧的电阻,1A的电流在话,在串联的电阻上面产生的压降就 ...

如果说我用很小的电阻,那电机电压又很大,电阻不是会直接烧坏吗

网友C:
传统的串电阻电流检测方式,误差大,影响电机正常转动。建议采用ACS712等电流感应传感器,该传感器输出模拟量,经过您说的AD转换后,给stm32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传统的串电阻电流检测方式,误差大,影响电机正常转动。建议采用ACS712等电流感应传感器,该传感器输出模拟 ...

你说的没错,但是我不想用电流感应传感器,用什么好的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