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风扇风速控制电路 求指导一下我的代码!

楼主(2019-03-04):
设计一个风扇风速控制电路,用三个按键控制风速、风种、启动/停止;运转状态用指示灯显示。
风速:强、中、弱对应电扇的不同转速。 风种:睡眠、自然、正常。睡眠时,电扇运转10秒,间断10秒;自然时,自然风运转5秒,间断5秒;正常时电扇连续运转。

现在代码出现的问题是:选择风种那里,停转5秒那里没问题,但是一旦进入停转10秒那里就变成转10秒,只停止3秒左右,模式3直接进入不了,一直在模式1和2之间变换。

代码如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stdio.h>
#include<uart.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zkb,aa;
uchar t=0,snum=0,s1num=0,tt=0;  //t记录中断次数,确定PWM的周期
sbit IN1=P2^1;
sbit IN2=P2^2;
sbit ENA=P2^5;     //产生PWM波?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zs=P3^7;       //转速
sbit ms=P3^6;     //模式
sbit d1=P1^0;
sbit d2=P1^1;
sbit d3=P1^2;
sbit d4=P1^3;
sbit d5=P1^4;
sbit lcden=P3^4;
sbit rs=P3^5;

void delayms(uint xms)                //延时子程序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液晶显示模块的读写以及控制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写命令函数
{
        rs=0;
        lcden=0;
        P0=com;
        delayms(5);
        lcden=1;
        delayms(5);
        lcd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写数据函数
{
        rs=1;
        lcden=0;
        P0=date;
        delayms(5);
        lcden=1;
        delayms(5);
        lcden=0;
}

   //函数功能:显示档数和模式
void display_sym()
{
        write_com(0x80);
        write_data('v');
        write_data(':');
        write_com(0x80+0x40);
        write_data('m');
        write_data(':');

}

void keyscan()
{
  if(zs==0)                //控制电机的四个转速
   {
                   delayms(5);//消抖
                if(zs==0)        //zs键确实按下
                {

                        snum++;                 //每按一次加1
                        while(!zs); //等待松开
                        if(snum==3)           //当snum=5时,回到第一档
                        {
                           snum=0;                //0档,速度最大
                         }
                    switch(snum)
                        {
                                case 0:zkb=40;break;          //snum为0时,1档
                                case 1:zkb=60;break;                 //snum为1时,2档
                                case 2:zkb=90;break;                //snum为2时,3档
                                default: break;
                        }

                }
   }

if(ms==0)                //控制电机的四个转速
   {
                   delayms(5);//消抖
                if(ms==0)        //zs键确实按下
                {
                        while(!ms); //等待松开
                        s1num++;                 //每按一次加1
                        if(s1num==1)           //
                        {
                       tt=0;
                                aa=100;
                                IN1=1;           //
                                IN2=0;
                        }
                        if(s1num==2)            //
                        {

                                tt=0;
                                aa=200;
                                IN1=1;                //
                                IN2=0;
                        }
                         if(s1num==3)           //
                        {
                                s1num=0;     //清零下次计算
                                IN1=1;
                                IN2=0;
                        }

                }
   }

}

void init()
{
        dula=0;
        wela=0;
        lcden=1;
        IN1=1;
        IN2=0;
        write_com(0x38);   //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write_com(0x0c);   //设置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write_com(0x06);   // 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1
        write_com(0x01);   //显示清0,数据指针清0
        write_com(0x80);   //通电时,指针知道显示屏第一行首位处
        TMOD=0x21;                   //
        TH1=(65536-917)/256;         //定时器1赋初值100us
        TL1=(65536-917)%256;
        TH0=(65536-45872)/256;         //定时器0赋初值50ms
        TL0=(65536-45872)%256;
        ET1=1;          //         定时器1打开
        ET0=1;          //         定时器0打开
        TR0=1;          //         启动定时器0
        TR1=1;           //           启动定时器1
        EA=1;          //         打开总中断
}

void main()
{
        init();                  //初始化
        display_sym();        //上电时,显示v:    m:
        while(1)
        {
                keyscan();                   //按键扫描,实现转速转向调节的功能
        }
}

void timer0()interrupt 1                  //
{
        TH0=(65536-45872)/256;        //每次中断为50ms
        TL0=(65536-45872)%256;
         tt++;

        if(tt<aa)
                IN1=1;
        else
        IN1=0;

        if(tt==2*aa)
                tt=0;
}

void timer1()interrupt 3                //该定时器1用于占空比调速
{

           TH1=(65536-917)/256;                //重新装入初值 100us
               TL1=(65536-917)%256;
                 t++;                //每产生一次中断+1
                if(t<zkb)                //当占空比大于t时,输出高电平,否则输出低电平
                ENA=1;                       //在t<zkb时,使能端开启,否则使能端关闭
                else
                ENA=0;
                if(t>=100)
                t=0;

}

楼主:
漏说了,注释没写好,是第二个if那里出问题,对应的是定时器0那里。

楼主:
现在发现好像是定时器0溢出标志位tt溢出次数太多会出错,达到某个溢出数后,tt就会自动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