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才能让0.96 IIC OLED显示屏现实数字上下左右翻滚?

楼主(2019-03-04):
求助,如何让0.96   IIC   OLED显示屏显示数字左右翻动或者上下滚动来改变数字,和图片现实一样的效果!?求程序的设计思路或者代码

实例图片

实例图片

网友A:
得用取模软件

网友B:
不是很很难,说白就是用一个一次量代替自符或汉字显示位置,将要显示的汉字与字符用struct类型打好包
后面的事就是调址,调数据,类似案例看这里: http://www.51hei.com/bbs/dpj-152005-1.html

网友C:
有专用模块,自己写代码很麻烦,模块设置多样化,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专用模块,自己写代码很麻烦,模块设置多样化,方便

什么模块

网友D:
我的做法:
1、屏上的内容是从缓冲区A中取点描述(或不扫描看屏的特点)显示的,A区中的每个点对应屏上的每个点。
2、显示程序从A区的哪个点、哪个行开始取数往屏上送受两个寄存器控制:X_START和Y_START控制。目的:用X_START实现左右滚动,用Y_START实现上下滚动。例如让X_START=1,则左右信息到屏上显示无位移。让Y_START=10,则上下信息到屏上显示位移了10行,第10行的信息送到了屏的第一行。如果你每隔0.5秒让Y_START+1,就自动滚行了。
这里有个问题需要处理,就不多说了,就是这时的最后一行显示的是哪里的信息。
3、要改变屏上的显示,不是向屏上送数据,而是向A区送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做法:
1、屏上的内容是从缓冲区A中取点描述(或不扫描看屏的特点)显示的,A区中的每个点对应屏上的 ...

首先非常感谢您的回答,如果你有例程那就太好了,不知道是否可提供个例程~~!!!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