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加个PCF8574模块,实现IIC方式驱动LCD1602

楼主(2019-03-04):
PCF8574模块使实现IIC驱动LCD1602成为现实。

下图是PCF8574模块与1602的连接电路图:

实物接法如下:
想要使用PCF8574模块来实现IIC驱动LCD1602,首先非常必要弄清楚IIC的时序、PCF8574设备地址、四线控制LCD1602方法。
下面是两个重要的h文件。通过修改这两个h文件中的部分代码(接线有所不同)即可移植到你的程序中去。

void delay1(uchar x)
{
        uchar a,b;
        for(a=x;a>0;a--)
         for(b=200;b>0;b--);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写命令函数
{        uchar com1,com2;
        com1=com|0x0f;
        write_add(com1&0xfc);
        delay1(2);
    write_add(com1&0xf8);
        com2=com<<4;
        com2=com2|0x0f;
        write_add(com2&0xfc);
        delay1(2);
    write_add(com2&0xf8);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写数据函数
{
        uchar date1,date2;
        date1=date|0x0f;
        write_add(date1&0xfd);
        delay1(2);
        write_add(date1&0xf9);
        date2=date<<4;
        date2=date2|0x0f;
        write_add(date2&0xfd);
        delay1(2);
        write_add(date2&0xf9);

}

void init_lcd()                                        //初始化函数
{
        write_com(0x33); //显示模式设置
        delayms(6);
        write_com(0x32); //显示模式设置
        delayms(6);
        write_com(0x28); //4位总线,双行显示,显示5×7的点阵字符
        delayms(6);
        write_com(0x01); //清屏
        delayms(6);
        write_com(0x06); //字符进入模式:屏幕不动,字符后移
        delayms(6);
        write_com(0x0c); //显示开,关光标
        //write_LCD_Command(0x0f); //显示开,开光标,光标闪烁
        delayms(6);
}

//显示字符串:第x行第y列显示什么内容
void Show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tr)
{

        if(x == 1)
        {
                write_com(0x80 | y-1);
        }
        if(x == 2)
        {
                write_com(0xc0 | y-1);
        }
        //输出字符串

        while(*str!='\0')
        {
                write_date(*str);
                str++;
        }

}

PCF8574 LCD1602_4.rar (685 Bytes, 下载次数: 658)

网友A(2019-12-26):
我测试成功了,感谢楼主!
分享下经验:如果是8574 写入的地址是0X27<<1 ,如果是8574A,写入的地址是0X3F<<1
(write_add 里面指代的是8574A)
iic的sart,stop,ack 。。。 都是通用的

楼主(2019-03-05):
补个实物连接图:

网友B(2019-04-19):
看到里面的内容了,一个函数一个压缩包

网友C(2019-06-23):
谢谢分享,不好一点就是分成两包

网友D:
谢谢楼主分享,但实际中毫无意义。淘宝上IIC方式驱动的LCD1602屏就8元多,比这个模块贵不了多少。好用多了!

网友E:
void delay1(uchar x)
{
        uchar a,b;
        for(a=x;a>0;a--)
         for(b=200;b>0;b--);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写命令函数
{        uchar com1,com2;
        com1=com|0x0f;
        write_add(com1&0xfc);
        delay1(2);
    write_add(com1&0xf8);
        com2=com<<4;
        com2=com2|0x0f;
        write_add(com2&0xfc);
        delay1(2);
    write_add(com2&0xf8);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写数据函数
{
        uchar date1,date2;
        date1=date|0x0f;
        write_add(date1&0xfd);
        delay1(2);
        write_add(date1&0xf9);
        date2=date<<4;
        date2=date2|0x0f;
        write_add(date2&0xfd);
        delay1(2);
        write_add(date2&0xf9);

}

void init_lcd()                                        //初始化函数
{
        write_com(0x33); //显示模式设置
        delayms(6);
        write_com(0x32); //显示模式设置
        delayms(6);
        write_com(0x28); //4位总线,双行显示,显示5×7的点阵字符
        delayms(6);
        write_com(0x01); //清屏
        delayms(6);
        write_com(0x06); //字符进入模式:屏幕不动,字符后移
        delayms(6);
        write_com(0x0c); //显示开,关光标
        //write_LCD_Command(0x0f); //显示开,开光标,光标闪烁
        delayms(6);
}

//显示字符串:第x行第y列显示什么内容
void Show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tr)
{

        if(x == 1)
        {
                write_com(0x80 | y-1);
        }
        if(x == 2)
        {
                write_com(0xc0 | y-1);
        }
        //输出字符串

        while(*str!='\0')
        {
                write_date(*str);
                str++;
        }

}
这就是 高级货

网友F:
I2C通讯啊

网友G(2019-07-30):
正要做这个,软件很好

网友H(2019-10-20):
能驱动就好,麻烦能告诉下,哪句是PCF8574地址句。

网友I(2019-12-01):
write_add函数没有啊

网友J:
淘宝店家给的例程是arduino的,直接调用现成的库,也是醉了,到论坛里来看看有没有能用的程序

网友A:
这段代码可行吗,有人成功吗?
里面的 write_byte 有疑问

网友K(2020-01-10):
先看看,正在用这个模块。

网友K:
有现成的,懒得自己写协议转换程序了。

网友L(2020-02-28):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分享,但实际中毫无意义。淘宝上IIC方式驱动的LCD1602屏就8元多,比这个模块贵不了多少。好用多了 ...

那个宝上买的就是这个东西的成品。

网友M:
2个文件都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能驱动就好,麻烦能告诉下,哪句是PCF8574地址句。

void write_iic(uchar date1)//写入数据到IO    中的
      write_byte(0x7e); //8574A地址,写数据

uchar read_iic()//向IO读取数据  中的
      write_byte(0x7f); //8574A地址,写数据

网友N(2020-04-01):
确实不错,void write_add(uchar date1)//写入数据到IO
{
        start();
//        write_byte(0x7e); 0X3F<<1   0x7e 8574A芯片
        write_byte(0x4e); //bin(0x27<<1) 0x4e 8574 芯片
        respons();
        write_byte(date1);
        respons();
        stop();
}

网友O:
真好用感谢感谢

网友P:
真好,要啥来啥,我都怀疑我被监控了,谢谢

网友Q(2020-05-10):
这个是只需要该pcf8574的地址然后直接运行就可以了吗

网友R:
STC12C5A60S2 打死也调试不出来。疯了

网友S:
刚买子这个模块测试下

网友T:
引用 网友A:
我测试成功了,感谢楼主!
分享下经验:如果是8574 写入的地址是0X27

还好你提醒,要不然我怎么都调试不通。

网友U(2020-07-30):
1602  老是搞不定   不知道哪里问题

网友V:
感谢楼主分享,现在就试一下

网友W(2021-01-16):
感谢楼主分享,刚入了这转接板,现在就试一下

网友X(2021-02-16):
借用楼主程序,用STC15W408单片机测试了一下,现把完整的测试工程文件分享一下

网友Y:
请问pcf8574+1602可以用proteus仿真吗?

网友Z(2021-04-28):
正在看这个,但是没有点亮,在找找看是啥原因

网友AA:
谢谢,51hei真好用

网友AB(2021-06-30):
引用 网友R:
STC12C5A60S2 打死也调试不出来。疯了

老哥,我也用的60s2,同样调不出来,你知道什么问题了吗

网友AB:
引用 网友Z:
正在看这个,但是没有点亮,在找找看是啥原因

找到原因了么,我也是没有输出显示

网友AB:
请教一下,我也用的这个模块,单片机用的stc12C5A60S2, lcd是1602A,用您的程序调试,没用结果,地址我改的0x27,不过换了其他的也没用

网友AC(2021-12-20):
不是SCL对应15,SDA对应14吗

网友AD(2022-09-05):
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按照楼主的程序,稍加修改,立即成功!
之前用一片CD4094成功驱动LCD1602,这次我只要把8574驱动I/O口的试验做成功就可以了。

拆掉洞洞板之前做试验的两片74HC595,留下LED和电阻,加上8574,我用的是双列直插PCF8574P,经过试验发现,PCF8574P的I/O口驱动能力较弱,通过1K电阻驱动LED,亮度只有一点点,远远达不到CD4094和74HC595的驱动能力,估计驱动LCD1602问题不大,毕竟PCF8574P的I/O口是双向I/O口。之所以用PCF8574P,是因为PCF8574P才一块多钱一片,需要注意的是,PCF8574P 13脚INT不能直接接VCC,必须通过电阻才能接VCC,否则芯片发烫!!!
单片机用的是STC8H1K08,PCF8574P双列直插的写地址是0x40,STC8H1K08用的IRC是1.2M,注释掉所有的delay( ),程序运行照样正常,经过试验,IRC为5M,程序正常,IRC为6M,程序不正常, delay( )替换成一个_nop_ ( ) 应该就可以了,那么IRC为12M,估计要替换两个到三个nop,程序才能正常。另外,应答部分的程序代码没有完全看懂,等以后用到的时候再慢慢研究和改进了。

网友AE(2022-10-28):
引用 网友R:
STC12C5A60S2 打死也调试不出来。疯了

我也是,请问调试出来了么

网友AF(2023-03-21):
没有人试STC89C51的吗
孩子pcf8574为什么地址设置的0x27也不行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1                0x80            // 第一行写入地址
//#define                        L2                0xc0            // 第二行写入地址

sbit SCL = P2^1;
sbit SDA = P2^0;

uchar woder[]={"wangzijie"};

//char ADDR = 0x4E;    // PCF8574  T  模块的地址码
//char ADDR = 0x7e;    // PCF8574   AT  模块的地址码
char ADDR = 0x27;    // PCF8574   AT  模块的地址码

//***************************** 延时 y  ms ***********************************************

void delay1(int y)   //
{
         ;
        while(y--)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c>0;c--)
        for(b=142;b>0;b--)
        for(a=2;a>0;a--);
        }
}

//******************************** IIC 串口开始 ********************************************

void IIC_start(void)
{
        SDA=1;
        _nop_();
        SCL=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DA=0;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CL=0;
}

//********************************** IIC 串口写1个字节 ******************************************

void IIC_writeByte(char temp)
{
        char i;
        for(i=0;i<8;i++)
        {
                SDA=(bit)(temp & 0x80) ;   // 根据规定1602的数据最高位必须为  1
                temp <<=1;
                _nop_();
                _nop_();
                SCL=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CL=0;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DA=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CL=1;
        _nop_();
        _nop_();
        _nop_();
        while(SDA);
        _nop_();
        SCL=0;
}

//******************************** 1602写命令 ********************************************

void LCD_write_command(char comm)
{
        char tmp;
        IIC_start();          // 串口开始
        IIC_writeByte(ADDR);  // 先选PCF 8574T 的地址  (应该是相当于选中的意思吧)

        tmp = comm & 0xF0;    // 与0xf0 应该是取第四位的意思吧
        tmp |= 0x0C;         //保留高4位为指令的高四位,低四位为   RS = 0, RW = 0, EN = 1
        IIC_writeByte(tmp);  //从串口送出
        delay1(20);
        tmp &= 0xFB;        //Make EN = 0
        IIC_writeByte(tmp);

        tmp = (comm & 0x0F) << 4 ;  //将指令的低四位 送到高位置保存
        tmp |= 0x0C;        //RS = 0, RW = 0, EN = 1
        IIC_writeByte(tmp);
        delay1(20);
        tmp &= 0xFB; // Make EN = 0
        IIC_writeByte(tmp);

}
//******************************** 1602写数据 ********************************************

void LCD_write_data(char data1)
{
        char tmp;
        IIC_start();
        IIC_writeByte(ADDR);   // 先选PCF8574T 的地址  (应该是相当于选中的意思吧)

        tmp = data1 & 0xF0;
        tmp |= 0x0D; //RS = 0, RW = 0, EN = 1
        IIC_writeByte(tmp);
        delay1(20);
        tmp &= 0xFB; //Make EN = 0
        IIC_writeByte(tmp);

        tmp = (data1 & 0x0F) << 4 ;
        tmp |= 0x0D; //RS = 0, RW = 0, EN = 1
        IIC_writeByte(tmp);
        delay1(20);
        tmp &= 0xFB ; // Make EN = 0
        IIC_writeByte(tmp);
}

//******************************** 1602初始化 ********************************************

void Init_Lcd(void)
{
        LCD_write_command(0x33); //将8位总线转为4位总线
        delay1(50) ;
        LCD_write_command(0x32); //
        delay1(50) ;
        LCD_write_command(0x28); // 4位数据线0x28,显示2行,5*7点阵字符  !如果是0x38  则为8位数据线,显示2行,5*7点阵字符
        delay1(50) ;
        LCD_write_command(0x0C); // 开显示,关闭光标,不闪烁
        delay1(50) ;
        LCD_write_command(0x06); // 设定输入方式,增量不位移
        delay1(50) ;
        LCD_write_command(0x01); // 清屏
        delay1(50) ;
//                LCD_write_command(0x80);  //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                delay1(50) ;
}

//*************************************** 在指定位置显示字符串 *************************************

void Write_LCD(int x, int y, char *str)
{
        char addr;
        if( x < 0)
        {
                x = 0;
        }
        if(x > 15)
        {
                x = 15;
        }
        if(y<0)
        {
                y = 0;
        }
        if(y > 1)
        {
                y = 1;
        }

        addr = 0x80 + 0x40 * y + x;   // Move cursor  移动光标
        LCD_write_command(addr);
        while (*str)
        {
                LCD_write_data(*str++);
        }
}

//-------------------------------------------- 显示字符串的函数 ----------------------------------------------------

void LCD_write_word(unsigned char *s)                  //显示字符串的函数
{
        while(*s>0)
        {
                LCD_write_data(*s);
                s++;
        }
}

void main()
{
        uchar i;
        Init_Lcd();
//        for(i=0;i<9;i++)
//        {
        Write_LCD(0,0,(uchar *)woder[i]);
        LCD_write_word((uchar *)woder[i]);
//        }
        while(1);
}

//********************************* 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

/*
void Print_Char (unsigned char line,unsigned char num,unsigned char date)
{
                LCD_write_command(line+num);
                LCD_write_data(date);
}

*/

//按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针对1602液晶)-用在温度显示

//void DisplayOne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DData)
//{
//Y &= 0x1;
//X &= 0xF;                 //限制X不能大于15,Y不能大于1
//if (Y) X |= 0x40;        //当要显示第二行时地址码+0x40;
//X |= 0x80;               // 算出指令码
//LCD_write_command(X);    //这里不检测忙信号,发送地址码
//LCD_write_data(DData);
//}

看看代码呜呜呜@

网友AG:
引用 网友X:
借用楼主程序,用STC15W408单片机测试了一下,现把完整的测试工程文件分享一下

等我有分了来下载一下。终于看到了。谢谢分享希望好用。

网友AG:
引用 楼主:
补个实物连接图:

我用的和这个是一样的。您的代码看不懂。用的204S用下面的408AS的也是不行。程序改了。端口也改了。希望得到回复

网友AH(2023-07-30):
试了一下,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