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器中,对电机电流的采样要用到光耦放大器吗?

楼主(2019-03-04):
各位大佬,电机控制器中,对电机电流的采样要用到光耦放大器吗?

网友A:
直接电阻采样,AD处理,不用光耦放大器。

网友B:
要看具体电路的,电机电路不同,电流测量的最佳方式也不一样

网友C:
运放差分放大,根据需求调整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电阻采样,AD处理,不用光耦放大器。

不需要运放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具体电路的,电机电路不同,电流测量的最佳方式也不一样

车载电机控制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