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求解简述使用74HC595驱动数码管显示的原理。

楼主:
求解此原理图的理解

网友A(2019-03-05):
U4段选,U5位选。

网友B:
74HC595是一个8位串行输入、并行输出的位移缓存器:并行输出为三态输出。在SCK 的上升沿,串行数据由SDL输入到内部的8位位移缓存器,并由Q7'输出,而并行输出则是在LCK的上升沿将在8位位移缓存器的数据存入到8位并行输出缓存器。当串行数据输入端OE的控制信号为低使能时,并行输出端的输出值等于并行输出缓存器所存储的值。而当OE为高电位,也就是输出关闭时,并行输出端会维持在高阻抗状态。

网友C:
74HC595是一个8位串行输入、并行输出的位移缓存器;
具体这个,没说错的话:U5是位选,U4是段选,想显示某一位,需要两字节数据串并转换,一字节位选,一字节位选,延时几mS,在显示下一位

网友D:
U4段选,U5位选,如果想要实现6位同时显示,需要考虑刷新频率,已肉眼观察不闪烁为准。

网友D:
段选,位选,如果想同时显示,需考虑刷新频率问题。595的原理自己找个PDF看看就懂了,很简单

网友E:
74HC595是一个串入、并出的IO转换芯片,也可以级联,级联时Q7同时为输出端。
74HC595有三态输出功能。 移位寄存器和存储器有各自的时钟。
sTcp端是存储寄存器的时钟输入
sHcp端是移位寄存器的时钟输入
OE(非)输出使能
MR(非) 芯片复位
DS 串行数据输入端

网友F:
U5段选,U4位选。

网友G:
U5选择哪个数码管,U4给这个数码管送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