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ISP烧录TX-1C单片机的疑问,突然下载不了

楼主:
今天在下载程序时,突然下载不了,上网查了一下,都不是关键所在。现象是这样的:正常冷启动,没有反应,一直显示正在检测单片机,但是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当我拿起整块板子前后倾斜,或者触碰到A/D元件旁边的蓝色电位器时,LED会自己亮几颗。怀疑是自己把板子放在箱子里的时候,哪里磕到了。又或者是上次写的液晶程序遗留下来的问题?希望请教一下论坛的各位前辈,帮小白解答一下。感激不尽!

倾斜板子时 LED亮

倾斜板子时 LED亮

触碰U3旁边的电位器

触碰U3旁边的电位器

网友A(2019-03-05):
塑料薄膜做垫不是个好兆头

用这款烧录程序有必要注意一些操作细节

网友B:
TX-1C开发板有COM和USP两路下载通道,如分别测试无效,但两路同时有故障的可能性极小,那么问题就集中在与P3.0和P3.1有关联的连线上。最常见的故障是40脚卡座簧片氧化导致接触不良,但从照片看板子较新,卡座簧片氧化可能性也较小。触碰蓝色电位器有反应不代表故障所在,只是由此引起板子轻微变形所致。据此现象推断属与P3.0和P3.1有关联的连线开路故障。用万用表仔细查找故障点不是十分困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X-1C开发板有COM和USP两路下载通道,如分别测试无效,但两路同时有故障的可能性极小,那么问题就集中在与P ...

感谢前辈的解答,现在的情况就是时好时坏,但是不知道关键在哪,现在有检查问题的方向,就好多了,谢谢!

网友D:
换USB线,换个电脑USB接口,关闭下载器,重开下载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