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如何发送数据到串口屏

楼主(2019-03-04):
现在有TJC4024T032_011串口屏一个,现在想通过STM32发送一个检测到的一个数据到该串口屏,请问该如何实现。

网友A:
STM32串口与串口屏通过串口连接。
根据通讯协议,STM32串口直接发送数据就可以了。
注意:通讯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串口与串口屏通过串口连接。
根据通讯协议,STM32串口直接发送数据就可以了。
注意:通讯协议

协议就是stm32发送FF FF FF结尾的数据表示发送结束。现在有两个问题,就是发送格式是t0.txt="显示的内容",然后printf里面也要用到“”“,我用的转义符号,不知道行不行,然后就是FF FF FF 第一次发送的是字符串,是这样的printf("0xff"),第二次是发送的printf("%d",0xff),都没接收到信息

网友A:
大概看了下TJC4024T032_011串口屏介绍,我觉得你应该仔细研究通讯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串口与串口屏通过串口连接。
根据通讯协议,STM32串口直接发送数据就可以了。
注意:通讯协议

%d和%x都试过了

楼主:
还不能发送变量,只能发送已经决定好的文字或者数字以及系统变量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u8 idfind(u8 *buf,u8 *val,u8 len);
void HMISends(char *buf1);
void HMISendb(u8 buf);

void HMISendstart(void)
{
        delay_ms(200);
        HMISendb(0xff);
        delay_ms(200);
}

int main(void)
{
         short tempeature;
//          u8 t;
//         u8 len;
//         extern u8 Res;
//         u16 times=0;

        u8 t;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Configuration();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KEY_Init();          //初始化与按键连接的硬件接口
        HMISendstart();
        tempeature=115;
         while(1)
        {
                t=KEY_Scan(0);                //得到键值
                   if(t)
                {
                        switch(t)
                        {
                                case KEY_UP:        //控制蜂鸣器
                                HMISends("n0.val=baud");
        HMISendb(0xff);
//                                         printf("t0.txt=\"sdfsdf\"");
//           USART_SendData(USART1,0xff);
//                                   USART_SendData(USART1,0xff);
//                                   USART_SendData(USART1,0xff);
                                        break;
//                                 case KEY_LEFT:        //控制LED0翻转
//                                         printf("t0.txt=\"sdfsdf\"");
//           printf("%d",0xff);
//                                   printf("%d",0xff);
//                                   printf("%d",0xff);
//                                         break;
                                case KEY_DOWN:        //控制LED1翻转
                                HMISends("n0.val=123");
        HMISendb(0xff);
//                                         printf("t0.txt=\"sdfs46s54df65\"");
//           printf("%d",0xff);
//                                   printf("%d",0xff);
//                                   printf("%d",0xff);
                                        break;
//                                 case KEY_RIGHT:        //同时控制LED0,LED1翻转
//                                         printf("t0.txt=\"a5sd4fa35sd4f\"");
//           printf("%d",0xff);
//                                   printf("%d",0xff);
//                                   printf("%d",0xff);
//                                         break;
                        }
                }else delay_ms(10);

//{}内的switch语句的主题,内含多个case分支,判断值必须是一常亮(代表一具体整数)        case分支根据判断值标识条件选择入口
//0x0d是回车符的ASC||码
//0x0a是换行结束符的ASC||码
}
}

void HMISends(char *buf1)
{
        u8 a=0;
        while(1)
        {
                if(buf1[a]!=0)
                {
                        USART_SendData(USART1,buf1[a]);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XE)==RESET){};
                        a++;
                }
                else
                return ;
        }
}

void HMISendb(u8 k)
{
        u8 a;
        for(a=0;a<3;a++)
        {
                if(k!=0)
                 {
                        USART_SendData(USART1,k);  //发送一个字节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XE)==RESET){};//等待发送结束
                }
         else
         return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看了下TJC4024T032_011串口屏介绍,我觉得你应该仔细研究通讯协议。

请问怎么发送变量呢?

网友B(2023-02-08):
先用串口助手调试,这一步主要把串口屏的通信协议搞清楚(起始、控件标号、操作指令、结束等组成的指令);

网友B:
先直接用串口助手调试串口屏,这一步是搞清楚协议内容(起始、控件、操作、结束等组成的一个指令)。能操作的话就直接用32单片机串口发送控制数据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