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4个8x8组成的16x16点阵,在其中让一个点阵上下左右移动

楼主(2019-03-04):
发了原理图,想求解代码,如果其中解析的详细点更好了,我学习视频看不懂

网友A:
你只要一块8x8的点阵会了,其他几块也就是片选的问题了。74HC595是串行通信的,SER是单线传输的数据位,时钟信号SRCLK=1则移入一位数据位,字节的最高位先移入,之后SRCLK置0,等8位都进去了,再给个RCLK=1告诉74HC595完成一次字节发送,RCLK再置0,这是用来指定要显示到的行或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只要一块8x8的点阵会了,其他几块也就是片选的问题了。74HC595是串行通信的,SER是单线传输的数据位,时 ...

我有看网上的视频,但感觉还是讲解的不够详细,emmmm,您能详细说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