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单片机静态数码管程序编写问题 P0=smgduan[0];语句理解

楼主(2019-03-04):
u8 code smgduan[17]=里面定义的都是16进制的模式,为什么后面只要输入P0=smgduan[0];而不是写P0=smgduan[0x71];求大神解释。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8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显示0~F的值
void main()
{
        LSA=0;
        LSB=0;
        LSC=0;        //控制38译码器的Y0输出低电平
        P0=smgduan[0];
        while(1);
}

网友A:
这将数组下标与数组元素的概念弄混了

网友B:
我是C语言的初学者,我看你规定了数组有17个元素,但你只写了16个,那最后一位只能是用0表示了,也不能是0x71,而且根据一楼说的,你把数组下标和数组元素概念弄混了!smgduan【0】应该指的是0x3f。若有不对,还请谅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C语言的初学者,我看你规定了数组有17个元素,但你只写了16个,那最后一位只能是用0表示了,也不能是0x ...

你说的很对,有空常来

楼主:
谢谢,我把数组下标和数组元素去看下

楼主:
找到了,刚开始学,没有数组的元素和下标的概念,谢谢大家!
数组的下标表示在数组中的元素,从0开始的数值,0代表的是第一个元素,1代表的是第二个元素,往上依次类推。实例如下:
int[] intarry = new int[]{1,2,4};//新建一个int类型的数组
System.out.println(int[0]);//其中0就是代表数组的第一个数值,也就是1,下标为0。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很对,有空常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