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v电机用220v启动
#

楼主(2019-03-05):
手里有几个110v的电机带启动电容,按网上资料改变电容电容接线方式可以220v直接驱动。望各位大神给分析分析可不可以加负载正常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与正常的 110 相比带载能力缩水很多,只能应急时使用

谢谢,如果想要不缩水是否只能110v运行啦?

网友B:
与正常的 110 相比带载能力缩水很多,只能应急时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