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rotues库有没有脉冲+方向输入的步进电机驱动器模型?

楼主(2019-03-05):
如附件图片所示,两相四线制的步进电机,接的M415型驱动器,用C51单片机进行控制,想用Protues仿真一下。

楼主:
自己找了一下网上只看到有L297+L298进行组合来实现的方案,各位帮忙看下库里有没有直接可以用的器件下,谢谢。

楼主:
看到其他人用L297+L298组合的方式是这样的。

网友A:
直接测试就行,为什么还要仿真呢。

网友B:
软件里没有这货,在实物上就能运行还用什么仿真

网友C:
什么东西都有了,不明白为什么还要仿真呢?
实际运行不就得了。

楼主:
要写个报告,库里没有这个模块的话,只能直接调试运行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D(2020-05-07):
引用 楼主:
要写个报告,库里没有这个模块的话,只能直接调试运行了,谢谢各位了!

兄弟,你后面有找到吗,我也在找tb6600的仿真

网友E:
我也在找,楼主找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