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灵敏无线麦克风电路设计资料

楼主(2019-03-05):
本文所应用到的相关键器件资料:

LM324D-50D-40
本篇介绍的这种装置,可以用来探听室内或室外的微弱的声音,只要在需要探听的某处安装一个麦克风,即可在100M外用调频收音机清晰地探听到某处的声响。
电路工作原理
电路如图所示,它是由高灵敏话筒放大器和无线发射装置组成,放大器时由一块四运放集成电路LM324中的两只运算放大器组成。
当驻极体话筒MIC拾到微弱声音信号以后,便在MIC两端产生信号电压,经过电容器C1耦合到第一级运算放大器的(3)脚进行放大,其放大增益达20分贝以上,经过第一级放大以后,从(1)脚输出,经过电容器C3耦合,电位器RP控制进入到(5)脚进行第二级放大,经过这二级放大以后,足以将微弱的任何声音信号放大到有足够幅度,然后由C5耦合到高频发射电路中。
高频振荡电路是由专用高效发射管V及LC振荡电路构成,其谐振频率设计在FM波段的88~108MHZ范围内,音频调制后的载波通过发射天线W向周围空间发射,用一台FM收音机即可在100M外收听到,其中R5和R7为运算放大器的负反馈电阻,调整其阻值可以改变放大增益。
元件选择与调试
MIC选用微型驻极体话筒,制作适宜在外面加一个聚声盆,将MIC装入一个内径为25毫米的塑料管内,在塑料管的内面贴上一层绒布吸声,以提高声源的质量。发射管V采用高效专用发射管D-50或D-40等,放大倍数大于100。L用直径为0.31毫米的漆包线在直径为5毫米的钻头上绕6圈,脱胎后将线圈拉长到5毫米左右即可。天线可以采用40厘米的软导线。
电路中所有元件质量良好,且焊接无误,即可通电调试,调整电位器PR使(7)脚输出信号强度适中,可用高阻抗耳机跨接在C5负极与地之间监听,调整电路中的L间距或C的容量是发射频率落在88~108MHZ范围内,并变调边拉开距离,一般可以在100M外清晰听到麦克风发射过来的声音信号。

网友A(2020-06-23):
有没有亲测有效的PCB呢?

网友B:
是啊,板凳说的对,这样的无线FM电路设计的电路板不恰当效果就会不好,元件都是高频的,容易被其它元件干扰,容易失败

网友B:
尤其地这是发射电路,电路右半部分还是高频信号发生电路,这个应该在电路板上处理好吧

网友C(2023-11-18):
不能下载文件

网友D:
初学练手还是可以的 那个D-50找不到 可用9018也可以的

网友E(2024-06-24):
这个电路十几年前做过,不成功,估计问题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