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驱动数码管显示的几种方法

楼主(2019-03-05):
数码管 显示的几种方法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smg.h"
#include <stdlib.h>

u8 ge=0,shi=0,bai=0;
u8 rlen1=0;
int i=0,j=0,Num=0;
float        num=0;
char S[100]={0};

u8 smg[16]={        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 0x88, 0x83,
                                                        0xC6, 0xA1, 0x86, 0x8E};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SMG_Init();
        printf("SMG test!\r\n");
while(1)  //USART1接收到[0,100)之间的数据通过数码管显示出来
{
         if(USART_RX_STA&0x8000)//接收未完成
         {
                 j=0;
                 rlen1=USART_RX_STA&0X3FFF;        //得到本次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USART_RX_BUF[rlen1]=0;
                 USART_RX_STA=0;
                 printf("rlen1=%d\r\n",rlen1);
                 printf("%s\r\n",USART_RX_BUF);
                 sprintf(S,"%s",USART_RX_BUF);//接收到的字节数
                 num=atof(S);
                 printf("num=%f\r\n",num);
                 if(0<=num&&num<10) //0~10
                 {
                         printf("数值在[0,10)区间\r\n");
                         Num=num*100;
                   bai=Num/100;
                         shi=Num%100/10;
                         ge=Num%10;
                         GPIO_Write(GPIOC, (u16)smg[bai]-0x80 );
                         delay_ms(1000);
                         GPIO_Write(GPIOC, (u16)smg[shi] );
                         delay_ms(1000);
                         GPIO_Write(GPIOC, (u16)smg[ge] );
                         delay_ms(1000);
                 }
                 else if(10<=num&&num<100) //10~100
                 {
                         printf("数值在[10,100)区间\r\n");
                         Num=num*10;
                         bai=Num/100;
                         shi=Num%100/10;
                         ge=Num%10;
                         GPIO_Write(GPIOC, (u16)smg[bai] );
                         delay_ms(1000);
                         GPIO_Write(GPIOC, (u16)smg[shi]-0x80 );
                         delay_ms(1000);
                         GPIO_Write(GPIOC, (u16)smg[ge] );
                         delay_ms(1000);
                 }
                 else//超出范围
                {
                        printf("数值超出[0,100)区间\r\n");
                        for(i=0;i<3;i++)
                        {
                                GPIO_Write(GPIOC, (u16)0x00 );
                                delay_ms(500);
                                GPIO_Write(GPIOC, (u16)0xff );
                                delay_ms(500);
                        }
                }
         }
         j++;delay_ms (10);
         if(j>=300)//3秒没数据
         {
                 GPIO_Write(GPIOC,~(u16)0x01);
                 delay_ms(300);
                 GPIO_Write(GPIOC,~(u16)0x40);
                 delay_ms(300);
                 GPIO_Write(GPIOC,~(u16)0x08);
                 delay_ms(30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