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3.3V大电流芯片或处理方法,感谢!

楼主(2019-03-05):
手上有块电路系统工作电压3.3V,满载最大工作电流实测需要12A,并上常用的LM1117-3.3给它供电使用发热很厉害,哪位大神有处理过3.3V大电流的方法经验,或者由好的电源芯片求分享,感谢!

网友A:
要找40VA以上开关电源才能满足要求。

网友B:
12A??3.3V?
1117是肯定不行的了.
首先要看你是要性能还是节能
如果是要性能,那就用TL431或者别的有参考电压功能的,设计一个线性稳压电路,在这之前,你至少是要有一个6V15A以上的电源来供电,这样一来,通过线性稳压,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3.3V12A电源了,但这比较浪费电,至少是浪费一半的电量.
如果你是要节能的话,直接上某宝搜索"3.3V15A"就可以了,这一般都是DC-DC方案,但你不要想着自己设计一个3.3V12A的DC-DC出来

网友C:
并上常用的LM1117-3.3?
好像两个电源并联很有讲究的,最好不要这样使用。

网友D:
线性稳压基本没戏,考虑DC TO DC

网友E:
LM1117-3.3 to-3P的最大是1.5A,DC TO DC也要几个并联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