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测量频率,数据溢出时蜂鸣器持续响60s该如何设置

楼主(2019-03-05):
求帮助

网友A:
蜂鸣器要看是有源还是无源的,无源的简单开双定时器,无源给电60S,有源复杂在中断处理给脉冲,定时器初值要符合1.5~2.5kHZ,至于声音、声调调节要靠占空比及频率。

网友B:
频率计坛子里很多,超过频率报警无非是你要在取值后加一个判断与报警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率计坛子里很多,超过频率报警无非是你要在取值后加一个判断与报警罢了

那我是需要用无源的还是有源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我是需要用无源的还是有源的?

这个要用无源有,有源有的是里面有固有频率,无法调节!

网友D:
声明一个变量用来标记数据是否溢出,在控制蜂鸣器的函数中不断判断该数据,如果溢出了则响60秒并且清除该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声明一个变量用来标记数据是否溢出,在控制蜂鸣器的函数中不断判断该数据,如果溢出了则响60秒并且清除该标 ...

我需要把判断加在数据读取后还是加在蜂鸣器子程序里?网上说法太多了 搞得我好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