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口2路输出时和单路是否有电流差?

楼主(2019-03-05):
我这里有一个做了一个产品。测试输出电流的时候,1路输出和2路输出时候,通一路测试出来的电流比单片机单路输出的时候要低很多。请问一下这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网友A:
电路图,电流和电压参数,三者都有的话就好分析了,光你这么一说,谁知道呢

网友B:
上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