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同时安装keil4和keil5吗?为什么我安装两个会合并

楼主(2019-03-05):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 安装的时候注意不要安装在同一个文件夹,你应该安装一块了所以只会显示keil5对吧?

网友B:
keil4和keil5合装,可以一起用,在keil5中集成C51功能
有些keil4装好后,keil5再装,就会是软件不能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 安装的时候注意不要安装在同一个文件夹,你应该安装一块了所以只会显示keil5对吧?

是的,我就是这样的

网友D:
可以啊,不要装在同一个盘,如果非要在一个盘的话,就先建立两个文件夹隔开

网友D:
D:\Program Files (x86)\keil_v4\UV4                       D:\Program Files (x86)\keil_v5\UV4

网友E:
为什么要装两个版本呢,装完keil再装个兼容包不就好了

网友F:
可以,只要分开来装就可以

网友G(2019-08-12):
可以安装的,不同的盘就可以

网友H:
可以 ,但文件夹分类不好会混

网友I:
可以,分开安装在不同位置

网友J:
可以,分开两个文件夹

网友K:
安装之前新建两个文件夹,UV4  和UV5 安装时分别选择各自的文件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