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按键控制3个led点亮30秒单片机C程序。现在想要让led2和led3由长亮变为交替亮...

楼主(2019-03-05):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bit sign_a=0,sign_b=0,sign_c=0,sign_d=0;//标志
uint count1=0,count2=0;
sbit LED1 = P2^0;
sbit LED2 = P2^1;
sbit LED3 = P2^2;
sbit key = P3^1;

void keyscan()
{
        static uchar count=0;
        if(key==0)
        {
                count++;
                if(count>=100)
                {
                        count=100;
                        if(sign_c==0)
                        {
                                sign_a=1;
                                sign_c=1;
                                EA = 0;
                                count2+=600;
                                EA = 1;
                        }
                }
        }
        else
        {
                if(sign_c==1)
                {
                        sign_c=0;
                        sign_d=1;
                }
                count=0;
        }
}
void main(void)
{
            TMOD = 0x01;
        TH0 =(65536-50000)/256;
        TL0 =(65536-50000)%256;
        TR0=1;
        EA = 1;
        ET0 = 1;
        while(1)
        {
                keyscan();
                if(sign_b==1)
                        LED1 = 0,LED2 = 0,LED3 = 0;
                else
                        LED1 = 1,LED2 = 1,LED3 = 1;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 =(65536-50000)/256;
        TL0 =(65536-50000)%256;
        if(sign_a==1)
        {
                count1++;
                if(count1>=20)
                {
                        count1=0;
                        sign_a=0;
                        sign_b=1;
                }
        }
        if((sign_b==1)&(sign_d==1))
        {
                count2--;
                if(count2==0)
                {
                        sign_b=0;
                        sign_d=0;
                }
        }
}

网友A:
帅气 看看看 查看一下 老板牛逼

网友B:
延时自己写一个,main函数里面写:
   while(1)
        {
                keyscan();
                if(sign_b==1)
                 {
                      uchar i;
                      LED1 = 0;
                      while(sign_b==1)
                             {
                                  LED2 = i,LED3 = i;
                                  i=~i;
                                  延时();
                              }
                  }
                 else
                  {
                       LED1 = 1,LED2 = 1,LED3 = 1;
                   }
          }

网友B:
不是很确定你的交替是指什么,
我在3楼的代码是led2和led3同时亮灭交替,
如果要led2和led3的流水交替就改一个地方,
把LED3 = i改成LED3 = ~i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很确定你的交替是指什么,
我在3楼的代码是led2和led3同时亮灭交替,
如果要led2和led3的流水交替就 ...

谢谢大哥。已经搞好。
再帮忙看下整个代码。可不可以再简化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哥。已经搞好。
再帮忙看下整个代码。可不可以再简化

能简化,将void time0() interrupt 中 两个if合成一个,用到 &&,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