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超声波测距-printf重定向 源程序

楼主(2019-03-05):
通过超声波模块测距,然后把结果打印到串口助手上。

#include "system.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led.h"
#include "usart.h"
//位带操作,实现51类似的GPIO控制功能
//具体实现思想,参考<<CM3权威指南>>第五章(87页~92页).
//IO口操作宏定义
#define BITBAND(addr, bitnum) ((addr & 0xF0000000)+0x2000000+((addr &0xFFFFF)<<5)+(bitnum<<2))
#define MEM_ADDR(addr)  *((volatile unsigned long  *)(addr))
#define BIT_ADDR(addr, bitnum)   MEM_ADDR(BITBAND(addr, bitnum))
//IO口地址映射
#define GPIOA_ODR_Addr    (GPIOA_BASE+12) //0x4001080C
#define GPIOB_ODR_Addr    (GPIOB_BASE+12) //0x40010C0C
#define GPIOC_ODR_Addr    (GPIOC_BASE+12) //0x4001100C
#define GPIOD_ODR_Addr    (GPIOD_BASE+12) //0x4001140C
#define GPIOE_ODR_Addr    (GPIOE_BASE+12) //0x4001180C
#define GPIOF_ODR_Addr    (GPIOF_BASE+12) //0x40011A0C
#define GPIOG_ODR_Addr    (GPIOG_BASE+12) //0x40011E0C

#define GPIOA_IDR_Addr    (GPIOA_BASE+8) //0x40010808
#define GPIOB_IDR_Addr    (GPIOB_BASE+8) //0x40010C08
#define GPIOC_IDR_Addr    (GPIOC_BASE+8) //0x40011008
#define GPIOD_IDR_Addr    (GPIOD_BASE+8) //0x40011408
#define GPIOE_IDR_Addr    (GPIOE_BASE+8) //0x40011808
#define GPIOF_IDR_Addr    (GPIOF_BASE+8) //0x40011A08
#define GPIOG_IDR_Addr    (GPIOG_BASE+8) //0x40011E08

//IO口操作,只对单一的IO口!
//确保n的值小于16!
#define PAout(n)   BIT_ADDR(GPIOA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Ain(n)    BIT_ADDR(GPIOA_IDR_Addr,n)  //输入

#define PBout(n)   BIT_ADDR(GPIOB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Bin(n)    BIT_ADDR(GPIOB_IDR_Addr,n)  //输入

#define PCout(n)   BIT_ADDR(GPIOC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Cin(n)    BIT_ADDR(GPIOC_IDR_Addr,n)  //输入

#define PDout(n)   BIT_ADDR(GPIOD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Din(n)    BIT_ADDR(GPIOD_IDR_Addr,n)  //输入

#define PEout(n)   BIT_ADDR(GPIOE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Ein(n)    BIT_ADDR(GPIOE_IDR_Addr,n)  //输入

#define PFout(n)   BIT_ADDR(GPIOF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Fin(n)    BIT_ADDR(GPIOF_IDR_Addr,n)  //输入

#define PGout(n)   BIT_ADDR(GPIOG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Gin(n)    BIT_ADDR(GPIOG_IDR_Addr,n)  //输入

#define RX  PFin(3)
#define TX  PFout(4)

/*通用延时函数*/
#define TIME_MS 12000                        //@72M
#define TIME_US 10                                //@72M
/********声明*********/
void StartModule(void);//启动模块
void Timer_Count(void);//开关定时器
void Conut(void);//计算距离
void dispaly(void);//打印函数
void clear(void);//清零函数
/*长延时函数*/
void Delay_ms(u16 n)
{
        u16 i,j;

        for(i=n;i>0;i--)
                for(j=TIME_MS;j>0;j--);
}

/*短延时函数*/
void Delay_us(u16 n)
{
        u16 i,j;

        for(i=n;i>0;i--)
                for(j=TIME_US;j>0;j--);
}

unsigned int  time=0;
unsigned long S=0;
unsigned int  flag =0;
unsigned int num;
unsigned int average;
unsigned int sum;
/* 配置定时器2 */
void TIM2_Init(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
        TIM_DeInit(TIM2);                                                                                        //缺省复位TIM2定时器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65535;                                        //周期65536 自动重装寄存器        65356us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1;                                 //分频值71+1        预分频器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x0;                                //采样分割(滤波,外部才要,因为有很多毛刺)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计数模式: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Init(TIM2, &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ClearFlag(TIM2, TIM_FLAG_Update);                                                //清除TIM2溢出中断标志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Update, ENABLE);                                         //TIM2溢出中断允许

//        TIM_Cmd(TIM2, ENABLE);                                                                                //TIM2使能

        /* 中断优先级分组配置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4);

        /* 设置中断嵌套控制器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设置TIM2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0;//主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0;                //从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中断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TIM_Cmd(TIM2, DISABLE);
}

/*GPIO初始化函数*/
void GPIOF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定义结构体变量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F,ENABLE);//使能GPIOF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3;//选择你要设置的IO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N_FLOATING;        //设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4;//选择你要设置的IO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设置推挽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设置传输速率

        GPIO_Init(GPIOF,&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int main()
{
        SysTick_Init(72);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中断优先级分组 分2组
        USART1_Init(9600);
        GPIOF_Init();
        TIM2_Init();

        while(1)
        {
                while(num<5)        //每五次算平均数
                {
                RX = 1;
                StartModule();                 //启动模块
                Timer_Count();        //开关定时器
                Conut();                                //计算距离
                num++;
                sum+=S;                        //总数
                }
                average=sum/num;        //平均数
                dispaly();                //打印函数
                clear();                        //清零函数
        }

}
void StartModule(void)                //启动模块
{
        TX=1;
        Delay_us(20);
        TX=0;
}
void Timer_Count(void)        //开启关闭定时器模块
{
                while(RX==0);
                TIM_Cmd(TIM2, ENABLE);                                                                                //TIM2使能
                while(RX==1);
                TIM_Cmd(TIM2, DISABLE);                                                                                //TIM2使能
}
/********************************************************/
  void Conut(void)                        //超声波距离计算函数
        {
                time = TIM2->CNT;                                                                  //读计数器值
                TIM2->CNT = 0;                                                                          //清除计数器
                S=(time*1.7)/10;     //算出来是MM
                if(S>=10)                                                        //校准
                        S=S-10;
        }
        /*******************************************************************************
* 函 数 名         : TIM2_IRQHandler
* 函数功能                   : TIM2中断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if(TIM_GetITStatus(TIM2,TIM_IT_Update))
        {
                RX=0;
                flag=1;//超出量程标志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TIM_IT_Update);
}
/********打印函数*******/
void dispaly(void)
{
        if(average>=4000||flag==1)
                printf("超出量程\n");
        else
                printf("测距:%dMM\r\n",average);
}
/********清零函数*******/
void clear(void)
{
                flag=0;
                num=0;
                sum=0;
                average=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