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 单片机return(dat);返回值有什么作用?它返回到哪里啊??

楼主(2019-03-05):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Us2x(25);
}
return(dat);
}

网友A:
可以这样用:
例如:
a=ReadOneChar();
返回的值就到变量a中去了!

网友B: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样用:
例如:
a=ReadOneChar();

明白,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