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 Device is not supported by Toolchain ! ***

楼主(2019-03-05):
用keil5 C251编译程序出现这个提示怎么解决Error: *** Device is not supported by Toolchain ! ***

网友A:
工具链不支持,你看下的keil5的版本

网友B(2019-07-01):
引用 网友A:
工具链不支持,你看下的keil5的版本

具体怎么解决呢?

网友C:
我也刚碰到了,是因为原来的注册信息没有清理。把原来的文件夹下的TOOLS.INI删除。安装完成后重新破解注册就OK了

网友D(2021-02-06):
或者还可以 重新注册LIC(要确保选择的 IC 是 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