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实现循环依次点亮LED,现在只能依次点亮,而且其它按键不能使用

楼主(2019-03-05):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reg52.h>      //52系列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1=P2^0;sbit led2=P2^1;
sbit led3=P2^2;sbit led4=P2^3;
sbit led5=P2^4;sbit led6=P2^5;
sbit led7=P2^6;sbit led8=P2^7;
sbit led9=P0^7;

sbit key1=P3^1;sbit key2=P3^2;
sbit key3=P3^3;sbit key4=P3^4;

uchar flag;

/*************************延时函数*****************************/

void delay1ms(uint y)
{
                uint j;
                while(y--)for(j=0;j<120;j++);
}

/*************************子函数******************************/

void keyscan()
{
                                if(key1==0)                                //确认按键是否被按下
                                {
                                                delay1ms(5);    //延时消抖动
                                                if(key1==0)     //消抖后在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if(flag<10)
                                                                                flag++;
                                                                switch(flag)
                                                                {
                                                                                case 1:led1=0;break;
                                                                                case 2:led2=0;break;
                                                                                case 3:led3=0;break;
                                                                                case 4:led4=0;break;
                                                                                case 5:led5=0;break;
                                                                                case 6:led6=0;break;
                                                                                case 7:led7=0;break;
                                                                                case 8:led8=0;break;
                                                                                case 9:led9=0;break;
                                                                }
                                                                while(!key1);   //等待按键释放
                                                }
                                }

                                if(key2==0)                                //确认按键是否被按下
                                {
                                                delay1ms(5);    //延时消抖动
                                                if(key2==0)     //消抖后在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if(flag>0)
                                                                                flag--;
                                                                switch(flag)
                                                                {
                                                                                case 0:led1=1;break;
                                                                                case 1:led2=1;break;
                                                                                case 2:led3=1;break;
                                                                                case 3:led4=1;break;
                                                                                case 4:led5=1;break;
                                                                                case 5:led6=1;break;
                                                                                case 6:led7=1;break;
                                                                                case 7:led8=1;break;
                                                                                case 8:led9=1;break;
                                                                }
                                                                while(!key2);   //等待按键释放
                                                }
                                }

                                if(key4==0)
                                {
                                                delay1ms(5);
                                                if(key4==0)
                                                {
                                                        P2=~P2;
                                                        P0=~P0;
                                                        while(key4==0);
                                                }
                                }

                                if(key3==0)
                                {
                                                delay1ms(5);
                                                if(key3==0)
                                                {
                                                                while(1)
                                                                {
                                                                                led1=0;
                                                                                delay1ms(500);
                                                                                led2=0;
                                                                                delay1ms(500);
                                                                                led3=0;
                                                                                delay1ms(500);
                                                                                led4=0;
                                                                                delay1ms(500);
                                                                                led5=0;
                                                                                delay1ms(500);
                                                                                led6=0;
                                                                                delay1ms(500);
                                                                                led7=0;
                                                                                delay1ms(500);
                                                                                led8=0;
                                                                                delay1ms(500);
                                                                                led9=0;
                                                                                delay1ms(500);

                                                                }
                                                                while(key3==0);
                                                }
                                }

}

/*************************主函数******************************/

void main()
{
                while(1)
                {
                                keyscan();
                }
}

网友A:
flag要复位,如果从1开始算,加灯的时候大于9了要等于1,
减灯的时候小于1了要等于9。
你上下两个switch的flag起始位都不一致。

网友B:
给你写好了
//在任何工作状态下都可以任意按键切换
#include<reg52.h>      //52系列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1=P2^0;
sbit led2=P2^1;
sbit led3=P2^2;
sbit led4=P2^3;
sbit led5=P2^4;
sbit led6=P2^5;
sbit led7=P2^6;
sbit led8=P2^7;
sbit led9=P0^7;

sbit key1=P3^1;
sbit key2=P3^2;
sbit key3=P3^3;
sbit key4=P3^4;

uchar flag;
uchar KeySec=0;//键值
uint flag1=0;
bit flag2=0;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1ms(uint y)
{
        uint j;
        while(y--)
        for(j=0;j<120;j++);
}*/

/***********按键扫描程序**************/
void keyscan()
{
        uchar num;
        static uchar count;        //消抖计数变量
        static bit sign=0;//按键自锁标志
        num=P3&0x1e;
        if(num!=0x1e)
        {
                if((++count>=250)&&(sign==0))//检测按键如果为0
                {
                        sign=1;                //按键自锁标志置1,防止重复响应
                        switch(num)
                        {
                                case 0x1c:KeySec=1;break;
                                case 0x1a:KeySec=2;break;
                                case 0x16:KeySec=3;break;
                                case 0x0e:KeySec=4;break;
                        }
                }
        }
        else
        {
                count=0;                                //计数变量清0
                sign=0;                                //按键自锁标志清0
        }
}
/***********按键服务程序**************/
void key_service()
{
        switch(KeySec)                                //按键服务状态切换
        {
                case 1:                                        //事例1号键触发
                        if(flag<9)
                        flag++;
                        switch(flag)
                        {
                                case 1:led1=0;break;
                                case 2:led2=0;break;
                                case 3:led3=0;break;
                                case 4:led4=0;break;
                                case 5:led5=0;break;
                                case 6:led6=0;break;
                                case 7:led7=0;break;
                                case 8:led8=0;break;
                                case 9:led9=0;break;
                        }
                        KeySec=0;                //键值清0
                break;                        //跳出当前程序

                case 2:                                        //事例2号键触发
                        if(flag>0)
                        flag--;
                        switch(flag)
                        {
                                case 0:led1=1;break;
                                case 1:led2=1;break;
                                case 2:led3=1;break;
                                case 3:led4=1;break;
                                case 4:led5=1;break;
                                case 5:led6=1;break;
                                case 6:led7=1;break;
                                case 7:led8=1;break;
                                case 8:led9=1;break;
         }
                        KeySec=0;                //键值清0
                break;                        //跳出当前程序

                case 3:                                        //事例3号键触发
                        if(++flag1>=5000)
                        {
                                flag1=0;
                                if(++flag>=10)
                                {
                                        P2=0xff;
                                        led9=1;
                                        flag=0;
                                }
                                switch(flag)
                                {
                                        case 1:led1=0;break;
                                        case 2:led2=0;break;
                                        case 3:led3=0;break;
                                        case 4:led4=0;break;
                                        case 5:led5=0;break;
                                        case 6:led6=0;break;
                                        case 7:led7=0;break;
                                        case 8:led8=0;break;
                                        case 9:led9=0;break;
                                }
                        }
//                        KeySec=3;                //键值保持
                break;                         //跳出当前程序

                case 4:                                //事例4号键触发
                        flag2=~flag2;
                        if(flag2)
                        {
                                P2=0x00;
                                led9=0;
                        }
                        else
                        {
                                P2=0xff;
                                led9=1;
                        }
                        KeySec=0;                //键值清0
                break;                         //跳出当前程序
        }
}

/*************************主函数******************************/
void main()
{
        while(1)
        {
                keyscan();
                key_service();
        }
}

网友C:
     你的程序我帮你仿真检查了一下,发现K1,K2,K4的模块编得很好,没有问题,点击K1能依次点亮LED,点击K2依次熄灭LED,点击K4能整体点亮熄灭LED,只有K3模块有点小问题,点击K3,LED能依次点亮,但全部点亮LED后就死在这个全亮状态。
      主要问题是你用了while(1){...}while(k3==0);这是个死循环,虽然K3释放能跳出while(k==0),但while(1)跳不出,所以死在这,将\\while(1)注释掉就可解决死循环的问题,但是还存在LED全亮后没办法通过K2依次熄灭的问题,原因是点击k3后,LED依次点亮,这时虽然LED全亮,但这时flag值为0,所以无法通过k2减值flag来依次熄灭LED,所以要对flag=9赋值,就能通过k2依次息灭LED。
下面是修改后的程序:
#include<reg52.h>      //52系列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1=P2^0;
sbit led2=P2^1;
sbit led3=P2^2;
sbit led4=P2^3;
sbit led5=P2^4;
sbit led6=P2^5;
sbit led7=P2^6;
sbit led8=P2^7;
sbit led9=P0^7;

sbit key1=P3^1;
sbit key2=P3^2;
sbit key3=P3^3;
sbit key4=P3^4;

uchar flag;
/*************************延时函数*****************************/
void delay1ms(uint y){uint j;while(y--)for(j=0;j<120;j++);}
/*************************子函数******************************/
void keyscan()
{if(key1==0)//确认按键是否被按下
   {delay1ms(5);//延时消抖动
    if(key1==0)//消抖后在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if(flag<10)flag++;
      switch(flag)
       {case 1:led1=0;break;
        case 2:led2=0;break;
        case 3:led3=0;break;
        case 4:led4=0;break;
        case 5:led5=0;break;
        case 6:led6=0;break;
        case 7:led7=0;break;
        case 8:led8=0;break;
        case 9:led9=0;break;
        }while(!key1); //等待按键释放
    }
    }
   if(key2==0)//确认按键是否被按下
     {delay1ms(5);//延时消抖动
      if(key2==0)//消抖后在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if(flag>0)flag--;
         switch(flag){case 0:led1=1;break;
                      case 1:led2=1;break;
                      case 2:led3=1;break;
                      case 3:led4=1;break;
                      case 4:led5=1;break;
                      case 5:led6=1;break;
                      case 6:led7=1;break;
                      case 7:led8=1;break;
                      case 8:led9=1;break;
                      }while(!key2);//等待按键释放
      }
     }
   if(key4==0){delay1ms(5);
                if(key4==0){P2=~P2;
                            P0=~P0;
                            while(key4==0);
                            }
               }
  if(key3==0){delay1ms(5);
              if(key3==0)
     {//while(1)
     {led1=0;delay1ms(500);
     led2=0;delay1ms(500);
     led3=0;delay1ms(500);
     led4=0;delay1ms(500);
     led5=0;delay1ms(500);
     led6=0;delay1ms(500);
     led7=0;delay1ms(500);
     led8=0;delay1ms(500);
     led9=0;delay1ms(500);
     flag=9;
      }while(key3==0);
  }
  }
}
/*************************主函数******************************/
void main()
{while(1){keyscan();}
}

下面是proteus仿真时的情形:
附件有程序的proteus设计文件。

网友C:
不好意思,上面的仿真截图弄错啦,把别的问题的截图混到本题啦,本题的仿真截图是下面的图:
所幸附件里的程序和proteus设计是正确的。读者可放心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