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样的单片机和芯片能够控制多于100个LED灯的闪烁

楼主(2019-03-05):
想用单片机来控制多个LED灯的闪烁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单片机和芯片呢?

网友A:
一般单片机+多个595就可实现。

网友B:
51单片机就可以,引脚是可以扩展的

网友C:
51单片机就够,做成16*8点阵式

网友D:
你如果自己做的玩玩练练手倒是可以,想做产品就别忙活了,LED多功能灯带早就满天飞了。采用专用芯片,产品白菜价。

网友E:
CPU+移位寄存器

网友F:
100个LED灯怎么来闪烁,和设计有关的。看电路怎样设计了。

网友G:
普通51单片机就行,100led是并联还是串联呢?

网友H:
可以用74HC595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