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51使用SPI协议进行双机通行的问题

楼主(2019-03-05):
目标:两块完全相同的C51单片机使用SPI协议进行通信。电脑A通过串口助手发送字符至单片机A的SBUF,然后单片机A通过SPI协议发送至单片机B的SBUF,并显示在电脑B的串口助手上。问题:SPI协议无法实现。
代码如下:
# include <reg52.h>//头文件
# include <intrins.h>//头文件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CK = P1^0;//位定义时钟
sbit CS = P1^1;//位定义片选(使能)
sbit SDI = P1^2;//位定义Input
sbit SDO = P1^3;//位定义Output
sbit WE = P2^7;//数码管位选位定义
sbit DU = P2^6;//数码管段选位定义

uchar num;//数码管显示的值
uchar dat, dat0, dat1, b, flag;

/*-----函数声明-----*/
void delay5us(void);
void SpiInit();
void SpiSend(uchar dat1);
uchar SpiReceive();
void UARTInit();
void judge();
void receive1();

/*-----主函数-----*/
void main()
{
        timer0Init();
        UARTInit();
        while (1)
        {
                judge();//执行判断
        }
}

/*-----5微秒延时函数-----*/
void delay5us(void)
{
        _nop_();
}

/*-----SPI初始化函数-----*/
void SpiInit()
{
        SCK = 0;
        delay5us();
}

/*-----SPI发送函数-----*/
/*-----下降沿发送-----*/
void SpiSend(uchar dat1)
{
        uchar i;
        SCK = 0;//时序置低
        delay5us();
        for (i=8; i>0; i--)//8bit,一位一位写
        {
                if (dat1 & 0x80)//判断当前最高位为1还是0
                {
                        SDO = 1;
                }
                else
                {
                        SDO = 0;
                }
                SCK = 1;
                delay5us();
                SCK = 0;//产生时序下降沿,发送数据
                delay5us();
                dat1 <<= 1;
        }
}

/*-----SPI接收函数-----*/
/*-----上升沿接收-----*/
uchar SpiReceive()
{
        uchar i;
        dat = 0x00;
        SCK = 0;//时序置低
        delay5us();
        for (i=8; i>0; i--)//8bit,一位一位写
        {
                SCK = 0;
                delay5us();
                SCK = 1;//产生时序上升沿,接收数据
                delay5us();
                dat0 <<= 1;
                dat0 |= (uchar)(SDI);
                delay5us();
        }

        return dat0;//收到数据(返回值)dat0
}

/*-----串口(中断)初始化-----*/
void UARTInit()
{
        EA = 1;//开启总中断
        ES = 1;//打开串口中断
        SM0 = 0;SM1 = 1;//串口工作方式1,8位UART波特率可变
        REN = 1;//串口允许接收
        TR1 = 1;//启动定时器1
        TMOD |= 0X20;//定时器1,工作模式2 8位自动重装
        TH1 =0XFD;
        TL1 =0XFD;//设置波特率9600
}

/*-----串口中断服务函数-----*/
void UART() interrupt 4
{
        if (RI)//判断是否接收完成
        {
                dat = SBUF;//读SUBF
                flag = 1;//表明谁是主机
                RI = 0;//软件清零
        }
        if (TI)//判断是否发送完成
        {
                TI = 0;//软件清零

        }
        else
        {
                flag = 2;//?
        }
}

void receive1()        //乙机发送数据给上位机
{

        b=SBUF;
        ES=0;
        SBUF=b;
        while(!TI);
        TI=0;
        ES=1;
}

void judge()
{
        SpiInit();
        if(flag == 1)                //如果flag=1,那么就意味着是甲方单片机,获得的是一手数据
        {                //执行的是发送数据给上位机--电脑以及发送数据给乙方单片机
                SpiSend(dat);
                flag = 0;
        }
        if (flag == 2)                        //如果flag=2那么就意味着是乙方单片机,获得的是二手数据
        {
                SpiReceive();
                receive1();     //执行的是接受数据,并且发送数据给上位机
                flag = 0;
        }
}

使用的SPI协议为:CPOA=0;CPHA=0
如图

网友A:
肯定是你的程序有不合适的地方,分部分来调试吧。
有点不明白:单片机A通过SPI协议,发送至单片机B的SBUF,这个是怎么回事。

网友B:
你这实验环节很多,任何一个环节出错就会实验失败,所以得一各一个环节搞,先看电脑A通过串口助手发送字符至单片机A的SBUF正常吗,再看单片机A通过SPI协议发送至单片机B的SBUF正常吗,最后才是显示在电脑B的串口助手上正常吗,不是光看程序能解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你的程序有不合适的地方,分部分来调试吧。
有点不明白:单片机A通过SPI协议,发送至单片机B的SBUF ...

他的意思,单片机A通过SPI协议,发送至单片机B的SPI接收,然后转到本单片机B串口SBUF,向电脑B的串口助手发送。估计是学习SPI的实验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实验环节很多,任何一个环节出错就会实验失败,所以得一各一个环节搞,先看电脑A通过串口助手发送字符 ...

电脑A通过串口助手发送字符至单片机A的SBUF正常
单片机A通过SPI协议发送至单片机B的SBUF失败
问题应该处在SPI的配置上面,但是网上也没有合适的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的意思,单片机A通过SPI协议,发送至单片机B的SPI接收,然后转到本单片机B串口SBUF,向电脑B的串口助手 ...

恩恩,是这样的。
确实是学习SPI的项目

楼主:
问题出在SPI上,问问大家根据下面的时序图,SPI配置代码有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恩,是这样的。
确实是学习SPI的项目

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SPI时序看一下。

网友C:
这个比较复杂:
1.从硬件讲传输距离是不是太远,
2.你B单片机接收程序是否正常,
3.B单片机是否能给电脑B发送,
4.你就一个程序,无法判断,应该两个系统程序,单片机A程序,单片机B程序。

网友D:
应该是主从机的协议没有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