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c15单片机的4位电子密码锁设计分享 代码+PCB+实物

楼主(2019-03-05):
这是我上学期学校实训做的电子密码锁,主控芯片选择的是stc15f2k60s2,4位数码管作为显示模块,设置密码存放在单片机内部的eeprom中。附件中包含4位电子密码锁的原理图和PCB设计以及源代码,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一起进步。

密码锁的详细的操作说明如下:
1、密码锁初始密码是2019,密码修改成功后一定要记住自己设置密码,否则下次不能正常
   开锁。
2、初始上电情况下,密码锁处于关闭状态,数码管显示"OFF"。此时短按按键S3进入输入
   密码状态。通过按键完成4位密码的输入,s1按键代表加,s2按键代表减,s3按键代表移
   位(通过s3按键完成不同密码位的切换输入),当四位密码输入完成后,长按s3按键,系统
   进行输入密码和实际密码的校验
3、输入密码正确,密码锁进入开锁状态,数码管显示"OPEN"。此时短按按键s1(正常按下),
   密码锁进入关闭状态,数码管显示"OFF"。输入密码错误,数码管上闪烁'----'4次,然后显
   示OFF想要再次开锁还需重复2的操作。
4、密码锁只有处于开锁状态情况下才能设置新的密码。密码锁处于开锁状态下,长按(一直按
   住按键,直到数码管提示密码输入)S2按键进入设置新密码状态。新密码输入完成后,长按
   S3键,密码保存到EEPROM中。如果新密码设置成功,数码管上会闪烁"666"4次,然后显示
   OPEN;如果新密码设置失败,数码管会闪烁 "FFFF"4次,然后显示OPEN。设置新密码失败如
   果重新设置密码锁,重复步骤3操作。

实物图

密码锁关闭

密码锁关闭

输入密码

输入密码

密码锁打开

密码锁打开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
*        +    由于按键资源有限,某些按键必须支持复用功能,长按、短按操作一   +
*        +    定要注意                                                       +
            +              S1按键---------------->P0.5端口                      +
*        +              S2按键---------------->P0.6端口                      +
*        +              S3按键---------------->P0.7端口                      +
*        +                                                                   +
*        +     本代码完全按照实验提供原理图编写,如果你在设置硬件时更改原理  +
*        +     图(可能是因为提供原理图 单层布线完全),你需要根据自己原理图 +
*        +     更改数码管位选和段选(bsp_smg.c文件)                           +
*        +-------------------------------------------------------------------+

单片机程序代码如下:
/*
*********************************************************************************************************
*
*        模块名称 : 电子密码锁核心模块。
*        文件名称 : code_lock.c
*        版    本 : V1.0
*        说    明 : 电子密码锁
*
*
*********************************************************************************************************
*/
#include "bsp.h"
#include "code_lock.h"

#define SUCCESS               1
#define FALSE                 0

#define CALIBRATION           0x80

/* 第一个扇区EEPROM的起始地址 */
#define PASSWORD_SAVE_ADDR    0x00                /* 密码存放在单片机EEPROM中初始地址 */
/* 第二个扇区EEPROM的起始地址 */
#define PASSWORD_IS_MODIFY    0x300               /* 读取此地址内容,判断默认密码是否被
                                                     修改,如果被修改每次上电后必须从密
                                                                                                   码存放地址处读取密码,并将其存放到结
                                                                                                   构体成员变量password数组中 */

LOCK_T s_tLock;

static void WiatUnlock(LOCK_T * p_Lock);
static void AreUnlock(LOCK_T * p_Lock);
static void HaveUnlock(LOCK_T * p_Lock);
static void SetPassword(LOCK_T * p_Lock);
static uint8_t CheckWriteStatus(LOCK_T * p_Lock);

/*
*********************************************************************************************************
*        函 数 名: Init_Lock_Var
*        功能说明: 初始化密码锁初始密码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Init_Lock(void)
{
        uint8_t tmp;
        uint8_t pBuffer[PASSWORD_MAX_BIT] = {2, 0, 1, 9};
        uint8_t n;

        for(n = 0; n < 4; n++)
                s_tLock.Password[n] = pBuffer[n];

        /* 读取PASSWORD_IS_MODIFY地址内容,判断默认密码是否被修改 */
        EEPROM_read_n(PASSWORD_IS_MODIFY,&tmp,1);
        /* 默认密码已经被修改,从eeprom中读入密码到password数组 */
        if(tmp == CALIBRATION)
        {
                EEPROM_read_n(PASSWORD_SAVE_ADDR,pBuffer,PASSWORD_MAX_BIT);
                for(n = 0; n < 4; n++)
                        s_tLock.Password[n] = pBuffer[n];
        }

        s_tLock.LockStatus = LOCK;
}

/*
*********************************************************************************************************
*        函 数 名: Run_Lock
*        功能说明: 电子密码锁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Run_Lock(void)
{
        LOCK_ENUM LockStatus;

        while(1)
        {
                LockStatus = s_tLock.LockStatus;
                switch(LockStatus)
                {
                        case LOCK:
                                WiatUnlock(&s_tLock);
                                break;

                        case ISLOCK:
                                AreUnlock(&s_tLock);
                                break;

                        case UNLOCK:
                                HaveUnlock(&s_tLock);
                                break;

                        case SET_PASSWORD:
                                SetPassword(&s_tLock);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
*        函 数 名: WiatUnlock
*        功能说明: 等待S3按键按下,进入输入密码状态
*        形    参: p_Lock: LOCK_T结构体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WiatUnlock(LOCK_T * p_Lock)
{
        uint8_t KeyState;

        for(;;)
        {
                KeyState = bsp_GetKey();
                if(KeyState == KEY_DOWN_K3)
                {
                        p_Lock->LockStatus = ISLOCK;
                        break;
                }
                bsp_Display();
        }
}

/*
*********************************************************************************************************
*        函 数 名: AreUnlock
*        功能说明: 进行密码输入
*        形    参: p_Lock: LOCK_T结构体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AreUnlock(LOCK_T * p_Lock)
{
        uint8_t KeyState;
        uint8_t n;

        for(n = 0; n < PASSWORD_MAX_BIT; n++)
                p_Lock->Input[n] = 0;

        p_Lock->Count = 0;

        for(;;)
        {
                KeyState = bsp_GetKey();

                if(KeyState != KEY_NONE)
                {
                        switch(KeyState)
                        {
                                case KEY_DOWN_K1:
                                        if(++p_Lock->Input[p_Lock->Count] >= 10)
                                                p_Lock->Input[p_Lock->Count] = 9;
                                        break;

                                case KEY_DOWN_K2:
                                        if(p_Lock->Input[p_Lock->Count]-- <= 0)
                                                p_Lock->Input[p_Lock->Count] = 0;
                                        break;

                                case KEY_DOWN_K3:                /* k3按键短按,用于密码输入时移位 */
                                        if(++p_Lock->Count >= 4)
                                        {
                                                        p_Lock->Count = 0;
                                        }
                                        break;

                                case KEY_LONG_K3:                /* k3按键长按,校验输入密码 */
                                        for(n = 0; n < PASSWORD_MAX_BIT; n++)
                                        {
                                                if(p_Lock->Input[n] != p_Lock->Password[n])
                                                        break;
                                        }
                                        if(n != PASSWORD_MAX_BIT)
                                        {
                                                p_Lock->LockStatus = PASSWORD_ERR;

                                                //此处添加密码校验错误显示
                                                bsp_Display();

                                                p_Lock->LockStatus = LOCK;
                                        }
                                        else
                                        {
                                                p_Lock->LockStatus = UNLOCK;
                                        }
                                        break;

                                default:
                                        break;
                        }
                }

                if((p_Lock->LockStatus == UNLOCK) || (p_Lock->LockStatus == LOCK))
                        break;

                bsp_Display();
        }
}

/*
*********************************************************************************************************
*        函 数 名: HaveUnlock
*        功能说明: 密码校验正确,解锁成功
*        形    参: p_Lock: LOCK_T结构体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HaveUnlock(LOCK_T * p_Lock)
{
        uint8_t KeyState;

        /*
         * 密码校验正确,解锁成功可以在此处调用用户回调函数
         * 回调函数功能一般是开锁
         */
        //p_Lock->callbackFun

        for(;;)
        {
                KeyState = bsp_GetKey();

                if(KeyState != KEY_NONE)
                {
                        switch(KeyState)
                        {
                                case KEY_1_DOWN:
                                        p_Lock->LockStatus = LOCK;
                                        break;

                                case KEY_2_LONG:
                                        p_Lock->LockStatus = SET_PASSWORD;
                                        break;

                                default:
                                        break;
                        }
                }

                if(p_Lock->LockStatus != UNLOCK)
                        break;

                bsp_Display();
        }
}

/*
*********************************************************************************************************
*        函 数 名: SetPassword
*        功能说明: 重新设置按键密码,只能在开锁之后调用
*        形    参: p_Lock: LOCK_T结构体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SetPassword(LOCK_T * p_Lock)
{
        uint8_t KeyState;
        uint8_t n;
        uint8_t Verify, WriteStatus;
        uint8_t bakBuf[PASSWORD_MAX_BIT];

        /* 设置之前先备份密码 */
        for(n = 0; n < PASSWORD_MAX_BIT; n++)
                bakBuf[n] = p_Lock->Password[n];

        for(n = 0; n < PASSWORD_MAX_BIT; n++)
                p_Lock->Password[n] = 0;

        p_Lock->Count = 0;
        Verify = CALIBRATION;

        for(;;)
        {
                KeyState = bsp_GetKey();

                if(KeyState != KEY_NONE)
                {
                        switch(KeyState)
                        {
                                case KEY_DOWN_K1:
                                        if(++p_Lock->Password[p_Lock->Count] >= 10)
                                                p_Lock->Password[p_Lock->Count] = 9;
                                        break;

                                case KEY_DOWN_K2:
                                        if(p_Lock->Password[p_Lock->Count]-- <= 0)
                                                p_Lock->Password[p_Lock->Count] = 0;
                                        break;

                                case KEY_DOWN_K3:
                                        if(++p_Lock->Count >= 4)
                                                p_Lock->Count = 0;
                                        break;

                                case KEY_LONG_K3:                        /* 长按写入密码到eeprom中 */
                                        //先擦除EEPROM要写入地址扇区,扇区1
                                        EEPROM_SectorErase(PASSWORD_SAVE_ADDR);
                                        //写入新的密码
                                        EEPROM_write_n(PASSWORD_SAVE_ADDR,p_Lock->Password,PASSWORD_MAX_BIT);

                                        //先擦除EEPROM要写入地址扇区,扇区2
                                        //EEPROM_SectorErase(PASSWORD_IS_MODIFY);
                                        //写入更新标志位
                                        EEPROM_write_n(PASSWORD_IS_MODIFY,&Verify,1);

                                        //检测是否写入成功
                                        WriteStatus = CheckWriteStatus(p_Lock);

                                        if(WriteStatus)
                                        {
                                                s_tLock.LockStatus = WE_PASSWORD_SES;
                                                //显示写入密码成功
                                                bsp_Display();
                                        }
                                        else
                                        {
                                                //显示写入密码失败
                                                s_tLock.LockStatus = WE_PASSWORD_ERR;

                                                //恢复原始密码到Password数组中
                                                for(n = 0; n < PASSWORD_MAX_BIT; n++)
                                                        p_Lock->Password[n] = bakBuf[n];

                                                //显示写入密码失败
                                                bsp_Display();
                                        }
……………………

网友A:
有没有仿真

楼主:
没有仿真,有pcb图和源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