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玩过DS18B20大虾解答;初始化正常读出数据ab是0xffff

楼主(2019-03-06):
void Delay800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_nop_();
i = 49;
j = 180;
k = 100;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nb(uint z)   //??
{
uint x,y;
     x=z;
for(x;x>0;x--)
   for(y=110;y>0;y--);
}
void Delay1us(uint zz)  //@12.000MHz 1U延时
{
unsigned char i ;uint z;

for(z=zz;z>0;z--)
{i = 2;
while (--i);}
}
void Delay1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6;
j = 147;
do
{
  while (--j);
} while (--i);
}
/*****初始化DS18B20*****/
void Init_DS18B20()
{
unsigned char x=100;
DQ=1;

DQ=0;

Delay1us(500);
DQ=1;
Delay1us(60);
while(DQ&&x--);
fg=DQ;
}
/*****读一个字节*****/
uchar  ReadOneChar(void)  //主机数据线先从高拉至低电平1us以上,再使数据线升为高电平,从而产生读信号
{
unsigned char i=8; //每个读周期最短的持续时间为60us,各个读周期之间必须有1us以上的高电平恢复期
unsigned char dat=0,dab;
for (i=8;i>0;i--) //一个字节有8位
{

  DQ=0;
  dat>>=1;
  Delay1us(2);
  DQ=1;
  Delay1us(10);
  if(DQ)
  {
   dat|=0x80;
  }
  Delay1us(60);

} return(dat);
}
/*****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数据线从高电平拉至低电平,产生写起始信号。15us之内将所需写的位送到数据线上,
for(i=8;i>0;i--) //在15~60us之间对数据线进行采样,如果是高电平就写1,低写0发生。
{

  DQ=0; //在开始另一个写周期前必须有1us以上的高电平恢复期。
  Delay1us(1);
  DQ=dat&0x01;  //按低位发送数据
  Delay1us(120);
  DQ=1;
  dat=dat>>1;}
Delay1us(70);
}

/*****读取温度*****/
ReadTemperature()
{
uchar a,b;uchar t;float tt;
Init_DS18B20(); //初始化
Delay1ms();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启动温度转换
  Delay800ms() ; //@12.000MHz //转换需要一点时间,延时
Init_DS18B20(); //初始化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温度寄存器(头两个值分别为温度的低位和高位)
a=ReadOneChar(); //读出温度的低位LSB
b=ReadOneChar(); //读出温度的高位MSB

网友A:
你这样问很难解答,给你一个成熟的程序和仿真图参考

/*-----------------------------------------------
  名称:DS18b20测温程序 数码管显示(-55~128度)
------------------------------------------------*/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ataPort P0 //定义数据端口

sbit LATCH1=P2^6;//定义锁存使能端口 段锁存
sbit LATCH2=P2^7;//                 位锁存
sbit DQ=P2^2;                //DS18B20 端口

/************定义全局变量*************/
uchar code dofly_DuanMa[]={//共阴数码管段码"0~f-."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
                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40,0x80};
uchar code dofly_WeiMa[]={//共阴数码管8位位码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char TempData[6]; //存储显示值的全局变量
bit ReadTempFlag;        //读时间标志
/*------------------------------------------------
                  函数声明
------------------------------------------------*/
void WriteOneChar(uchar dat);//写入DS18B20一个字节
uchar ReadOneChar();//读取DS18B20一个字节
uint ReadTemperature();//读取DS18B20温度值
void Init_DS18B20();//初始化DS18B20
void Display();        //数码管显示函数
void Init_Timer0();        //定时器初始化
void delay(uchar i);//1ms延时函数
/*------------------------------------------------
                    主函数
------------------------------------------------*/
void main()
{
        uint temp;
        long tempM;
        bit negative;//负数标志
        uchar TempH,TempL,TempK;
        Init_Timer0();
        TempData[5]=0x39;                                //显示C
        while(1)         //主循环
        {
                if(ReadTempFlag==1)//定时标志
                {
                        ReadTempFlag=0;
                        temp=ReadTemperature();//读取温度
                        if(temp&0x8000)
                        {
                                negative=1;                //负号标志
                                temp=~temp;                //取反加1
                                temp +=1;
                        }
                        else negative=0;        //正数

                        tempM=temp*0.0625*100;        //换算为10进制温度值再放大100倍
                        TempH=tempM/100;                                //分解出整数值
                        TempL=tempM%100;                                //分解出小数值
                        TempL=(TempL+TempK)/2+0.5;//小数取两次平均值加四舍五入
                        TempK=TempL;

                        if(negative==1)
                                TempData[0]=0x40;//显示负号
                        else if(TempH/100==0)//小于100
                                TempData[0]=0;                                                                                        //百位消隐
                        else
                                TempData[0]=dofly_DuanMa[TempH/100];                         //显示百位温度

                        if((TempH/100==0)&&((TempH%100)/10==0))
                                TempData[1]=0;                                                                                        //十位消隐
                        else
                                TempData[1]=dofly_DuanMa[(TempH%100)/10];                //显示十位温度
                        TempData[2]=dofly_DuanMa[(TempH%100)%10]|0x80;//显示个位温度,带小数点
                        TempData[3]=dofly_DuanMa[TempL/10];                                //显示温度小数1位
                        TempData[4]=dofly_DuanMa[TempL%10];                                //显示温度小数2位
                }
        }
}
/**********1ms延时************/
void delay(uchar i)
{
        uchar j, k;
        for(j=i;j>0;j--)
                for(k=120;k>0;k--);
}
/*****初始化DS18B20*****/
void Init_DS18B20()
{
        uint i;
        DQ=0;
        i = 103;
        while(i>0)
                i--;
        DQ=1;
        i = 4;
        while(i>0)
                i--;
}
/*****读一个字节*****/
uchar ReadOneChar()
{
        uchar i=0;
        u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1);
        }
        return(dat);
}
/*****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uchar dat)
{
        uchar i=0;
        for(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1);
                DQ = 1;
                dat>>=1;
        }
        delay(1);
}
/*****读取温度*****/
uint ReadTemperature()
{
        uchar a,b;
        uint tt;

        Init_DS18B20();    //初始化DS18B20
        delay(1);    //延时1ms
        WriteOneChar(0xcc); //写入跳过序列号命令字
        WriteOneChar(0x44); //写入温度转换命令字

        delay(1);      //延时1ms  //@12.000MHz //转换需要一点时间,延时
        Init_DS18B20();     //初始化DS18B20
        delay(1);      //延时1ms
        WriteOneChar(0xcc); //写入跳过序列号命令字
        WriteOneChar(0xbe); //写入读取数据令字

        a=ReadOneChar(); //读出温度的低位LSB
        b=ReadOneChar(); //读出温度的高位MSB
        tt=(b<<8)|a;
        return tt;
}
/*------------------------------------------------
                                6位动态数码管显示函数
------------------------------------------------*/
void Display()
{
        static uchar i=0;

        DataPort=0;   //清空数据,消隐
        LATCH1=1;     //段锁存
        LATCH1=0;

        DataPort=dofly_WeiMa[i]; //取位码
        LATCH2=1;     //位锁存
        LATCH2=0;

        DataPort=TempData[i]; //取显示数据,段码
        LATCH1=1;     //段锁存
        LATCH1=0;

        i++;
        i%=6;
}
/*------------------------------------------------
            定时器初始化子程序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
         TH0=(65536-2000)/256;              //给定初值
         TL0=(65536-2000)%256;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
                 定时器中断子程序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int num;
        TH0=(65536-2000)/256;        //重新赋值 2ms
        TL0=(65536-2000)%256;

        Display();       // 调用数码管扫描
        num++;
        if(num>=250)        //500ms
        {
                num=0;
                ReadTempFlag=1; //读标志位置1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问很难解答,给你一个成熟的程序和仿真图参考

谢谢已解决

网友B:
缺少浮点变量,转来转去全是整数
TempData[1]=dofly_DuanMa[(TempH%100)/10];                //显示十位温度
TempData[2]=dofly_DuanMa[(TempH%100)%10]|0x80;//显示个位温度TempData[3]=dofly_DuanMa[TempL/10];                                //显示温度TempData[4]=dofly_DuanMa[TempL%10];                                //显示温度小数2位
缺少个位
TempData[1]=dofly_DuanMa[TempH/100];
TempData[2]=dofly_DuanMa[TempH%100/10];
TempData[3]=dofly_DuanMa[TempH%10/10]|0x80;
TempData[4]=dofly_DuanMa[TempL/10];
TempData[5]=dofly_DuanMa[TempL%10];
你可以试下我新手才学3个月

网友C:
是啊,在做只前一定要弄懂别人的,再找着调试,模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