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1通讯实验程序

楼主(2019-03-06):
STM32串口1通讯实验

/**********************************************************************************
* 串口1 配置
* 串口1 PA9 PA10配置 及 中断相应函数
* 库版本  :ST_v3.5
**********************************************************************************/

#include "usart.h"

//////////////////////////////////////////////////////////////////
//加入以下代码,支持printf函数,而不需要选择use MicroLIB
#if 1
#pragma import(__use_no_semihosting)
//标准库需要的支持函数
struct __FILE
{
        int handle;

};

FILE __stdout;
//定义_sys_exit()以避免使用半主机模式
_sys_exit(int x)
{
        x = x;
}
//重定义fputc函数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RESET);
    USART_SendData(USART1,(uint8_t)ch);
        return ch;
}
#endif

/*使用microLib的方法*/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USART_SendData(USART1, (uint8_t) ch);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

    return ch;
}
int GetKey (void)  {

    while (!(USART1->SR & USART_FLAG_RXNE));

    return ((int)(USART1->DR & 0x1FF));
}
*/

#if EN_USART1_RX   //如果使能了接收
//串口1中断服务程序
//注意,读取USARTx->SR能避免莫名其妙的错误
u8 USART_RX_BUF[USART_REC_LEN];     //接收缓冲,最大USART_REC_LEN个字节.
//接收状态
//bit15,        接收完成标志
//bit14,        接收到0x0d
//bit13~0,        接收到的有效字节数目
u16 USART_RX_STA=0;       //接收状态标记

//初始化IO 串口1
//bound:波特率
void uart_init(u32 bound){
    //GPIO端口设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IO口配置结构体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串口配置结构体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中断配置结构体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USART1,GPIOA时钟
        USART_DeInit(USART1);          //复位串口1  在开启外设前 最好都要复位一下外设
         //USART1_TX   PA.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PA.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PA.9选择复用状态才能进入串口模式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A9

    //USART1_RX          PA.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A10

   //USART 初始化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                //波特率设置 一般设置为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一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无奇偶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收发模式   这里可以配置仅发 或仅收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

#if EN_USART1_RX                  //如果使能了接收
   //Usart1 NVIC 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3 ;//抢占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子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VIC寄存器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开启中断         接收到数据进入中断
#endif

    USART_Cmd(USART1, ENABLE);                    //使能串口

}

//这里 定义了一个16位数据USART_RX_STA 来表示 采集的数据长度  数据状态等 相当于一个寄存器
//USART_RX_STA     15                    14                 13-0
//                                 接收完成        接收到0x0d          接收的数据长度  没接收加1 表示多了一个字节
//USART_RX_STA=0 则为接收数据做准备

//串口进入中断的前提是 数据的最后以回车为准  即  0x0d 0x0a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串口1中断响应程序                 其名字不能随便定义
        {
        u8 Res;                                                                                                    //当串口接收到数据  RXNE将被置1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接收中断(接收到的数据必须是0x0d 0x0a结尾)
                {
                Res =USART_ReceiveData(USART1);//(USART1->DR);        //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if((USART_RX_STA&0x8000)==0)//接收未完成
                        {
                        if(USART_RX_STA&0x4000)//接收到了0x0d
                                {
                                if(Res!=0x0a)USART_RX_STA=0;//接收错误,重新开始
                                else USART_RX_STA|=0x8000;        //接收完成了                           //接收到回车的后字节  置位状态寄存器
                                }
                        else //还没收到0X0D
                                {
                                if(Res==0x0d)USART_RX_STA|=0x4000;                                         //接收到回车的前一字节  置位状态寄存器
                                else
                                        {
                                        USART_RX_BUF[USART_RX_STA&0X3FFF]=Res ;                        //将接收的数据 存入数组中
                                        USART_RX_STA++;                                                                        //长度+1 为下一次做准备
                                        if(USART_RX_STA>(USART_REC_LEN-1))USART_RX_STA=0;//接收数据错误,重新开始接收
                                        }
                                }
                        }
     }

}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