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单片机控制的两位数显管改成四位的?

楼主(2019-03-06):
求:
一台设备的数显管是两位的,我想改成四位的,要怎么改?

网友A:
滚动显示

网友B:
不知道是什么控制的数码管、什么样的数码管,你这样提问说明你没入门,帮不到你。

网友C:
这不只是硬件上的改,主要是代码及你涉及的单片机,和你测试的内容,不然加上也只是一个摆设

网友D:
最大数值99改成9999的?估计至少要追加2个片选的IO口。
而且还要修改程序,不知道硬件是否支持,还需要有源程序。

网友E:
在程序添加取余的位数啊,送到P口显示就可以了

网友F:
我觉得这估计得改硬件了,一楼说的很好呀,滚动显示也是一个好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不只是硬件上的改,主要是代码及你涉及的单片机,和你测试的内容,不然加上也只是一个摆设

不一定是单片机控制的。

网友G:
!还有模拟电路显示的数码的,主要芯片是一个DA,我估计是模拟电路。

网友B:
有不少仪表是7107一体化芯片的。

网友H:
这需要你的数据也是四位的,要不然改了又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