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L104w单片机单键学习型红外遥控开关,修改成开关状态切换时指示灯熄灭的什么修改

楼主(2019-03-06):
stc15L104w单键学习型红外遥控开关,
开关状态切换时只是灯闪烁一次,
修改成开关状态切换时指示灯熄灭的什么修改    劳烦各位师兄帮忙看看谢谢
#include<stc15f104e.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IR.h"
#include"EEPROM.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ed=P3^0;                                 //指示灯
sbit turn=P3^2;                                 //开关控制
sbit key=P3^4;                                 //按键

uchar cou;                                         //掉电计数器

/***************************************
  //30ms延时,按键处理用
***************************************/
void Delay()                //@12.000MHz 30毫秒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_nop_();
        i = 2;
        j = 95;
        k = 43;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
  //500ms延时,指示灯用
***************************************/
void Delay500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_nop_();
        i = 23;
        j = 205;
        k = 120;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
  //500ms延时,掉电计时用
***************************************/
void Timer2Init(void)                // 定时器2 50ms
{

        T2L = 0xB0;                           //装初值
        T2H = 0x3C;
        AUXR |= 0x10;                        //开始计时
        IE2 |=0x04;                                //允许中断
}

/***************************************
  //定时器2中断处理
***************************************/
void timer2() interrupt 12{
  cou++;           //掉电计时
  if(cou>100){
    cou=0;
        PCON=0x02;         //进入掉电模式
  }

}
/*****************************************
   //开关状态切换
*****************************************/
void SW(){

  led=1;
  turn=~turn;                                   //开关状态切换
  Delay500ms();
  led=0;
  cou=0;                                          //重置掉电计时

}

/***************************************
  //红外学习
***************************************/
void IR_get(){
  uchar i;
  bit flag;           //学习标志位

  cou=0;      //重置掉电计时

  led=1;
  while(!irok){//等待红外解码完成
    i++;
        flag=0;
        if(i==255) break;        //等待超时,退出学习
    Delay();
        flag=1;
  }

  if(flag){

      SectorErase(0);         //擦除扇区

    for(i=0;i<4;i++){         //写入红外编码信息
            byte_write(i,IRcode);
    }

  }

  led=0;
  irok=0;
}

/**************************************
    //红外比对
***************************************/

void Compare(){
  uchar i=1;                                 //避开第一个信号,只比对用户反码、按键码、按键反码
  while(IRcode==byte_read(i)){                 //依次比较
    if(i==3){

      SW();                                         //开关状态切换

        }
        i++;
  }
}

/**************************************
                   //按键处理
****************************************/
void key_scan(){
  uchar i=0;
if(key==0){
   EA=0;                                 //防止中断发生
   while(key==0){
     i++;

     Delay();
     if(i>50) break;                        //超过50次为长按

   }
   if(i>50){                                         //长按进入红外学习
    EA=1;                                                 //重开中断
        IR_get();
    }
   if(i<50){                           //短按切换开关状态
     EA=1;                                   //重开中断
         SW();
   }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Timer2Init();                                   //定时器2初始化
  IRinit();                                           //红外初始化
  turn=1;
  led=0;

  while(1){
    key_scan();                                  //按键扫描
    if(irok){                                   //红外查询
      Compare();
          irok=0;
      }
  }

}

网友A:
根据开关的状态来让LED亮灭,开关接通时点亮LED,开关关闭时熄灭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