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保护设备过电磁兼容?

楼主(2019-03-06):
我有一台牙科用的设备做电磁兼容,在做静电的时候,8KV静电打到第8次把主板打坏了,要怎么做才能确保设备过电磁兼容?
除了把设备接地线,把外壳做屏蔽 ,所有螺丝全换成了塑料的,还需要做什么防护吗?求解!谢谢!

网友A:
网上搜一下吧,刚看了一下,很多介绍的。

https://www.sohu.com/a/151346102_465219

网友B:
正常空间距离1mm是3KV,就你的情况要大于3mm的空间不能有任何东西,电路走线等等。另外你这属于安规,不是电磁兼容,两者冶理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网友C:
看到你的电路图就有方案了。加一些静电吸收电路。

网友D:
哪里打坏了?你的电路板具体是什么个情况呢

网友E:
这事嘛,得分是用户操作不当引起的还是厂家的产品有问题,毕竟擅自去改动这种器械设备也不是个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