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2490-16P 语音模块怎么外接功放

楼主(2019-03-06):
需要具体的接法,是不是一般的音响都可以接呢。

MY2490-16P语音模块使用说明书V1.1(2).pdf

网友A:
从原来喇叭的正极负极(随便1个都可以)引出信号,加个低通滤波电路,再接入功放

网友B:
音响输入端连接语音模块的 SPK 管脚即可,

网友C:
是的,音响可以接,
4脚接地,5脚接功放右声道输入,6脚接功放左声道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