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keil5要安装外设库吗?外设库是干嘛用的

楼主(2019-03-06):
(无正文)

网友A:
外设库是一个固件函数包,它由程序、数据结构和宏组成,包括了微控制器所有外设的性能特征,该函数库还包括每一个外设的驱动描述和应用实例,为开发者访问底层硬件提供了一个中间API,通过使用固件函数库,无需深入掌握底层硬件细节,开发者就可以轻松应用每一个外设。因此,使用固态函数库可以大大减少开发者开发使用片内外设的时间,进而降低开发成本。每个外设驱动都由一组函数组成,这组函数覆盖了该外设所有功能。每个器件的开发都由一个通用的标准化的API去驱动。

外设库不是keil5安装要求,跟你选用芯片有关系,用哪个芯片选那个芯片外设库。

网友B:
外设库根据需要进行安装。即,你需要什么系列的cpu,就装哪一类的外设库。外设库相当于是对芯片外设资源进行封装后便于使用的。对用户来书不用去看手册,查找具体的寄存器来使用外设了,大大方便编程。

网友B:
外设库可以不用安装。外设库相当于是将外部接口资源(特别是寄存器及其位)进行了打包生成标准结构,具有较好的可读性。在进行编程时,不用去查手册看寄存器的具体位的位置,大大方便编程。

网友C:
就是提供头文件

网友D:
外设库就是帮你把你的外设功能封装好了 可以直接调用的库函数 不用你去再关心底层函数怎么写 只需要关注库函数的参数以及返回值就可以了。

网友E:
arm mdk自带的有库,但如果你用的芯片不在其中的话就必须安装外设库了。

网友F:
所谓库,实是“子程序集”,你要用就要装,不用就不需要装。
用C写程序的人多半要装。因为你多半要调用库中的子程序(即函数)。
用汇编写程序的人无需装(自己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