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YBoard:一款可以发挥无限创意的MicroPython开发板

楼主: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MicroPython开发板的拆解和测评。所谓MicroPython也就是运行在单片机上的Python。Python在国外是一门非常热门的编程语言,近些年在国内也被发掘与追捧, Python的开放、简洁、黏合正符合了现发展阶段对大数据分析、可视化、各种平台程序协作产生了快速的促进作用。自Python3的发布到现在已有五六年的时间,从刚发布的反对声音到慢慢被接受与喜欢经过了太漫长的时间,然而可能也与国情与发展需求有着相当的关系。总之,越来越多人开始使用Python。

    先简单说说C语言和Python语言的区别吧!

    C语言属于中级语言,它介于高级和低级语言之间,它的运行必须经过编译器的处理才能形成最终的执行代码,C语言最主要的用途就是系统底层的应用。python是一种脚本语言,它的运行需要python解释器,属于解释型的语言,而且是开源的。这就意味着使用做同样的事情,Python和C语言相比将使用更简单更少的代码。

    TPYBoardv102:能跑MicroPython的开发板

    这一次介绍和测评的这款Python开发板TPYBoardv102v102是以遵照MicroPython的MIT开源协议由国内TurnipSmart公司制作的一款MicroPython开发板,它基于STM32F405单片机,通过USB接口进行数据传输。该开发板内置4个LED灯、一个加速传感器,可在3V-10V之间的电压正常工作。

    先看一下产品“全家福”吧!

    TPYBoardv102开发板一块、跳线帽一个、数据线一条,搭配一本教材(可以自助选择是否需要),通过数据线将开发板与电脑连接就可以DIY各种你想要的Python小程序啦!

    再看一下今天的主角:TPYBoardv102开发板

    开发板搭载STM32F405芯片。在保持原来所有硬件特点的基础上增加了SWD接口,方便烧写TPYBoardv102的固件(兼容MicroPython的固件)。它能运行Micro Python,是Python语言的一种精益和快速的实现,将Python经过优化运行在微控制器上。使用常规的Python 3.0,你可以毫不费力地运行你的下一个DIY项目。

    背面印有生产厂家LOGO、开发板名称及型号、技术及学习网站。关于开发板的所有教程包括入门、信息接收、DIY例程都可以在网站上找到。

    TPYBoardv102v102的硬件特点(兼容Micro Python的硬件):
    ·  STM32F405RG MCU.
    ·  168 MHz Cortex-M4 CPU with 32-bit hardware floating point.
    ·  1 MiB flash storage, 192 KiB RAM.
    ·  USB口, 支持串口,通用存储,HID协议。
    ·  SD卡插槽。
    ·  MMA76603轴加速度计.
    ·  4 LEDs, 1复位按钮, 1通用按钮.
    ·  3.3V0.3A板载 LDO ,可从USB口或者外置电池供电。
    ·  30个通用IO口,其中28个支持5V输入输出。
    ·  2个 SPI接口,2个 CAN接口, 2个I2C接口, 5个USART接口.
    ·  14个 12-bit ADC引脚。
    ·  2个DAC 引脚。
    ·  1个SWD接口(新增)。

    PCB规格:
    ·  尺寸: 64mm X 54mm。
    ·  重量: 17g。

    下面讲解一下拿到手的TPYBoardv102开发板该如何使用呢?

    比如说,如果现在要运行第一个脚本,那么在TPYBoardv102开发板上面只要做这么几步:

    第一步:通过USB线插入TPYBoardv102V102跟电脑连接,然后电脑上面会弹出来一个名称为TPFLASH的U盘,如下图:

    空间有点小只有95KB,对你没有看错,不是95MB,只有95KB。这是因为现在使用的是STM32芯片内置的flash空间,所以就只有这么大了,但是这么小写入N个python脚本文件也是足够的了。而且,我会告诉你插入TF卡后,能够扩展到4个G的嘛。

    第二步:打开U盘打开后里面有如下四个文件

    其中main.py为开机自动运行文件,可以将自己的代码放在里面;boot.py为开机引导文件,由它加载main.py;pybcdc.inf为windows下的虚拟串口驱动文件;README.txt包含开启开发板的必要基础信息。

    第三步:编辑mian.py

    现在我们可以开始编写自己的 python 程序了。用文本编辑器打开 main.py 文件。Windows 环境下可以使用记事本或者其他编辑器。Mac 和 linux 下使用你喜欢的文本编辑器即可。打开文件后你将看到如下的一行:

    该行以 # 字符开始,意味着只是一个注释。这样的命令行不会被执行,仅为代码提供信息用在这个 main.py 加多两行,如下所示:

    第一行表明使用 pyb 模块,这个模块包含了控制开发板的所有函数和类。

    第二行打开了蓝色的 LED:先是在 pyb 模块中使用了 LED 类,创建了 LED 4 的实例,然后将其点亮

    第四步:重置开发板

    为运行这个小小的脚本,我们需要保存并关闭 main.py文件,然后在 USB 设备中退出(或者卸载),就像退出移动磁盘一样。

    当设备安全退出或解除挂载后就来到了实现功能的地方:按下板上的复位键将重置开发板并运行写好的程序。黑色的复位按键位于右边,USB 接口下。当按下复位键后绿色的 LED 将快速闪烁,然后蓝色的 LED 保持长亮。

    至此编写和运行第一个 MicroPython 程序就完成了,加油!

    那么TPYBoardv102开发板和传统的微控制器板相比怎么样?

    正如它的创造者所说的:和Arduino相比,Micro Python的板子更强大,容易编程,并且在你的PC端不需要编译器。和树莓派相比,Micro Python板子更便宜,更小巧,更简单(你可以自己做一个,甚至修改设计,以适应你的需要),而且它能耗更少。

网友A(2020-12-11):
Python是解释语言,下载到tpyboard上的也只是程序脚本,难不成这块开发板上有脚本解释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