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如何实现远程升级软件?

楼主(2019-03-06):
软件升级是项目推广后无法避免的问题。而如果项目部署在郊外,远程升级就非常有必要。
那么有什么技术,能够支持对51单片机进行远程升级呢?
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伙伴,能给一些建议。

网友A:
思想超前!

网友B:
实现远程升级软件需要硬件支持,也就是产品预留相应通讯接口。STC8系列,STC15系列都属51内核,能支持远程升级。

网友C:
再单独弄个小单片机,负责给51升级

网友D:
51不支持IAP吧

网友E:
你可以这样做的,先写个客户端程序,用来识别机器与接收升级文件,升级文件是经过加密的hex文件,接收成功后再调用stc的下载软件,再摸拟系统按键完成下载,之后将下载软件等相关文件删除即可

所谓的远程端是有台电脑支持的啊,只是你远程控制那台电脑完成升级罢了,然后再清除升级痕迹,远程的MCU是连接到电脑上的。

对方要有计算机,并用串口/USB口连接到板上的CPU 用远程方式登录对方的PC,用STC的专用下载软件,
进行程序更新。

楼主:
参考了STC89C52的手册:现STC新推出的增强型8051根据客户要求增加了ISP_CONTR特殊功能寄存器,实现了软件复位的功能。用户只需简单的控制ISP_CONTR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其中两位SWBS/SWRST就可以系统复位了。

不确定是不是可以通过 ISP_CONTR寄存器来实现单片机程序远程升级的功能呢?

网友C:
ISP模式或者IAP模式,网上找找资料

网友F:
这个比较精华,是要收费的。
我是这样做的:
1、将新板软件直接放在网上供下载。
2、提供升级的上位机软件供升级用(采购我的产品时,就事先给客户了)。
3、一机一码(程序)对号入座。
4、下载的代码,不是可直接运行的代码,而是有算法加密的。解码在下载后的程序中进行。
5、升级的时间也有限制,过期无效。
这样做成的产品,好处是:当客户有新的需要时,只有硬件无需改动,就可以做到:
人不到现场,让客户自己完成升级改造。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比较精华,是要收费的。
我是这样做的:
1、将新板软件直接放在网上供下载。

你这个是不是把新版软件给到客户手里,然后客户自己本地升级?

网友G:
我的做法是远程的设备本身要接入网络,互联网、手机网都可以。远程设备作为客户端连接到本地服务器,由服务器下发新版的升级包给远程设备,设备自己把升级包写入代码区,重启完成升级。
这个方式的核心就是STC的IAP系列,或者STC8系列都开放了IAP功能,允许用户程序自己擦写代码区。
目前只要升级包小于20k是成功的,再大的话,升级时擦除片内EEPROM到0x5000时会死机。

网友H(2021-11-26):
STC8可以远程升级。

网友I:
BootLoader和远程网络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