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AD8137YRZ-REE放大器放大倍数是怎么算的?求大神解惑

楼主:
AD8137YRZ-REE,实在搞不懂放大倍数应该怎么算,求个大神帮帮忙

AD8137YRZ-REE

AD8137YRZ-REE

网友A(2019-03-06):
实在被搞蒙了

网友B:
也在等待高人点化

网友C:
仿真一下,也许可以知道

网友D:
这同是 k 级的电路放大倍数不算大

网友E:
这个看起来是缩小20倍的电路。。。。。。。。。。。。。

网友F:
放大2倍78/39=2

网友G:
列方程,利用1、8脚待电位就可以了。

网友A:
输入前有两个39k的电阻,中间还有一个接地的电阻,这个是什么作用?直接用78/39可以么?

网友E:
看了7楼的回复,再认真看了一下这电路
它是一个差分输入,差分输出放大器,放大倍数是:2
1K电阻接是不想让运放的输入端电压过高,跟那什么共模电压差模电压有关的
如果你看不明白,那就不看用就可以了,如果你是一定要看明白,光别人告诉你为什么是不行的,你得自己去学,模电入门简单,你想深入的学,太难了
《运算放大器权威指南》,这本书有你要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