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2位数码管pcb封装图怎么画?用元件封装向导画,或者手画

楼主(2019-03-06):
有大佬知道2位数码管pcb封装图怎么画吗,用元件封装向导画,或者手画

网友A:
打开这个数码管的数据手册,按照尺寸画即可,不难的。注意引脚之间的距离和外围大小即可。

网友A:
还有,你要注意你画的数码管是多大尺寸的,不同尺寸上下两排引脚之间的距离是不一样的,同时,这个引脚也要和数据手册封装对应,不然会出问题。

网友B:
新建一个PCB封装,然后在原点画,主要是把长宽尺寸、引脚焊盘画出来,安装方向标示好;内部的8字形状就可以随意点画

网友C:
画法应该百度都能查到,特别要注意的是,你画的封装脚和原理图的脚要一一对应,尺寸最好用坐标计算,不要用感觉,然后测量。